能力有限,手上有两台500型万用表。晃动历害。求能修的师傅接手帮修。酬!

楼主(2015-04-14):
如题,本人能力有限,有两台,一台温州,一台上四,故障都是指针晃动历害。已经搞坏一台的游丝。希望有这方面的高手帮忙修修。有酬!

网友A:
找青龙枫叶老师傅准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青龙枫叶老师傅准没错,

可以发下师傅完整帐号吗?谢谢

网友B:
先看下表头线圈通不通吧 如果线圈断了稍微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下表头线圈通不通吧 如果线圈断了稍微麻烦点

表头都通,都可以测量

网友C:
测量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准不准?

按我的要求就算准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发下师傅完整帐号吗?谢谢

你看一下本版,找一下他的帖子不就找到了嘛。没准他会主动来找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本版,找一下他的帖子不就找到了嘛。没准他会主动来找你哦,

好的,谢谢,我找找看。
有能修的请PM我!!!!

网友:
指针晃动历害。上下调紧点试试

网友:
先看看分流电阻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D:
有一台这表,也是这问题 。左右摆动很多次才停。

网友:
表头全套拆修,关键是还要充磁。顺便问下,短路线圈后晃动大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一台这表,也是这问题 。左右摆动很多次才停。

主要是电流档的分流电阻是否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电流档的分流电阻是否开路

但是测试电流也很正常  ,等会儿看看,再决定问题。、

网友:
分流电阻的问题,测量所以的线绕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