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自己做个正弦波信号发生器,如何测试波形的失真大小?

楼主(2015-04-16):
请教下,自己做个正弦波信号发生器,如何测试输出波形的失真大小?需要哪些仪器设备?

网友A:
       专业设备有失真度仪,业余条件下可以用示波器,肉眼观察不出的失真,失真度小于5%。要定量测量就得发挥DIY精神了

网友:
借花献佛

http://crystalradio.cn/forum.php ... d=675950&page=1

十分小巧的 32bit 纯音发生器 + Morse Code 训练器

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市面上的播放器音量控制是个软肋,  音量控制都比较粗; 另外常见的音频发生器软件没法精细控制谐波的大小。

于是抽时间做了个 “ 十分小巧的 32bit 纯音发生器 + +谐波发生器+ 65535级音量控制波形文件播放器 + Morse Code 训练器” 给自己和感兴趣的同学玩儿。

本工具可以按 dB 精细地控制  2次谐波 和 3次谐波的振幅。

本工具免费使用和下载。   test1000 <<密码

分享自做 十分小巧的 32bit 纯音发生器 + +谐波发生器+ 65535级音量控制波形文件播放器 + Morse Code 训练器

增加方波, 三角波发生器。

----------------------------- 最新 --------------------------------------------

网盘链接, 节省论坛流量:

安装版本 One Click Install:  密码 test1000
http://pan.baidu.com/s/1gd4EiAJ

绿色移动版本 Portable:  密码 test1000
http://pan.baidu.com/s/1hqviHiG

-----------------------------------------------------------------------

网盘链接, 节省论坛流量:

安装版本 One Click Install:
http://pan.baidu.com/s/1gdlHicr

绿色移动版本 Portable:
http://pan.baidu.com/s/1qWFlc7q

Bug fix:
build 20: fixed time zone error.
时间戳错误被修正.

本工具免费使用和下载。   test1000 <<密码

A Very Tiny 32bit Audio Test Tone Generator with 65535 Volume Control Wave Playback + Morse Code Trainer

Developer: KOF

During my study, I realize that all of the availible players prior to January 2015 is lacking one important feature, which is fine control of the volume of playback. Also found is that common generators in commercialized Pro-Audio suites lack arbitrary control of the 2nd and 3rd harmonics when generating test tones.

So I took a few hours to make this "Very Tiny 32bit Audio Test Tone Generator with 65535 Volume Control Wave Playback + Morse Code Trainer" for myself and others that might be interested in doing these arbitrary controls.

Please use and distribute it however you like, personal or commercial or whatever.

Password: test1000

Online storage for easy download:

One click installation Version:
http://pan.baidu.com/s/1jGJ0CFs

Password: test1000

安装版本 One Click Install:
http://pan.baidu.com/s/1gdlHicr

绿色移动版本 Portable:
http://pan.baidu.com/s/1qWFlc7q

Bug fix:
build 20: fixed time zone error.
时间戳错误被修正.

http://crystalradio.cn/forum.php ... d=675950&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设备有失真度仪,业余条件下可以用示波器,肉眼观察不出的失真,失真度小于5%。要定量测量就得发 ...

谢谢指教,想要测试波形的失真度理论值在0.001——0.0035%. 想要定量测量出来,估计肉眼是不行了,还是得找失真度更低的信号源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想要测试波形的失真度理论值在0.001——0.0035%. 想要定量测量出来,估计肉眼是不行了,还是 ...

     稍微好一些的声卡输入的动态范围都有 110dB.

     稍微好一些的声卡输出的动态范围都有 120dB.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想要测试波形的失真度理论值在0.001——0.0035%. 想要定量测量出来,估计肉眼是不行了,还是 ...

这个要求(-100dB)非常专业,我有一个测量谐波的 FFT 分析仪,16 位,理论上能到 -100dB,但我看它本底貌似蛮大,感觉可能不靠谱,

你应该上 7723 之类专用音频分析仪 这个据说到 -120dB:

网友:
电灯泡稳幅的 1KHZ 文氏振荡电路
http://crystalradio.cn/thread-409417-1-1.html

文献里面有人做到 -180dB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稍微好一些的声卡输入的动态范围都有 110dB.

     稍微好一些的声卡输出的动态范围都有 12 ...

信噪比和 Residual distortion 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信噪比和 Residual distortion 呢?

     手头最差的就是 M-AUDIO  FASTTRACK,  -100DB 的 THD 是可以得。

      稍微好一点的 DIGIDESIGN M-BOX 2 THD 可以到 -110 DB.

      现在 400~ 800 刀的 USB 声卡动态范围可到  116DB.
e.g.

http://www.tascam.eu/en/uh-7000.html

Tascam UH-7000 USB Interface and Standalone Mic Preamp B&H # TAUH7000 MFR # UH-7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最差的就是 M-AUDIO  FASTTRACK,  -100DB 的 THD 是可以得。

      稍微好一点的 DI ...

800 刀楼主可以去买专门的音频分析仪,至少是制式仪器

btw. 你说的“DIGIDESIGN M-BOX 2” 的输入信噪比和残存失真度都能满足测试 -110dB THD% 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0 刀楼主可以去买专门的音频分析仪,至少是制式仪器

    俺记忆有偏差, 最关心的ADC 的动态范围有 110dB,

    DAC  的表现俺一直也没太在意, 应该比 -100 dB好一点, 没到 -110db.

如果做音频分析,  下表中应该有合适的。

 ALESIS
IO|26 CS5361

ALLEN&HEATH
R16 AD CS5368 DA Burr-Brown PCM1404 Main I/O CS4271

APOGEE
Ensemble CS4272
DUET: CS4272/MICPRE TI PGA2500/ 1394AUDIO Oxfw971
AD8000SE: A/D:AKM AK5391; D/A: Analog Devices AD1851
Rosetta 200: A/D:CS5361 D/A: Analog Devices AD1852
MiniDAC:AD1955 ARS
MiniMe: A/D AKM 5380VT, D/A (monitoring) AKM 4380VT
AD-16X DAC CS4398 ADC CS5381 or CS5361

ART
Tube Fire8: adc-AK5384; dac-AK4358

BENCHMARK
DAC1: D/A: Analog Devices AD1853 5532 opamp

BEHRINGER
SRC2496:AKM AK5393 AK4393 JRC 458

DIGIDESIGN
192 I/O PTHD: A/D:AKM AK5394A; D/A: AKM AK4394
001 CS4223 CS4223 OPAMP - TL074
002R: A/D:AKM AK5383vs D/A: AKM AK4393vs
003 A/D CS5381 CS5361 D/A CS4392
MBox AK5383 AK5383 TAS1020
MBox2 Mini: ADC - CS5361

ECLER
EVO5: A/D CS5366-CQZ and D/A CS4385

ECHO AUDIO
Indigo DJx - AK4396
Indigo IOx - AK4620B
Indigo DJx - AK4396
Indigo IOx - AK4620B
AudioFire 2 (Newer models) - AK4620B
AudioFire 2 (Older models) - AK4620A
AudioFire 4 (Newer models) - AK4620B
AudioFire 4 (Older models) - AK4620A
AudioFire 8 - CS4272
AudioFire 8a (Newer model w/ ADAT) - AK4620B
AudioFire Pre8 - AK4620B
AudioFire 12 (Newer models: FireWire ports' beveled edges pointing down) - AK4620B
AudioFire 12 (Older models: FireWire ports' beveled edges pointing up) - CS4272
Layla3G - CS4272
Gina3G - CS42426
Echo Gina24 A/D AK4393 D/A AK5383
Indigo dj - CS4392
Indigo i/o - CS4272
MiaMIDI - AK4528

EGO Systems/ESI
ESU1808 Akm Ak5384 ADC Akm Ak4358vq
MAXIO EX8K: A/D:AKM AK5394A; D/A: AKM AK4395
MaXiO 032e AK5394, AK4395
Juli@: A/D:AKM AK5385A; D/A: AKM AK4358

E-MU Systems
0202 USB: CS4392 AK5385m
0404 USB AK5385a AK4396
TRACKER PRE AK5385, CS4392
0404: PCM1804 AKM AK4395
1820: PCM1804 CS4392
1212m AK5394 CS4398
1616m AK5394 CS4398
1820M AK5394A CS4398 JRC2068

FOCUSRITE
Saffire CS42428-CQ
Saffire LE CS42432-DMZ
Saffire 6 USB CS4272
Platinum 8 OctoPre AKM5383 AKM5383
Saffire Pro CS4272
Liquid Saffire 56 CS4272

KRK
Ergo A/D AK4620 D/A AK4396 ASRC AK4122

LEXICON
fw810s CS4272-CZZ CS42426 dbx TypeIV

LINE 6
TonePort/Studio UX1/UX2 : AK4528
TonePort UX8 : CS4272
Pod X3 : CS4272

LUCID
AD9624 A/D:CS5396
DA9624 D/A:CS5396
ADA8824: A/D:AKM AK5392; D/A: AKM AK4324

LYNX Studio
TWO/L22: A/D:AKM AK5394A; D/A: Cirrus Logic CS4396
AES16?AK4114x8
AES16-SRC?AK4114x8?AD1896x4
AURORA CS5381

MACKIE
FIREWIRE CARD ONYX A/D AK5384 D/A AK4528
ONYX 400/F 1200F A/D AK5385 D/A AK4358

M-AUDIO
Audiophile 192 AKM AK5385A AK4358
Audiophile 2496 AK4528VF AK4528VF CS8427
Delta44 & 66 AK4524
Delta1010 A/D AK5383 D/A AK4393
ProjectMix A/D AK5381 D/A AK4358
Firewire Solo ADC AK5357?DAC AK4381
Firewire 410 : Envy24 HT, AK4355/AK4381, AK5380
FireWire 1814 Input 1&2 A/D AK5385A, Ins 3-8 A/D AK5381, D/A AK4358
Profire 610, 2626: AK4620

MOTU
MOTU 828 AK4321VF CS4223-KS OPAMPS - 4580
MOTU 828 Mk2 AK4528*8/AK4382 DAC for main outs
MOTU 2408 mk3 AKM AK4528VF
MOTU 828mk3 TI PGA2500,CS5364 8in CS5368, volume CS3308 8out AK4358 AK4382 MAIN AK4396
MOTU 8pre AK5385 AK4382
MOTU HD192 AK5394
MOTU 896HD AKM 5385
Motu Ultralite: AK4620AVF
Motu Traveller: A/D AK5385AVS, sorry no info for D/a

METRIC HALO

Mobile I/O 2882?DSP A/D AK5383 D/A AK4393
ULN2: A/D is the AKM 5383 and D/A is the AKM 4393
ULN8 AKM 5394 AKM 4395
Lio-8 AD AK5394 DA AK4395
MYTEK
8X96:ADC - CS5396 (or CS8427?) DAC - CS5396
Stereo192 ADC - AKM 5394A
8x192 AD Burr Brown PCM4202 DA Analog Devices ad1955

KRK
Ergo DAC AKM4396

NOVATION
nio 2 | 4(CS4272,AK4394)

PRESONUS
Presonus Firebox ADC:AKM AK5384 DAC: AKM AK4358/ST Micro MC33078,33079
PreSonus FireStudio 26in26out(8in8out)AK5384 AK4358?
PreSonus FIREPOD 10in10out(8in8out) AK5384 AK4358?
MSR (monitor studio remote) for Presonus FireStudio WM8590GEDS
Presonus Firestudio Mobile AD PCM4204 DA PCM4104

PRISMSOUND
Orpheus A/D CS5381 D/A CS4398, Mic pre PGA2500, Line ins OPA2134, Line outs venerable 5532 (TI ver), Headphone out OPA2134
DA-2 TDA 1547
ADA-8XR AKM AK4395

RME
RME ADI-2: A/D:AKM AK5385 D/A: AKM AK4395
RME ADI-8: A/D AK5392 D/A AD1852
RME ADI-8 DS: A/D:AKM AK5393A; D/A: Analog Devices AD1852
RME Digi96/8 PST/PAD: A/D AK5383 D/A Analog Devices AD1852
RME HDSP 9632: A/D:AKM AK5385A; D/A: Analog Devices AD1852
RME HDSPe AIO ADC - CS5361 DAC - AD1852
RME FIREFACE 800 A/D AK5385 D/A AK4395(AK4396 since March 2005)
RME FIREFACE 400 A/D D/A AK4620A
RME FIREFACE UFX A/D CS5368 D/A PCM4104
RME Multiface 1: A/D D/A AK4528VF
RME Multiface 2: A/D D/A AK4620A

ROLAND
Edirol UA-101 USB 2.0 A/D CS5340 D/A AKM 4385
EDIROL UA-25 DAC AK4385 ADC AK5381 DAI AK4114?USB TUSB3200
EDIROL UA-1EX DAC AK4385 ADC AK5357 DAI AK4114 USB TUSB3200
EDIROL FA66 AKM 4385VT CS5340

SM PRO AUDIO
ADDA 192-S: A/D CS5381 D/A CS4398

STEINBERG
MR816 AD AK5385BVF-E2 DA AK4358VQ
Yamaha N-12 AD AKM AK5385 DA AKM AK4393 and AK4382A for AUX and phones. Discrete preamp -> JRC2068MD Op-amps for unbalancing -> insert jack -> NE5532DA for balancing before the ADC

TASCAM
TASCAM US-144 A/D AK5385 D/A AK4384
TASCAM US-122L DAC AK4384 ADC AK5381
TASCAM US-800 ADC: AKM 5359ET DAC: AKM 4384ET

T.C.electronic
TC KONNEKT 24D/live: AK4620b INA163
Studio KONNEKT48 DA AK4359 AK4385, AD AK5358 AK5359 OPAMP JRC 2068
TC Impact Twin AD/DA AK4620 Output opamps 4-NE5532.

TERRATEC
terratec x24 phase cs42426

UNIVERSAL AUDIO
Apollo AD AKM AK5388EQ (Quad AD) DA CS4398 DA(Headphones) AK4480 Preamps x4 - PGA2500

OTHER BRANDS
AQVOX USB 2 D/A MKII PCM17964
Audioresearch DAC7 PCM1792
Berkley Audio Design Alfa Dac AD1955A
Bryston BDA-1 CS-4398
Cambridge Audio Dac Magic WM8740
Cary Audio Xciter Dac AK4399
Lavry Da11 Analog Devices 1955
Logitech Transporter AKM AK4396
Matrix mini-i AD1955
Musical Fidelity V-Dac Burr Brown DSD1792
Northstar Extremo PCM1792
Ps Audio Dac III: Burr Brown 1798
PS Audio Perfect Wave DAC WM8741
Stello Da-100 signature AK4395, AD1896 upsampler
Sutra DAC 1 Burr-Brown 1740
Weiss Dac2 Burr Brown PCM1792
Weiss Dac 202 Sabre ESS9018
Weiss Medea DAC AD1853

网友:
做个同频率的双T型notch filter,把基波衰减了,再用ADC测就没压力了。
我做的1kHz振荡器可以到 -140dB 左右,这是用notch配合CS5341测出来的。CS5341直接测, -100dB以下就不靠谱了。
最牛的音频ADC是AKM的AK5394, 也就是AP里面用的,手册上 Dynamic Range典型值是123dB。不过DR测定条件是在-60dBFS输入下的,在-1dBFS输入条件,S/(N+D)典型值只有 110dB.
AP能测出更低的THD,必然还用了其它的技术。

网友:
看来看去太复杂,头晕,正弦波如果能得到各点的数值的话输出为数据文件,去跟计算值做一下比对不就行了,借问一下,是用DDS做的吗?

楼主:
准备采用的线路

网友:
20年前做频率综合器,当时用的Qualcomm的DDS芯片,好像是2236还是什么,工作在S波段,一片DDS就一千多块钱,现在不知道20块钱搞不搞得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