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谁修理过这个Y246多用充电器

楼主(2015-04-16):
论坛里收个Y246电源,到家后发现充电按了启动按钮后,充电指示灯一直闪,电压是25V和11.2V跳变,不一会就停了就没电压了,这3DD时代的机器实在是没搞过,机器里好几个NE555,笨人能力有限,忘修理过的师傅们帮帮忙吧,万分感谢。

网友A:
军用电台充电器,这个还真没有玩过,不过这种应该是镍镉电池充电器,就是修好也用处不大,但牛不错,可以拆机利用原机的牛和表做一个可调线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军用电台充电器,这个还真没有玩过,不过这种应该是镍镉电池充电器,就是修好也用处不大,但牛不错,可以拆 ...

这个做工真的不错,可以用供电输出带电台,就是没图纸,小白不好下手

网友B:
做工不错,这种线性稳压好修啊,就是老化的原件都得换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这种线性稳压好修啊,就是老化的原件都得换太麻烦

麻烦也得换,怎么也是个军工产品是吧

网友B:
先把图纸搞到,在动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图纸搞到,在动手吧

正是没有才发帖求助呀

网友C(2016-02-23):
你启动充电时接上电池没有?如果没接电池那样没问题的,接上电池就会绿灯一直闪,同时电压和电流一会大一会小的摆动,因为用的是去极化脉冲充电方式,机器正常的话充满后会自停,同时保护的红灯指示亮。这电源质量很好,不般不出问题的,我有几台一直在用,从未出问题。我有说明书,可发照片给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启动充电时接上电池没有?如果没接电池那样没问题的,接上电池就会绿灯一直闪,同时电压和电流一会大一会 ...

这个解。赞!该机应接负载再启动。但你要注意负载(电池)要有点电才行。希你用好。机器挺好用的。

网友:
论坛里曾经有过一位老师开贴维修此款型号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解。赞!该机应接负载再启动。但你要注意负载(电池)要有点电才行。希你用好。机器挺好用的。

。多谢!对了,正如你所说,电池要有电才行,没有一点电会认为短路过流而保护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启动充电时接上电池没有?如果没接电池那样没问题的,接上电池就会绿灯一直闪,同时电压和电流一会大一会 ...

如果方便请发说明书,谢谢了

网友C(2016-04-08):
引用 楼主:
如果方便请发说明书,谢谢了

Y246说明书和电路图片有90多M,很难传上来,留下邮箱,我发你邮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Y246说明书和电路图片有90多M,很难传上来,留下邮箱,我发你邮箱里。

764420096@qq.com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