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灵敏度单级调谐高放的直放式收音机

楼主(2015-04-16):
这个电路的接收部分我搭成了,效果我就不说了,令人满意。

实验装置:

下面说说这个电路的“硬指标”:

这个电路高放管的静态电流约2mA,接收部分整机电流约5mA。天线的次级线圈先不接,将高放管基极直接连到偏置电阻,然后向基极输入频率1MHz,载波幅度0.3mVpp、调制度50%的高频调幅信号,调节高放负载回路电容,使之谐振,这时可以从检波级射极输出器的发射极输出0.5Vpp的音频信号。

0.5Vpp的音频相当于载波幅度1Vpp的调幅波解调后的结果,因此共射共基的高放产生的电压放大倍数为1V/0.3mV=3333倍,折算成电压增益20*log(3333)=70db。
共射共基高放在1MHz频率下的输入阻抗约5k,比同频率下的单纯的共发射极放大器高得多,通过增加天线线圈次级线圈的圈数,改善阻抗匹配,可以提高整体灵敏度。

网友A:
看到高频调谐放大器稳定增益的计算公式,高频增益跟9014管的放大倍数关系不大,只和管子的特征频率,等效跨导,密勒反馈电容有关,增益不是简单的管子跨导乘回路等效阻抗。类似的电路以前做过好几个了,
增益没你说的那末高。

网友B:
功率增益多少?35分贝么?我关心使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增益多少?35分贝么?我关心使用效果!

对于50%的调幅波,在10k电阻上得到的音频功率对于输入的调幅波功率的增益为10*log((0.5V/0.3mV)^2*(5k/10k))=61db

使用效果很好,除了选择性比超外差机差一些。

网友C:
镜像差动,这个功放有特色为什么我的中周不能插到面包上呢?

网友B:
如果两级那不是爽歪歪了!

网友D:
发光二极管的正级不应该与捡波二极管4148的负级连接吧,二极管反向偏执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光二极管的正级不应该与捡波二极管4148的负级连接吧,二极管反向偏执鸟。

与发光管相联的那个二极管没有用,面包板那个孔是中周的空脚。是试图与发光管串联,进一步提升偏置电压,试验复合管射极跟随器用的,以进一步提高射极跟随器的输入阻抗,但试验结果表明改善的作用并不明显,又回到了最初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镜像差动,这个功放有特色为什么我的中周不能插到面包上呢?

镜像差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适应电源电压的变化,并且可以获得更大的增益。如果使用电阻的话,电源电压下降,差动放大器的偏置电流也会下降,推动管的直流偏置电压也会下降。

把面包板对半切下,磨掉一个孔的距离再拼起来就可以插标准脚距的中周了。

楼主:
关于高放3000多倍电压增益的解释。

0.3mV输入信号在5k输入阻抗上产生的电流是(0.3mV/5k),9014的特征频率ft约150MHz,在1MHz下的放大倍数约150,
产生的集电极电流是(0.3mV/5k)*150,如果作为集电极负载的调谐回路的谐振阻抗是100k,那么在负载上产生的交流电压就是(0.3mV/5k)*150*100k,于是电压增益(0.3mV/5k*150*100k)/0.3mV=3000(倍)。
这个增益还有提高的余地。调谐回路的谐振阻抗与Q值有关,Q值越高,谐振阻抗就越高。精心的选材和绕制高频变压器,可以获得更高的增益。

网友:
AM调制应严格按世无盟协议30%,不要甲科学家X%,乙爱好者按Y%,丙DIY者按Z%,

否则你计算的检波效率奇高,就会误导了放大倍数的虚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并可不并,因为发光管正向导通内阻很低,况且又有较大的结电容,再并联一个电容电路的性能没什么变化,当然并联一个更好,实验装置中已经并联了一个0.1u电容。如果是高频变压器是次级调谐,那么就必须并联电容了,因为发光管处于谐振回路中,其内阻对谐振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级那不是爽歪歪了!

两级这样的高放肯定会自激,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再增加超外差电路。
一级共射共基的高放,然后一级变频,一级共射共基的中放,最后高增益检波。
变频与中放之间使用双调谐或更复杂的集中回路调谐,以提高选择性。
如果想效果更好,变频级使用独立本振的双栅管双平衡混频器。
不过这样的架构对AGC控制是个挑战。

网友B:
两级每级用铁盒屏蔽,用电缆连接!这样就可以吧!如果改成外差,麻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两级每级用铁盒屏蔽,用电缆连接!这样就可以吧!如果改成外差,麻烦了!

没用的。两级最靠近的地方在可变电容里面,就几毫米,没办法把它怎么样。除非专门制作大间距的可变,用老长一根轴,中间的的大空挡里才能放下屏蔽盒。老式电视机U头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级这样的高放肯定会自激,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再增加超外差电路。
一级共射共基的高放,然后一级变频,一 ...

AGC可否用光耦,减少前后级的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没用的。两级最靠近的地方在可变电容里面,就几毫米,没办法把它怎么样。除非专门制作大间距的可变,用 ...

用变容二极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变容二极管啊!

高压那里来?

楼主:
电路升级

前面的电路AGC不是很好,这个电路引入了AGC放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升级

射随器改为场效应管可能更简单些,比如用驻级体话筒里的的你的那个场效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射随器改为场效应管可能更简单些,比如用驻级体话筒里的的你的那个场效应管。

使用耗尽型场效应管确实可以简单一些,但i耗尽型场效应管很贵,一个价格抵数十个普通三极管,且不易买到,所以如有可能尽量不用它,尽量使用“平民”化的器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路升级

最好试一下这个AGC可行否。

此功放用一个电阻搭在喇叭线上是自举电路的一种形式吧?感觉会把直流引入喇叭,不太好。还是接个自举电容顺眼一点,咱也不缺那个电容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升级

AGC放大管集电极那个300k电阻计算过吗?此电阻为何要接到发光二极管正极而不是电源正极,是什么讲究?
洗耳恭听

网友G:
楼主好,我想要的就是效果,能否与一般的厂产品作个对比謝謝

网友H:
共射共基电路增益高,电路性能稳定。不知楼主放大倍数是实测的还是计算的。

网友A:
调谐高放级能做到70db的增益吗?
共射共基连其内反馈是比一级共射小的多,但是调谐高放的稳定放大倍数还是有限的。隔离做的好的话,30-40db已是相当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试一下这个AGC可行否。

此功放用一个电阻搭在喇叭线上是自举电路的一种形式吧?感觉会把直流引入 ...

1.试过了,新的电路AGC效果很好。输入信号从0.3mV变化到30mV,输出信号幅度基本不变,且没有失真。AGC至少有40db。

2.这种自举方法效率高,节约元件,调整方便,改变推动管的静态电流只需要改变一个电阻就行了,几个的直流电流流过喇叭应该没问题。

3.发光管的正极作为整个电路的基准偏置电压,大约在1.7V左右。从这里向高放管基极馈电,可以消除电源电压的变化对高放管工作点的影响。在静态情况下,AGC管的基极只有0.3V左右的电压,是不导通的。300k偏置电阻可以产生高放管2mA左右的静态电流。当有信号时,输出端由于检波作用直流电压上升,使AGC管导通,高放管工作电流下降,增益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共射共基电路增益高,电路性能稳定。不知楼主放大倍数是实测的还是计算的。

实测的,绝对可靠,还有提升的潜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谐高放级能做到70db的增益吗?
共射共基连其内反馈是比一级共射小的多,但是调谐高放的稳定放大倍数 ...

你亲自试一下就知道了,70db甚至更高的电压增益是不难做到的。这么高的增益得益于9014这种高放大倍数的三极管。但在单独运用9014时,由于集基电容的负反馈作用,高频性能大打折扣。使用共射共基电路,可以把这种高放大倍数的三极管的放大能力完全释放了出来。另一方面,共射共基电路不仅提高了三极管的高频放大倍数,而且它的输入和输出阻抗都大幅度提高,如果把这两方面都利用起来,超过单独的三极管就是数量级上的了。

网友I:
功放部分设计的有特色,舍得用三极管,高放也舍得用三极管,改成超外差估计效果更好,不过在大都市,,,AM没法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我想要的就是效果,能否与一般的厂产品作个对比謝謝

效果很好,对比就不做了,毕竟超外差电路有架构上有优势。
这个电路的优点在于:
比超外差简单,由于没有变频电路,理论上噪音要低一些,音质更好。
由于不少可变电容都是等容双联,做直放机可以把双联充分利用起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1.试过了,新的电路AGC效果很好。输入信号从0.3mV变化到30mV,输出信号幅度基本不变,且没有失真。AGC至少 ...

你把发光管当稳压管来用,那正常工作状态下发光管亮不亮?

如果发光管亮的话,据说很耗电,白白浪费电池,如果不亮又让人心里有点不爽,因此在这里用发光管稳压会困扰一些业余爱好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很好,对比就不做了,毕竟超外差电路有架构上有优势。
这个电路的优点在于:
比超外差简单,由于没 ...

假如有你说的70dB增益,就扛得住很多损耗,何不多搞几级调谐回路?比如天线回路部分就来两级,然后高放之后再来一级?

网上有拆机的三联军机可变,如果能都用上岂不美哉?

连矿机那点可怜的能量都能搞几个调谐回路,如此高增益电路岂能善罢甘休。

请多研究研究,搞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超级直放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功放部分设计的有特色,舍得用三极管,高放也舍得用三极管,改成超外差估计效果更好,不过在大都市,,,AM ...

这个电路比超外差简单,但性能不低。
由于高频部分只有一级,给分析、计算、测试、改进都带来方便。
一般的超外差机有一个缺陷,就是变频部分不加AGC,当信号很强的时候容易使中放过载。
我这个电路算是从源头上加了AGC,对信号强弱的适应能力更强。
有人能把来复再生单管机做到高性能,这个电路精心制作,肯定能达到并超过一般的超外差机。

网友:
我对你这个电路感有点感冒!但没信号发生器不好调高放!功放可以做一个来试现在也差几个晶体管!不过我觉得功放还是有改进的地方,一时也不知怎么改。

网友J:
楼主放大倍数是测试的还是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发光管当稳压管来用,那正常工作状态下发光管亮不亮?

如果发光管亮的话,据说很耗电,白白浪 ...

1.发光管是常亮的,消耗2mA左右的电流,可以兼做电源指示灯,不算浪费。
2.用多联调谐会损失增益,我主张在简单的方案上下功夫,在不增加复杂性的前提下,通过选择更好的元件,把性能发挥到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放大倍数是测试的还是计算的

是测试的,理论估算也支持了测试结果的合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高频调谐放大器稳定增益的计算公式,高频增益跟9014管的放大倍数关系不大,只和管子的特征频率,等效跨 ...

共射共基电路具有消除密勒反馈电容的作用,使放大器的特性更容易把握和控制。把共射共基电路的全部特性利用起来,是可以达到惊人的效果的。
增益的测试是通过对一定调制度的调幅波的放大和解调作用实现的。通过检波输出的音频幅度来间接的了解调幅波被放大的程度,而不是直接测量放大后调幅波的幅度,避免了仪器的接入对高放负载阻抗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算法误差太大了,负载和输入端不是阻性的,要用跨导来计算,或者用y参数来算,

高放负载是谐振的,谐振时谐振回路的阻抗是纯电阻特性的。
谐振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作用,能够使很多现象变得简单。在谐振点上,放大器按照低频电路的方式分析就可以了。
用y参数方法可以更一般的得到放大器的性能与频率的关系,如果代入谐振频率,全部公式就可以被大大化简。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的,绝对可靠,还有提升的潜力。

要是实测的,增益确实非常高,可比两级放大。

网友:
登录进来给yngz 点个赞

网友L:
请问楼主高放负载变压器电感为多少?用于短波该按天线线圈一样算吗?

网友:
可将高放部份移接到这个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高放负载变压器电感为多少?用于短波该按天线线圈一样算吗?

1. 我实验装置中实际用的高频变压器初级230uH,次级500uH,初次级圈数比大约2:3。为了与天线调谐同步,中周的初级电感量必须与天线初级线圈电感量相同。用于短波的话,电路的性能要下降不少。短波频段谐振回路的谐振阻抗比较低,三极管本身的放大能力也明显下降。
2. 当然可以。不过这个电路恐怕性能有限,用增益更大的场效应管双平衡混频器会更好。再结合与高放同样架构的中放和检波,效果不敢想象。

楼主:
再小改一下
这个电路更灵活一些,可以设置AGC的控制点。控制点越高,检波输出的音频幅度越高。AGC控制电位器甚至可以取代音量电位器。

网友L:
谢谢指教了。想问场管不调谐高放的高频电感负载覆盖中短波的最佳电感多少为好?原电路数据俩电感加起来有几十MH,不知其解。您是高手,请您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指教了。想问场管不调谐高放的高频电感负载覆盖中短波的最佳电感多少为好?原电路数据俩电感加起来有几 ...

1mH应该就可以了,电感越大,其分布电容越大,分布电容使得频率越高,阻抗越低。
1mH电感在1MHz下的阻抗有18k,比使用电阻要好多了。
不过最好不要用不调谐高放,对于收音机来说,选择性是很重要的,是降低噪声,提高灵敏度的关键。
与其使用不调谐高放,还不如用变频的方式,把信号直接变频到中频再调谐滤波。

网友M:
麻烦版主用9018,8050替换第一个9014看哪个小信号灵敏度高,谢谢

楼主:
这个电路使用电感而不是变压器作为高放的负载,更容易制作,缺点就是低压特性差一些,至少需要4V才能可靠工作。

如果象单管机那样使用大电感而不调谐的话,音质就比较差,这说明电感虽然具有提升高频增益的功能,但由于频率特性差,会引起调幅波的包络失真。调谐以后就不同了,LC回路的最大阻抗点在调幅波中心频率上,两边是对称的,且下降不多,就能够减小包络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M:
麻烦版主用9018,8050替换第一个9014看哪个小信号灵敏度高,谢谢

性能差不多,没有明显区别。

网友F:
为何不用上场效应管,一般的场管也不贵。

期待楼主进一步完善,干脆再搞一个场管和三极管的混合结构出来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何不用上场效应管,一般的场管也不贵。

期待楼主进一步完善,干脆再搞一个场管和三极管的混合结构出来 ...

不用场管的主要原因是场管的AGC控制能力没有三极管好。当降低三极管的静态电流时,三极管的输入阻抗会变大,这样输入的信号电流会降低,高放增益就会快速下降。当增益的下降速度超过输入信号增大的程度,那么就不会引起过载。对于场管来说,降低场管的工作电流,输入阻抗并没有明显变化,增益降得不够快,就容易产生过载,引起严重失真。

在高频小功率场效应管中,最值得购买的是双栅管BF998。经过试验,至少在调幅广播频段,用BF998作中频放大与三极管相比并没有优势,最值得用BF998的是在振荡和混频的应用中。

网友N:
引用 楼主:
再小改一下

这个电路更灵活一些,可以设置AGC的控制点。控制点越高,检波输出的音频幅度越高。AGC控制电 ...

业余条件下怎么调试你设计的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业余条件下怎么调试你设计的这个电路?

首先检查高放管的静态电流,在2mA左右,过高或者过低则需要修改偏置电阻。然后接收一个强台,并将音量电位器调到1/3处,然后调节AGC电位器,使声音宏亮,音质最好为止。统调就不说了,与超外差类似。由于调谐高放很容易自激,用普通双联制作很容易失败,制作需要谨慎。

网友N:
引用 楼主:
首先检查高放管的静态电流,在2mA左右,过高或者过低则需要修改偏置电阻。然后接收一个强台,并将音量电位 ...

那你制作此电路用的是什么双联可变电容呢?

用变容二极管来实现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你制作此电路用的是什么双联可变电容呢?

用变容二极管来实现可否?

我只能说在面包板上实验了这个电路的可行性,没用双联,天线与高放负载是分开调谐的,负载调谐用固定电容配合调节磁帽来实现。在面包板上用双联解决不了引线过长的问题,引线间的耦合会引起自激。做成实际的东西恐怕还需要解决许多困难。变容管应该是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O:
有整机图吗,发给整机搭好的效果看看,主要是看看磁棒怎么绕制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整机图吗,发给整机搭好的效果看看,主要是看看磁棒怎么绕制的。谢谢。

这个是我的“实验平台”。由一个磁棒天线,一个可变电容,一个喇叭,一组电池,两块面包板组成。
磁棒天线用的是成品。第一块板的左边和第二块板的中间搭的是两种版本的直放机。
中周已经暂时拿掉,作其它用途。
第一块板的中间搭的是三极管平衡混频器。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的“实验平台”。由一个磁棒天线,一个可变电容,一个喇叭,一组电池,两块面包板组成。
磁棒 ...

非常感谢发图,手工真好,非常细致,学习了。

另外,中周是成品还是需要自己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O:
非常感谢发图,手工真好,非常细致,学习了。

另外,中周是成品还是需要自己绕制?

尽量用成品,实在不能满足要求就自己绕。中周绕制并不麻烦,买一些成品中周,把成品的线圈拆掉,再用一小截漆包线,绕几十圈、最多一百多圈就行了。不需要专门的工具,消耗的材料也很少。

网友:
学习了,有空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量用成品,实在不能满足要求就自己绕。中周绕制并不麻烦,买一些成品中周,把成品的线圈拆掉,再用一小 ...

受教了,中周一直感觉比较麻烦,尤其自己做。

网友P:
引用 楼主:
关于高放3000多倍电压增益的解释。

0.3mV输入信号在5k输入阻抗上产生的电流是(0.3mV/5k),9014的特征频率 ...

“9014的特征频率ft约150MHz,在1MHz下的放大倍数约150” --- 好像没有这种说法,否则用ft达12GHz的管子就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9014的特征频率ft约150MHz,在1MHz下的放大倍数约150” --- 好像没有这种说法,否则用ft达12GHz的管子就 ...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受直流电流放大倍数的限制,交流电流放大倍数不可能大于直流放大倍数。特征频率用来估算交流电流放大倍数,与运放增益带宽积类似。ft达12GHz的管子其交流电流放大倍数不可能大于其直流放大倍数。

网友F:
为啥要用4148检波?2AP9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要用4148检波?2AP9不好吗?

2AP9反向漏电太大,会增加LC回路的损耗,增加检波失真。
1N60也有一定的反向漏电,1N4148反而是最好的,而且还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受直流电流放大倍数的限制,交流电流放大倍数不可能大于直流放大倍数。特征频率用来 ...

正确。楼主水平不错。

网友F:
最前面3个三极管的静态电流怎么调?貌似都连在一起了,用2k电阻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前面3个三极管的静态电流怎么调?貌似都连在一起了,用2k电阻控制....

第一个管子的静态电流由偏流电阻决定,其它两个管子的静态电流是自适应的,由加在它们基极的基准电压决定。

网友Q:
引用 楼主:
2AP9反向漏电太大,会增加LC回路的损耗,增加检波失真。
1N60也有一定的反向漏电,1N4148反而是最好的, ...

质量不好的2AP9漏电大,但不会影响回路损耗,正向导通损耗是不是更大。正因导通电压低才用于检波,相同输入电压失真更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Q:
质量不好的2AP9漏电大,但不会影响回路损耗,正向导通损耗是不是更大。正因导通电压低才用于检波,相同输 ...

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可以看成是并联在二极管两端的,它与检波负载电阻串联后并联在LC回路两端,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电阻损耗,会降低LC回路的Q值。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反向电阻极大的硅管来说,在调幅波的负半周时,二极管是完全关闭的,LC回路就不损失能量,而反向电阻较小的二极管则对LC回路产生了一个持续的损耗。我这个电路中,检波负载电阻很大,二极管正向导通时通过的电流极小,虽然压降较大,但损耗小。

网友(2015-06-24):
这个功放我做了,适应低压的能力还行,但是增益太低了,是10倍吧???

10倍大概就20dB的样子,收音机低放整个增益要50-60dB才够的,这功放是楼主由耳放改来的吧?

总之这个功放电路效果比一片功放IC差太多了,同样的信号给IC推同样的音箱,喇叭都快震破了,而这个只有一点声音。

建议楼主改改,或再加一级低放。

网友:
另一个问题:

这个功放输出端中点电压貌视是自稳定的,实际上由于三极管配对不可能很好,输出端电压不会在中点,这可难为业余爱好者了。

调中点电压是不是调节两个100k电阻中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镜像差动,这个功放有特色为什么我的中周不能插到面包上呢?

那是因为你的面包严重脱水,太硬了。最好是在面包店购买刚烤熟出炉的面包,松软可口,中周也可以非常轻易地插在上面了。

网友(2016-05-08):
共射共基高放. 记号。

网友:
楼主在用设计IC的思路做收音机。

网友:
调谐高仿的增益最高能做到二十多分贝,再大就会出问题,共射/共基电路不能提高电路的稳定性,电路的死穴在双联可变电容器上,天线调谐回路和高放负载调谐回路通过双联的分布电容耦合,高放增益稍高就会自激。
不装磁棒线圈可以正常工作,不代表真的可以收音
收音机的agc电路最佳工作范围是26分贝左右,不强agc作用越强越好,否则会有哽咽现象

网友:
调谐高放的增益最高能做到二十多分贝,再大就会出问题,共射/共基电路不能提高电路的稳定性,电路的死穴在双联可变电容器上,天线调谐回路和高放负载调谐回路通过双联的分布电容耦合,高放增益稍高就会自激。
不装磁棒线圈可以正常工作,不代表真的可以收音
收音机的agc电路作用范围应该是26分贝左右,不是agc越强越好,否则会有哽咽现象

网友:
围观加学习。高手多讨论讨论,我们能学到更多东西。

网友(2018-06-04):
楼主一级高放有60db增益??  这也是神了!!  超外差都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