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用什么型号的硅管能代替锗管来装单管收音机?

楼主(2015-04-16):
单管收音机一般都是用锗管来组装,但是,现在不是每个发烧友都能找到锗管,用何各型号的硅管来做单管收音机?坛友们都有过什么成功的尝试?说说你们成功的经验。

还有,2AP9的锗二极管更不好找,用什么型号的硅二极管来替代?

为了不增大收音机的体积,需要减少体积,电池占用大部分体积,如何在1.5伏的电压下,如何调整纯硅管收音机的工作点,保证收音机的正常工作?

网友A:
在坛子里找找,9014做的很多,效果超过老锗管单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坛子里找找,9014做的很多,效果超过老锗管单管机

那检波二极管呢?用什么型号的硅管来替代最好?问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问题,用硅检波二极管来工作的话,需要加一个‘二极管的偏置’吗?有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检波二极管呢?用什么型号的硅管来替代最好?问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问题,用硅检波二极管来工作的话,需 ...

检波管好些4148和2AP或1N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波管好些4148和2AP或1N60.

像楼上二位所说的,在单管收音机里都用硅三极管和硅二极管,如果再配上1.5伏的供电电源,是否能正常工作?有人尝试过吗???

楼主:
看了你发的链接,但是那个电路图里,把2AP9用别的型号的硅二极管来代替,在1.5伏的供电下,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你发的链接,但是那个电路图里,把2AP9用别的型号的硅二极管来代替,在1.5伏的供电下,能正常工作吗?

没试过,应该不行,2AP9可以找1N60,1N34等来用,比2AP9还好(就是透明玻璃壳的二极管,一头有1或2个黑环那种)
     听说效果最好的电路就是68-1单管机改成9014的管子。
你看看这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0372-1-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应该不行,2AP9可以找1N60,1N34等来用,比2AP9还好(就是透明玻璃壳的二极管,一头有1或2个黑环 ...

68—1改成9014的,检波二极管也用你上述的硅管行吗?供电电压最低用多少最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68—1改成9014的,检波二极管也用你上述的硅管行吗?供电电压最低用多少最合适?

低电压就要锗检波管,如果高电源供电好像可以都用4148。
  这种二极管你再找找

双红或者黑环的也是。玩收音机以后都要用的。
有些电话机里的电路板上有收音机用的二极管

楼主:
好的,看到了,我的配件里,有很多4148,也许可以用到的。谢谢你的赐教。。。。。。

网友:
9014贝塔高200以上,灵敏度高声音大,但强台声音有失真。不要用过大贝塔的,其截至频率低似乎反而再生均匀(发射极再生),9018就不均匀,但声音好听灵敏度低些.。这是我试验结果,分析结果不一定准确.

网友B:
9014+2X1N4148+1.5V的效果比锗管的单管机好很多的,不需要加再生也可以声音震耳(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14+2X1N4148+1.5V的效果比锗管的单管机好很多的,不需要加再生也可以声音震耳(耳机)。

好的,等我休假的时候,就按你说的型号做一个纯硅管的单管机试试,如果效果好,我就发上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等我休假的时候,就按你说的型号做一个纯硅管的单管机试试,如果效果好,我就发上来与大家分享

用636经典电路,不要附加其他,电流1-3ma即可,电流大一点强台声音强,弱台收不到,电流小一点,选择性会好一些。9014的放大倍数大一点灵敏度高。其他新版的9011也不错。磁棒长一点好,空气可变电容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