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置3211笔式万用表拆机与维修

楼主(2015-04-17):
       前几天逛论坛,偶然看到坛友转让日置3211笔式表,该表外观尚可,有原装表笔,电池盖完好,缺陷是蜂鸣器有焊接,比较难看,蜂鸣器无声,好像测量也不准,另外探针有弯曲,犹豫片刻,果断拿下。

       过了几天,万用表安全到手,简单测试,发现万用表测量偏差离谱,直流电压5V测试值大约1V多,电阻档测试也偏差离谱,跟直流电压偏差差不多,既然问题表到手,只有1个字:拆。

       这位坛友比较靠谱,把他的拆机经验细细告诉我,使我事半功倍,在此谢谢了

       下面先分享外观图:

正面图:

探针特写:

探针和表笔可拆卸:

侧面:

反面:

撕开不干胶标贴,看到隐藏的固定螺丝:

固定螺丝特写:

楼主:
分享拆机流程:

先拿下唯一的固定螺丝:

再拿下探针:

然后用VIP卡或指甲,翘下前后2块护套中的其中一块:

这时可看到2个红色小框,用小一字批翘4个暗扣的其中2个,使暗扣松脱:

外壳打开后主板图:

焊接过的压电蜂鸣器,上家焊接带毛刺,我已清洁:

这里蜂鸣器焊接点我已改接,楼下细说:

唯一的基准调整电阻:

把3根电池连接线焊下,继续拆机:

居然是牛屎芯片,呵呵:

拆机完成

楼主:
检修测量偏差和蜂鸣器无声的问题:

       因为主芯片是牛屎,所以也不用去怀疑芯片坏,就算坏了也无法修了,故先从二极管等易损元件查起,仔细检查了二极管和开关,都正常,决定上电试机,结果测量值居然都是正常的,还很准,百思不得其解,思考了下,可能是压电蜂鸣器短路吧(注:压电蜂鸣器是焊接在电感上的,短路会造成电感无效,我瞎蒙的 ),测量压电蜂鸣器,并无短路,无招了,煲机2小时观望,万用表还是正常,测量偏差问题没有出现。

      那么还是来解决蜂鸣器无声的问题,把日置3211笔式万用表打在蜂鸣器档,表笔与探针短接,使蜂鸣档工作,用正常表频率档测试电感2端,没有振荡频率;保持其中1个表笔不动,另一个表笔在电路板上随意搭接,当接触到图上的1个点后,正常表显示3.76KHz振荡频率,接着万用表关机,把蜂鸣器焊接在图中2个点上,蜂鸣器正常工作了。

原机蜂鸣器焊接位:

修复后蜂鸣器焊接位:

在此感谢矿坛超级彭版主提供帮助

楼主:
各项功能测试全部正常,基本准确,足以胜任一般检修:

电阻档500R测试:

电阻档5K测试:

电阻档10K测试:

直流电压档1V测试:

直流电压档5V测试:

交流市电测试:

交流市电正常表对比:

数据保持功能测试:

二极管档测试1N4007: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图文并茂。。。

网友:
楼主好多利器啊~是个工具爱好者!

网友:
楼主的确厉害,这也能修好。

网友A:
我靠,欧姆档这么准

网友:
不用谢。你能修好,我很高兴。我的破东西很多,以前都是拆坏的,现在有经验了。

网友B:
好贴,谢谢分析经验!

网友:
我一直想捡一块,捡不到....

网友:
号仪器好仪器

网友:
高手修表。这小表用料不错!

网友:
好表 非常准啊

网友:
感谢无私分享经验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欧姆档这么准

谢谢老友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谢谢分析经验!

谢谢老友加分鼓励

网友C:
探针怎么搞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探针怎么搞弯啦

可能上家拿这表当撬棍用弯的

网友:
详细图文教程,发图不易,感谢分享

网友:
图文并茂!

网友D:
很完整的帖子,加分加精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完整的帖子,加分加精鼓励!

谢谢烟版鼓励

网友:
好教材,感谢分享,支持加精。

网友:
介绍的狗细,测频的思路值得借鉴!赞

网友:
这个3211表也有一个,拿来时就没了换挡开关钮,测量还不错的笔试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