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池修复实验记

楼主(2015-04-17):
常常看到电池修复广告,却从没见过疗效。

正好感觉最近自己的小电自(偶尔上下班骑骑),只能跑15公里左右了,关键是有时不转灯。

于是下定决心,挑个无聊的周末,开动--维修。

上网找了N多资料,各说各话,各有各法,总结了下:

1:放电法,将电池放至0V, 更有圣者 反极性充至12V, 汗!从没想过可以反冲电池!

2:加水法,加电池水,加补充液,加纯水,主要是比重。

3: 脉冲法,有正脉冲,或正负脉冲,去硫化,活化板极。

4:大电流放大,小电流充电法~~~

5:加热加压法,就是用较高的室温,较高的电压,让它过充电。

6:换极板。

7:换新!

以上方法是自己的多年电子经验分析挑出来的,感觉有一定的道理,值得一试,反正搞坏了就直接跳到第7项。

先按顺序1-3 走一次看看,于是就动手:

1、先用公司电子负载放电(家里没有合适负载),设定CC 模式3A电流开始放电(当然先骑到快没电)。

2、整组放完差不多从早上8点多放到11点多,下午开始充电,数控直流电源 设定 CC模式1.5A /55V。
   充到5点多下班,还没满,拨掉骑回家(这是周5)。

3、周5那天,同时制作脉冲电路,因为大电流高电压,方案定为单片机+拆机电磁炉驱动输出电路(IGBT及其驱动部分和散工热片)
+60V 充电器(原来是48V的,用一个比原来高的以提高罐电流,达到过充)

加了电容组合,以提高冲激脉冲瞬时电流。

找了个漂亮的电流表,感觉量程不够,加了康铜丝 扩大一倍电流为2A。

电路调试

正式开拆
补水后充电

组装后 平时想 脉冲下,也是可以~~~

同时加了功率计,计量充进去的电量。
后面又加了定时器,就是定多久后,让它停,不要一直过充 因为会大量失水~~~

楼主:
1、加的是屈臣氏的水,

2、单片机脉冲 50HZ+6KHZ至10KHZ,两种频率,占空比8%左——

3、驱动输出部分,就是电磁炉IGBT输出那部分.

第一次骑出来,晕,一加油门直接从满电掉到近保护,完了电池报废,心想这实验损失惨重。

本来还可以骑15公里,充一次电,够我上下班两天了。吐血!!!!!!

反正是周6,去公园逛逛,于是慢慢的溜去公园。慢慢的发现,电压在回升!!!

大喜,电压平台慢慢维持在2个灯水平,骑行时,这是什么节奏!!

心想能回到15公里就好了,没指望多,但也不想少啊~!

逛了公园回来,绕下了路8公里左右,还有3格电,没管了!

又到了一个周1,心想要不要骑车去呢,会不会半路死掉,害我迟到~~~

做人要在拼劲,要有梦想,就好比最近炒股,你怎知道自己会套多少!

于是骑它上班,发现还行2格电!

时间来到周2,这时更纠结了,因为按以前15公里算的话,肯定是没什么电了。

拼了,好比后来股市我又加仓2万!!!!

吖,晚上回到家还有1格电,算了下这样的话有23公里左右了,还有一点电。这就够了,主要是充电不发热,能转灯。

已用两周,后续有什么情况再反馈!!!

网友A:
只要是电池发热,充电不装灯,加水后,不用脉冲修复,直接充电大部分都会转灯的,除非某一块电池容量不行了,碰到单块容量不行的即使加了水转灯了,行驶里程也不会增加了,你目前电池的状况说明电池整组一致性还行

网友:
其实加水,充电后要静置一段时间才能再用,让电池里面的电化学反应充分反应,这样对电池才好!

网友:
我的电动车电瓶充电不转灯,就是加纯净水,静置一段时间后充电再放电----直接骑行,再充就ok啦

网友:
充电不转灯,很多情况都是电瓶失水造成的。

网友:
我以前一般买电瓶液加上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我家的电瓶车也经常会不转灯,有空试试

网友:
好象加矿泉水不行,要加蒸馏水。

网友:
要加蒸馏水的 矿泉水有杂质

网友:
要加蒸馏水放置2天后再充电

网友B:
我的电动车上次放电,撑起来让他自己转,转了4个小时了还有电,后来就没敢放,怕充不进去了。

网友C:
充电不转灯,应是电池充的过程反馈的输出电压达不到被充电器检测要停止工作,所以还在充,发热了还冲,恶性循环。这时修也没多大作用了,里面的铅板都烂了变黑。还是换吧!四块以旧换新350元(天能电池)。不要折藤了。

网友:
我也装过脉冲的修复仪,试了2次没什么效果,后来加了水,充电能转灯了,但是容量还是没有改善。对付了一段时间还是换了电池。现在2年了又有时候不转灯,又该喝屈臣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阅晕没成功?

成功吖,见二楼,充电可以转灯了,行程大了6-8公里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电池发热,充电不装灯,加水后,不用脉冲修复,直接充电大部分都会转灯的,除非某一块电池容量不行了 ...

1、2、3走完一遍后,转灯了,行程也增加6-8公里,应该说脉冲还是有一点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动车上次放电,撑起来让他自己转,转了4个小时了还有电,后来就没敢放,怕充不进去了。

这样负载很轻,放电电流太小,可以用电子负载或电炉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不转灯,应是电池充的过程反馈的输出电压达不到被充电器检测要停止工作,所以还在充,发热了还冲,恶性 ...

是充电电流无法达到转灯要求,所以转不了灯。另个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生命就在于折腾,乐在其中,呵呵!

网友:
午饭没有吃 看的眼睛花了。手臂酸了。精神萎靡了。

网友:
加过水的电瓶能变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充电电流无法达到转灯要求,所以转不了灯。另个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生命就在于折腾,乐在其中,呵呵!

类似折腾的优点近乎O成本但实用性不强。

网友:
到最后 还得换  要不电池厂怎么活 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折腾的优点近乎O成本但实用性不强。

加水,转灯了吖,为什么觉得实用性不强呢,就算再对付半年也值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水,转灯了吖,为什么觉得实用性不强呢,就算再对付半年也值了吧!

转灯不代表电池复生、续航能力恢复。若忽视时间成本的话,这样的折腾就该放在平时,电池使用寿命的延长是一定的。

网友:
加纯净水后放置一天再充电12小时等电池发热就OK

网友F:
不能只加水,電池每一隔加1~2公克硫酸鎂,再充電,別實驗過充,電池傷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只加水,電池每一隔加1~2公克硫酸鎂,再充電,別實驗過充,電池傷很大。

请教下,加硫酸镁的作用是什么?  此方法你自己实验过吗? 上哪可以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加硫酸镁的作用是什么?  此方法你自己实验过吗? 上哪可以买呢?

硫酸鎂可復原極板活性,有用過,但不都有效,極板發白大概就救不回來了。此法舊電池大概可用1~2次,也就是說可以延長電池一倍壽命。

网友:
基本是报废直接换啦

网友:
我直接改锂电了。不用这二年一换的铅酸。

网友:
加水的功劳

网友:
我放电就用电炉丝,需要多少就截取多少

网友:
楼主的装备不错啊。很专业。

网友(2015-05-20):
真够拼的,但是如果以实用角度出发的话

迟到一次或者走到半路没电的损失可能比换一组电池更高!

网友:
不错。不过,修电池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
屈臣氏好啊!虽然不能恢复多少容量,但可以延年益寿啊!

网友:
大家都是这样,真是没有方法吗

网友:
在电池还没有鼓包时,加点蒸馏水,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大家试试

网友:
我的电动车电还可以,就是跑的慢听说是学习时有问题,请问能从学习吗,怎样学习控制器,

网友:
内容这个好…下次我也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能只加水,電池每一隔加1~2公克硫酸鎂,再充電,別實驗過充,電池傷很大。

请教一下老师。1-2公克是不是2-4克啊?

网友:
不错好方法 ,
不过加水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