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机一声道没开声音有2v交流电输出正常吗?

楼主(2015-04-17):
声音都没开,输出有2v交流电对喇叭有害吗?

补充内容 (2015-4-18 06:54):
我菜鸟,不懂,哪位大侠教下!

补充内容 (2015-4-24 11:00):
中点电压120ma,换管就没电流声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上个图,说清楚。什么功放?怎么声音没开输出有2V交流电?别人怎么帮你解答?

网友:
应该是零点电压没调好、或有三极管热性能变差

网友A:
输出2伏是在那里测到?喇叭两端?
声音没开,有输出就是交流声啊,电源滤波或者布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2伏是在那里测到?喇叭两端?
声音没开,有输出就是交流声啊,电源滤波或者布线问题

已修好,是管子问题!谢谢

网友:
没声是保护电路动做了,

网友B:
声道中静态电流或电压不能太高,一般功放机静态电压在0.5以内。你这个2伏的静态电压显然已超过定额值。这样高的静态电压有百害而无一利。但你可以把这个值调整下来。调整到定额值内。一般功放机在功率管的前级中有一个可调电阻。用万能表电压档黑笔接壳。红笔接到可调电阻的脚上。在通电的情况下不要输入音源把音量开到最大。听喇叭中是否有电流声?一般情况下是听不到电流声或有轻微的电流声。用一字型螺丝刀调整那个电阻把二伏的电压降下来却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道中静态电流或电压不能太高,一般功放机静态电压在0.5以内。你这个2伏的静态电压显然已超过定额值。这样高 ...

已修好,管子问题,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开机音箱咚的一声,纸盆直往外鼓,换了一直管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