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JYX-18X电磁炉通电不工作如何维修(已修复)

楼主(2015-04-18):
同事拿来一台九阳JYX-18X电磁炉,说是按键不灵,我打开清洗了一下,发现只有开机键接触良好,其他按键都不通了(需要更换了),不管他,先通电试机,发现有一声自检的“滴”的声音,但是按开关键打不开,请问如何维修?(另外有时火锅功能指示灯会亮起,但是按开关键仍然打不开)

网友:
   把按键换完再说其他11111111111111

网友A:
换全部按键,再检测5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全部按键,再检测5v电压是否正常?

     朋友已经有滴声了,这个情况检查5V是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已经有滴声了,这个情况检查5V是多此一举

不换按键可以吗,按键都是开路状态,只有开机键是好的,理论上应该可以开机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换按键可以吗,按键都是开路状态,只有开机键是好的

     3分一个的按键,就是你零售买贵点1毛一个或者2毛一个,才几个钱啊,有的按键短路或者漏电也会使得开不了机的,如果连按键都没有也舍不得买或者买不到你就别修了.如果换了按键还不行,排除电路板上有霉烂段线的可能外,就是你按键板中间那块IC,型号可能是74H164什么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分一个的按键,就是你零售买贵点1毛一个或者2毛一个,才几个钱啊,有的按键短路或者漏电也会使得 ...

谢谢朋友,我去买按键去,因为按键多,怕换了按键还修不好,所以这样问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我去买按键去,因为按键多,怕换了按键还修不好,所以这样问您。

      没看到电路板的背面,如果按键换了还不好你最好上下按键板的背面,按键换了还不好多数是刚刚我说那个IC坏了,按键板正反面要刷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电路板的背面,如果按键换了还不好你最好上下按键板的背面,按键换了还不好多数是刚刚我说 ...

按键全换了,正常了,谢谢朋友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全部按键,再检测5v电压是否正常?

谢谢指导,全部换按键正常了

网友C:
此帖有始有终,维修结果楼主也写上来与大家分享,正是大家所希望的,虽然是很普通的案例,但热心坛友提供正确维修思路及方法,对初学者有很大启发和借鉴作用,给楼主和热心坛友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帖有始有终,维修结果楼主也写上来与大家分享,正是大家所希望的,虽然是很普通的案例,但热心坛友提供正确维 ...

感谢版主鼓励,电磁炉维修我是小白,到这里求助,很快就解决了问题,感谢矿坛这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