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手持万用表的表笔插座

楼主(2015-04-18):
小弟是个电子爱好者,喜欢摆弄各类万用表,看了无数拆机图,自己也拆解过几台表,被各种精密设计深深吸引。

表笔插座看似普通其实是很重的的一个部件,它是手持万用表和外部产生电气连接的唯一通道,也是封闭的表壳上唯一的开放口,手持万用表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在工厂里高温、高湿、粉尘、油污、金属颗粒随处就能遇到,如何在这些场合下能保持高精度、高可靠性、高安全性就得看表的密封性能了,而表笔插座是表壳上唯一的开放口,其结构设计影响着表的密封性。所以插座成了我的一个关注点。

说插座前先来了解一下与之配套使用的插头,大部分万用表都使用4mm安全型香蕉插头(banana plug),为什么叫香蕉插头?不是叫桔子插头?可能是因为形状和用途(插)的关系吧!

这种是普通香蕉插头,铜电极是外露的。

这种是安全型香蕉插头,可以看到铜电极外面有塑料套管,手无法触摸到电极,安全又防污染。

各种插座的主要结构都是差不多的,由塑料套管和金属管组成。不同的是套管和外壳的固定方式、金属管制造方式。

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4种结构,画了几张结构示意图,希望能把想说的东西表达清楚。点击图片看大图

A型 A和B的铜管都是用铜皮卷绕而成的,时间久了容易直径变大松动。

B型

C型的铜管是无缝的铜管,比较耐用,不会变形松动。铜管堵住后可以有较好的密封效果。

D型的铜管是用整根铜棒车制的,铜管在外壳注塑时埋在塑料中,和外壳成为一个整体。这种结构是最好的,密封性可以达到防水级别,插拔时的力由外壳来承担(电路板不受力)坚固耐用。

插入后

A B C三种结构的铜管都是贯通设计,需要堵住孔才能防止外部异物进入表内

有人说插头在插座里怎么可能有异物进入?万用表在正常使用时总有1-2个插座是空着的。

看看没有堵住铜管的后果,大家遇到这种结构的表要注意了。

在外壳相应位置增加圆形的柱子能够堵住铜管,还能改善电路板的受力情况。

就写到这吧。有错误、遗漏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补充。

网友:
图文并茂,挺好!

网友:
福禄克15和17 都是注塑时埋入,然后用螺丝拧在主板。倒是其他高端的都是铜管焊接在板子上,甚至高端的两个手持表还会出现表笔座脱焊问题

网友:
分析的挺全面的!

网友:
很好,很好,直观,详细,到位

网友:
分析的挺全面的 很好,学习了

网友A:
来个不是很常见的,表笔座整体CNC出来然后注塑在外壳里,直接螺丝拧在电路板上...

和这个类似的还有F101的表笔座,也是整体加工出来直接拧在电路板上的,不过没有注塑在外壳里,整体工艺稍微简单一点

网友B:
我感觉万用表的表笔插座,应该开在万用表的侧面,就没有进灰的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不是很常见的,表笔座整体CNC出来然后注塑在外壳里,直接螺丝拧在电路板上...

和这个类似的还有F101 ...

很靠谱的设计,请问这个是什么牌子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万用表的表笔插座,应该开在万用表的侧面,就没有进灰的可能了。

表笔插座设计在侧面确实能减少进灰的概率,但是表放在工具盒子里、包里携带时还是会有异物进入插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靠谱的设计,请问这个是什么牌子的表?

鬼子的kaise...对应老款日置3255但是又有些不同...还有一个索尼+泰克也是一样的,不过也是天价
新的日置3255-50有卖,不过是天价
IP54的防水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万用表的表笔插座,应该开在万用表的侧面,就没有进灰的可能了。

放在侧面也有坏处...
我有两个插座在底下的表...很显然没法立起来用,表笔线直角的香蕉头插进去翘着也好别扭...
我是另外用直的香蕉头做的表笔线,就很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