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近40年我又做台单管来复机

楼主(2015-04-19):
隔近40年我又做台单管来复机,总之没啥事想装一个高灵敏度的收音机来听,我七十年代装过一台标准6管机灵敏度很高!在灌县城区能听到双流机场飞机与塔台的对话,电路板是用的三盒板,当时做的木壳外观不太好看后来就拆了。我想先装台单管来复机,把天线输入的灵敏度调高再弄超外差。收音机装在洞洞板上,高阻线圈是用的3W节能灯的线圈,与标准高阻线圈相比效果差不多,但是晶体管是用的3AG47放大倍数169(用DTB8908测的下同),先调电位器把C极电流调到1.5mA,用800欧耳塞耳听没一点电台动静,只能在有的地方听到干扰声,把再生装上也不行,把收音机的地接到煤气管上,听到一个台比蚊子的声音还小!換个放大倍数216的调电位器把C极电流调到1.5mA,用800欧耳塞耳听能听到与蚊子差不多的声音。空气连与塑双连差不多,电池是用的鋰电,测试都是靠近阳台而且是晚上7点过,要是当初先学装单管来复机而且要要求这么高!很可能不爱好这个“无限垫”了,好处是八十年代初又爱电脑了!人笨学了几十年只会玩电脑顶多就是装系统之类的。

单管来复机

单管来复机

网友:
呵呵,牛刀杀鸡。空四联装单管。

网友:
高阻线圈是用的3W节能灯的线圈  效果如何

有电路图吗

另外 最好多上些细节图

网友:
节能灯扼流圈能用,但效杲差些,楼主把磁芯拆去,切一小条55㎜扁磁棒,以线圈架內尺寸为准用粗砂轮打磨,放入线圈架內,这样效果要好不少

网友:
支持折腾,调试好了吗?

网友:
走了回头路,重温昨天的故事,

楼主:
还没调试好,准备换长磁棒、重新绕线圈。电路就是标准单管来复机。3AG47  锗PNP 100mW 100mA 20V 8.0M 在网上买的色点是白色,按理应该270-400但实际最大也不到300有一半(8)不到200见图

单管来复机

单管来复机

单管来复机再生

单管来复机再生

网友:
3AG47特征频率很低,印象当中只有2兆左右

网友:
想法不错,我去年已经装好单管机,把高频信号输入外差机,比三连机还好玩。

网友:
重温单管别有乐趣,现在舍得把万里636耳机拿来用的越来越少了
看到您这个大四连,我忽然脑筋放电:把那个调频连作为“同步可调”再生电容怎么样?通过适当串联固定电容,“自动”实现调谐选台时低端再生量大、高端再生量小,达到全段均衡的临界灵敏度。

网友:
灌县不是老早都变都江堰啦么

网友:
高阻耳塞机很有看点。
不过感觉很重,严重怀疑塞进耳朵后随时会掉下来。
2xshy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主意啊,太大的话串一个瓷片电容

空连个头太大,现在CBM-443密封连很多,调幅两连270p,调频两连好象是22p,做一个双调谐选频和自动补偿再生应该有希望,以后有机会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调试好,准备换长磁棒、重新绕线圈。电路就是标准单管来复机。3AG47  锗PNP 100mW 100mA 20V 8.0M 在网 ...

倍数太高了灵敏度做不上去,一般蓝绿点70-80倍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