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细漆包线如何焊接

楼主(2015-04-19):
如图

网友:
很细的可以直接焊接

网友:
直接焊接就可以,焊锡的温度可以去除漆皮

网友A:
这是被摆上的那两块磁铁 擦坏的吧 烙铁温度调高一点焊 在不行直接绕一个这样的线圈。

网友B:
拧到一起然后用打火机烧一下就会熔结到一起,多试几次,掌握好火候,效果会很好

网友:
先镀锡(用小刀刮掉外面那层绝缘漆也行)再正常焊接。

网友:
直接焊接就可以

网友:
要看是单根还是股合,单根直接松香下檫焊,烙铁不能太热,股合的可用超细砂纸磨一磨,再上松香磨焊,小刀刮就断了。有的很短,一次失败就没第二次机会。

楼主:
谢谢大家的主意。烧结法和直接焊接法都可以试试,就是不能动刀子啊
这是双线并绕的L1/L2. 线实在有点细

网友:
烙铁头吃饱锡,把待焊的漆包线按在松香上来回拖几下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用阿司匹林呀!

网友:
一直焊接较细的漆包线时都先是先将两线头拧紧,然后在一块环氧树脂板(废旧的新的电路板都可以),放上少许松香,烙铁上锡在拧好的线头上擦几下就焊上了!

网友:
烙铁头弄光洁.吃好锡.细线头平放硬纸板上.放点松香.控制力度.380度烙铁头在线头上轻刮过(找点废线练习感觉.).就会吃上锡.二个吃锡的线头并一起.烫一下.成了.

网友:
这个简单,两个字:拉,蹭。慢慢体会吧。

网友:
先把铜线拧在一起,然后用烙铁蘸焊锡就能焊上,至于是否清理绝缘漆我感觉没必要,焊锡高温就可出去

网友:
把线拧在一起直接焊接,接好后测量检查一下,我就这么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年前好像在电子报上看到的技巧,可以试试看的。

能说一说吗?

网友:
阿斯匹灵怎么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拧到一起然后用打火机烧一下就会熔结到一起,多试几次,掌握好火候,效果会很好

nianqingshihou jiushizhemewande

年轻时候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2015-05-19):
待焊线头沾上松香,烙铁头清洁吃饱锡,将待焊线头插到熔化的焊锡里轻轻抽动,几秒钟后就吃上锡了,烙铁温度要高一点

网友:
直接焊就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被摆上的那两块磁铁 擦坏的吧 烙铁温度调高一点焊 在不行直接绕一个这样的线圈。

嗯..确实可以..不过高温会消磁啊..呃..就事论事和本主题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嗯..确实可以..不过高温会消磁啊..呃..就事论事和本主题没关系

也没说去焊吸铁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试过,就记得是以前看《电子报》看的,好多年了,我在找找看,有就发出来!

这么大的事您居然没试过

漆包线放在药片上烙铁头沾锡蹭几下即可去漆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没说去焊吸铁石呀

本来就是扯些其他的话题啊

网友:
大坨焊锡直接上锡就行然后焊接

网友:
这个很简单吧~~细线直接挂锡就可以, 漆皮很容易下去。来回拉几次就可以上焊锡了

网友:
接头放到玻璃上,用松香助焊,烙铁头来回刮几次就镀上焊锡了。就可以焊接

网友:
一小张砂纸包住漆包线轻擦几下即可焊接

网友:
直接焊接可减少电阻

网友:
如果是0.03---0.05短线头就用焊接的方法,采用30W的白光烙铁,在松香中将单根漆包线的漆皮烫去并过锡.如果是0.03---0.05长线头就用烧结的方法,用火柴的火焰靠近打死结的线头,很容易熔在一起,比较好控制温度,打火机的火焰很难控制,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