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仪MY61数字万用表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5-04-20):
       近几天比较空,翻出以前坛内收的华仪MY61数字万用表,该表故障为不开机。
       按检修流程,接9V电源串接电流表开机,故障万用表无任何反应,电流表显示电流0,说明电源没有供电。
       打开外壳,取出主板,目测电源开关有腐蚀,清洁后更换,接9V电源串接电流表开机,还是没反应。
       用正常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故障表AD转换芯片V+和V-,有二极管特性,说明芯片大概率完好,把9V电源正极跳过开关,直接焊接到芯片V+脚,接通电源,万用表开机,电流表显示3mA不到,表明万用表基本正常,装机检测,各项功能完好,说明故障在9V电源供电部分;再次测量电源开关,正常;百度华仪MY61电路图,无果。
       夜深深,睡意朦胧,装机休息。

9V供电V+测试点:

腐蚀的开关:

楼主:
上传数字万用表自动关机原理及故障分析,供坛友参考。

发帖不易,坛友们看了,喜欢的请轻轻顶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帖,要支持,,

谢兄加分鼓励

楼主:
       对于9V供电电路,首先怀疑电路板过孔线腐蚀断路和电源供电下方的电解电容,以及四低功率运算放大器LM324。
       再次仔细检查电路板,9V供电孔都正常;接通电源,万用表关机,电解电容能正常充电至9V;再用正常表二极管档测量LM324,显示正常的二极管特性,LM324正常。
       按下故障表开机键,测量LM324— 4脚(V+)和11脚(V-),没有9V电压,把9V供电断开,欧姆档测量LM324- 4脚(V+)到电源开关V+,不通;测量LM324- 11脚(V-)到供电负极,正常。把LM324-4脚(V+)飞线连接至9V电源V+,再次按开机键,万用表开机了。

楼主:
清洁主板,测试各档功能,装机校准,精度还不错,完全可以担当炮灰工作

电阻10K:

直流电压1V:

直流电压5V:

交流市电:

直流电流10mA:

待机耗电:

楼主:
为了方便坛友检修MY61,特留下主板图:

主板元件面放大图  (上).jpg

主板元件面放大图  (下).jpg

网友B:
兄弟好手艺好技术,谢谢深夜分享。
另,兄弟的校准利器不错啊

网友:
通俗易懂的详细教程,大赞,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详细的修表教程,功底深厚!

网友:
楼主校准表的神器叫什么,哪里有卖的

网友:
好手艺呀,我的表坏了,都无法修,都不知从那里下手呢。数字无法归0

网友:
中创的基准看似不错啊

网友:
牛屎的表 看见就烦 。

网友:
软芯的,无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好手艺好技术,谢谢深夜分享。
另,兄弟的校准利器不错啊

谢谢兄加分鼓励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