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三极管平衡混频的高灵敏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2015-04-20):
这个电路是三极管平衡混频器和高增益中放和检波电路的组合,为了提高电源电压的适应性,还使用了稳压电路。
平衡混频器可以抑制本振输出,输出波形频谱纯净,可以减少滤波器的数量,因而可以减少滤波损失。
三极管平衡混频器并不复杂,只是多用了几个三极管,然而性能改善极大,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电路使用独立本振,有利于对混频器施加AGC。本振的负载比较重,振荡线圈可能需要特别设计。
如果对选择性有要求,可以在混频器和中放之间加一个三端陶瓷滤波器。

网友:
这个好,没见过,开眼界了、!!!!!!!楼主厉害!

网友:
好!楼主是否可以展示一下实物、制作要点,学习学习.混频变压器如何制作?是FM的就好了,现在AM的只有干扰噪音。。

网友A:
最怕那些变压器的制作。

网友B:
俺也抛个砖,一种比较简单的三极管平衡混频电路,已经在俺的改装139B中成功实现

网友C:
6楼的电路,两只三极管的基极,不需要交流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怕那些变压器的制作。

同感~~~~~~~~
要是能用陶瓷;滤波器代替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楼的电路,两只三极管的基极,不需要交流接地?

一侧接入高频,一侧接入本振,中频从集电极输出,隔离度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也抛个砖,一种比较简单的三极管平衡混频电路,已经在俺的改装139B中成功实现

试了一下你的电路,真的可以混频,妙不可言,非常感谢。
它的原理是射频信号与本振信号叠加后相互反相的被两个三极管非线性放大,射频信号和本振信号在输出端被抵消掉了。
它在功能上属于双平衡的,比我用的单平衡的更先进。
这个电路输入灵敏度较低,至少需要10mVpp以上的信号输入,适合作为第二混频器。
我所提供的单平衡电路的优点是灵敏度特别高,且可以提供增益控制,适合作为第一混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楼的难点在变压器的制作上!6楼的应该容易很多!性能上不知那个好!有经验的老师分享下经验!

6楼的适合作为第二混频器,灵敏度稍低,不适合在最前端使用。我提供的电路灵敏度极高,适合作为第一混频器在最前端使用。

网友E:
各有千秋啊,有空试试,卤煮可以把线圈参数以并给出吗?有实作的话拿出来看看并说说更好啊

楼主:
本振部分的改进
第一个电路存在一个问题,两个混频管的发射极输入阻抗很小,对振荡器是一个沉重的负载,普通的本振电路不容易起振。
当然混频器从振荡器获得的本振信号的能量,对混频增益是有贡献的。振荡器最好使用双管带稳幅类型的,容易起振,从振荡线圈上抽几圈馈给混频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有千秋啊,有空试试,卤煮可以把线圈参数以并给出吗?有实作的话拿出来看看并说说更好啊

变压器圈数并不严格,初级双线并绕几十圈,与适当的电容配合,保证谐振在中频上就可以了,次级绕个十圈左右,比普通中周容易设计和制作。天线线圈的次级双线并绕5圈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圈数并不严格,初级双线并绕几十圈,与适当的电容配合,保证谐振在中频上就可以了,次级绕个十圈左 ...

楼主,你确定你是要那个变压器是谐振在中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确定你是要那个变压器是谐振在中频上?

与两个混频管的集电极相联的那个,它是初级中心抽头的,双线并绕,保证严格对称,次级可以随意。

网友G:
这个混频电路与2极管混频燥音谁大?我想增益大 燥音也不会小吧?

楼主:
特别简化的版本:
这个电路特别简单,使用自激式变频,取消了中放和AGC电路。AGC对这种电路的效果不太好,也没有必要。
灵敏度还可以,音质特别好,选择性比调谐直放机好。
中频变压器使用次级谐振方案,初级总圈数为次级的1/2。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混频电路与2极管混频燥音谁大?我想增益大 燥音也不会小吧?

二极管混频是有损耗的,为了弥补它的损耗,并且达到三极管混频的增益,需要额外的放大器,总的噪声应该差不多。

网友G:
本振线圈好像没有回路?

网友:
电感偶合起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振线圈好像没有回路?

本振用的超外差收音机的标准电路,那个是标准的振荡线圈,正反馈通过互感耦合。

楼主:
这个电路验证成功,效果不错。
装置图:
这个是双绕绕制的天线次级线圈:

平衡混频的输出变压器使用大电容、小电感的模式,以匹配变频管输出阻抗,同时次级圈数很少,避免后级中放过载。

网友H:
我所提供的单平衡电路的优点是灵敏度特别高,且可以提供增益控制,适合作为第一混频器。
请问楼主与普通变频电路有多大区别呢,可以与有一级高放相比美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与普通变频电路有多大区别呢,可以与有一级高放相比美吗?谢谢

平衡混频与普通混频的区别,相当于推挽功放与单端功放的区别。推挽功放能达到更大的输出和更高的效率,平衡混频比普通混频可以得到更高的性能。
平衡混频只比普通变频电路多用了一个晶体管,值得广泛应用。
与带有一级高放的变频电路恐怕不好比。高放虽好,但代价很高,需要完善的屏蔽,不是一般条件能做好的。
提高收音机性能,平衡混频是很稳妥的方案。

网友:
参考参考,做一台玩玩

网友(2015-06-06):
差分混频比较好。

网友(2017-03-08):
NE602好像是差分混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别简化的版本:

这个电路特别简单,使用自激式变频,取消了中放和AGC电路。AGC对这种电路的效果不太好 ...

这电路插入两级中放和AGC,管子换成BF998,不知得有多好。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路有点意思,从结构上看,应是双管并联振荡器兼单平衡混频器。

双管并联振荡的特点是可以将跨导适当地线性化,使振荡幅度和振荡质量在整个波段内较为均衡,振荡产物的谐波幅度较小。

单平衡混频器比单管混频器要强不少,本振部分产生的偶次谐波和混频本身产生的偶次谐波大部分可以被抑制掉,但不如双平衡混频器能同时再抑制掉大部分的奇次谐波。

总体来看这个电路的变频部分还是有些亮点的。

网友:
如果混频前的两个信号及其谐波与混频后产生的新频率比较接近,才能体现平衡混频的优越性,中波收音机中得不到体现,本振信号与中频相隔较远,一级中周即可滤去,不过探索精神可嘉

网友I:
楼主的这个电路性能是不错的,我把这个电路成功移植到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中,灵敏度比原电路有所增加,音质也很好,中波段晚间能收三十几个台.(使用低阻环形天线,输入回路作相应改进)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这个电路性能是不错的,我把这个电路成功移植到超动态宽频响收音机中,灵敏度比原电路有所增加,音质也 ...

怎么移植?能说说细节吗?最好贴电路图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怎么移植?能说说细节吗?最好贴电路图分享一下,谢谢

将移植电路插入到高放与混频级之间,见图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将移植电路插入到高放与混频级之间,见图

谢谢,我也打算在这个超动态上试试。

但感觉这个超动态的本振电路也需要换更好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移植?能说说细节吗?最好贴电路图分享一下,谢谢

输入回路这样改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我也打算在这个超动态上试试。

但感觉这个超动态的本振电路也需要换更好的电路

好像没有必要,我也试验了很多电路,从性能来看没有提高。我只是参照其他网友的电路将共用偏置分开就可以了。

网友J:
中波天线不用磁棒?用那种天线?效果比用磁棒好吗?能否分享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中波天线不用磁棒?用那种天线?效果比用磁棒好吗?能否分享下

不能使用传统的磁性天线,除非你那里电磁环境很好。我作试验的地方干扰很大,用德生收音机只能收一两个本地强台。满波段全是杂音。低阻环形天线是最佳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能使用传统的磁性天线,除非你那里电磁环境很好。我作试验的地方干扰很大,用德生收音机只能收一两个本 ...

能介绍下你的低阻环形天线吗?谢谢

网友I:
用铝塑管作一个直径400mm的环,用细导线穿绕8匝接到输入线圈的4,6端即可,这个天线方向性很强。应急时直接用细导线绕一个环(不用铝塑管)也可以,只是干扰稍大,但比传统磁性天线强上不知多少倍了。

网友:
也试验了无源谐振环形天线,效果更佳。在这个天线中穿绕一匝做次级接输入线圈4,6,8匝线圈并接365pf双连(两联并联使用),弱信号接收能力大增,当然调台稍麻烦一些,这个天线的选择性是很好的。

网友I:
低阻环形天线的制作方法:用铝塑管做一个环(直径400mm,用导线在其中穿绕8匝接到输入线圈的4,6端,这个天线的方向性很强。应急可用导线绕8匝扎成一个环形,一样用,只是干扰稍大,但也比传统磁性天线强上不知受少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低阻环形天线的制作方法:用铝塑管做一个环(直径400mm,用导线在其中穿绕8匝接到输入线圈的4,6端,这个天 ...

老师,铝塑管有一层铝,这个不会对信号有妨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铝塑管作一个直径400mm的环,用细导线穿绕8匝接到输入线圈的4,6端即可,这个天线方向性很强。应急时直接 ...

另外,细导线直径多少为好?粗的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I:
老师不敢当,同为爱好者。低阻环型天线接收的是磁场信号,而传统磁性天线是磁场信号和电场信号均收,而现在研究证明大多数情况下干扰信号以电场形式存在,磁场信号的干扰相对要小,如果我们想办法只接收磁场信号,干扰就会小许多。这也就是低阻环形天线抗干扰接收的原理。铝塑管的那个铝层用导线引出接收音机的"地",屏蔽效果更好,不用担心它的存在会影响接收。另外用铜管制作也很好,用带屏蔽的五类线(8芯)做也行的,绕一圈切断处8芯每一匝的首与另一匝的尾依次相连,接成一个8匝线圈,屏蔽层接地,接收效果是一样的,导线不用粗的是因为粗导线比较难穿绕.,理论上用矿机用的多股纱包线性能会最好,但制作成本也更高,天线形状也不一定是非要环形,方形,矩型,六边形,也都是可以的,比如你可以用一根网线藏在一幅装饰画的背面,(当然方向得对)。一般的多股软线,单股的小截面导线都可以用的。这个天线难度不在于天线制作,难在你的收音机输入回路需要改造,(对高手没难度)。这个回复可能表述不太严瑾让大家见笑。

网友:
楼有点歪了,楼主的平衡式混频电路用在前级是最好的。6楼的电路我也试了,小信号是不行的,得改造一下,加上偏置电路,优点是不用绕中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老师不敢当,同为爱好者。低阻环型天线接收的是磁场信号,而传统磁性天线是磁场信号和电场信号均收,而现在 ...

那输入回路如何改造呢?很感兴趣,望您不吝赐教。

网友:
改造方法在38楼,需要自制一个输入线圈

网友I:
引用 网友K:
那输入回路如何改造呢?很感兴趣,望您不吝赐教。

线圈的绕制数据,与原线路的接线方法都在38楼那个图中,先绕4,6端(天线输入端)4为首,6为尾,20匝。再绕3,2绕组,3为首,绕12匝后抽头,最后绕2,1绕组,绕83匝,然后封腊,装入屏蔽罩内,测试电感量应在240μH左右,很好改的,基本沒难度。与原电路接线只有三个头,3端接到原电路上下偏置电阻的中点上,抽头2接高放管(混频管)基极,1端接双联,4,6端接入低阻环形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线圈的绕制数据,与原线路的接线方法都在38楼那个图中,先绕4,6端(天线输入端)4为首,6为尾,20匝。再绕 ...

之所以这么接,是因为找不到六个脚的中周为了省一个脚。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线圈的绕制数据,与原线路的接线方法都在38楼那个图中,先绕4,6端(天线输入端)4为首,6为尾,20匝。再绕 ...

非常好,以前一直把思路陷在磁棒里出不来,一定要200毫米长,要分段绕等。
磁棒是便携收音机的产物,我们弄台式机器,这样的中波天线是我所向往 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非常好,以前一直把思路陷在磁棒里出不来,一定要200毫米长,要分段绕等。
磁棒是便携收音机的产物,我 ...

之所有做这个试验,是因为我这个地点电磁环境非常恶劣,离中国之声的发射台约20公里,200米处是一个热处理车间,那个高频焠火炉的功率近百千瓦,开车从周边过,连调频波段的信号都被压制住了,一片噪音。我的楼下是一机加车间,几十台数控机床。用产品机只能收一个中国之声和另一个台,其余全是噪音。资料说环形天线抗干扰放果好,也有许多网友公开了他们的制作,而超动态的前身3P5中波用的也不是磁性天线,一而是框形天线,另外《实验场放应管收音机》(见八十年代的《无线电与电视》,本矿坛也有制作)用的是低阻磁性天线,所以做了这个试验。结果非常理想。这样的环境能应付的了,一般的家庭环境绝无问题。

网友L(2017-04-15):
引用 网友B:
俺也抛个砖,一种比较简单的三极管平衡混频电路,已经在俺的改装139B中成功实现

能否把自己的制作经验详细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能否把自己的制作经验详细分享一下?

感谢你的关注,我的139B已经换成NPN硅管,所以新的混频电路如图所示,供你参考。
混频三极管有一定偏置的情况下,实测灵敏度比原单管混频要高,而且隔离效果较好,各级增益调大以后也不会发生自激。

补充内容 (2017-4-16 09:58):
高频接原混频管基极,本振接原混频管发射极,双管集电极接原混频管集电极,供电接原混频管上偏置电阻电源端。

三极管平衡混频

三极管平衡混频

网友M:
引用 网友I:
线圈的绕制数据,与原线路的接线方法都在38楼那个图中,先绕4,6端(天线输入端)4为首,6为尾,20匝。再绕 ...

请问大师:用多大的线径?0.08的?中周用多大的?传统的10X10?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关注,我的139B已经换成NPN硅管,所以新的混频电路如图所示,供你参考。
混频三极管有一定偏置 ...

所见列同!我的电路只不过多了下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大师:用多大的线径?0.08的?中周用多大的?传统的10X10?

“大师”?见笑了,同你一样,同为爱好者。回复晚了见谅。10x10的旧中波本振线圈改的。线径0.1。几乎绕不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所见列同!我的电路只不过多了下偏电阻。

握手。。如果进一步改进,可以改成结型场效应管如J310等,与70系列接收机的混频器相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也抛个砖,一种比较简单的三极管平衡混频电路,已经在俺的改装139B中成功实现

这俩个管没偏置,如何工作? 难道要信号很强才工作?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关注,我的139B已经换成NPN硅管,所以新的混频电路如图所示,供你参考。
混频三极管有一定偏置 ...

这个图易理解很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握手。。如果进一步改进,可以改成结型场效应管如J310等,与70系列接收机的混频器相同了

手头刚巧有J310作了对比试验,三极管的灵敏度稍好于场管,两者音色是不同的,场管的偏冷硬,三极管的偏暖。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图易理解很多

两管的工作点低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手头刚巧有J310作了对比试验,三极管的灵敏度稍好于场管,两者音色是不同的,场管的偏冷硬,三极管的偏暖 ...

j310的电流调低些试试

网友:
学习,为以后中波DX机制作准备。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手头刚巧有J310作了对比试验,三极管的灵敏度稍好于场管,两者音色是不同的,场管的偏冷硬,三极管的偏暖 ...

这明显是用场管回路Q值更高的表现, 选择性应该场管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明显是用场管回路Q值更高的表现, 选择性应该场管更高。

是的,的确如此。另外可能就是三极管的混频增益稍高于场管。总体上都可以应用,三极管在电路中的表现也沒差那去。平衡混频电路,植得提倡。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关注,我的139B已经换成NPN硅管,所以新的混频电路如图所示,供你参考。
混频三极管有一定偏置 ...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在考虑将我的那台进行一些改造,你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另外,不知道你考虑过混频增益没有?还有阻抗匹配的问题,进行这样的改造,是否对灵敏度产生影响呢?

网友:
这样也可以呀,我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之所有做这个试验,是因为我这个地点电磁环境非常恶劣,离中国之声的发射台约20公里,200米处是一个热处 ...

谢谢你分享低阻天线的制作经验!过去做OTL功放带收音头也是用中周做天线线圈,拖一根软线接收中波电台干扰很小,线圈用0.08漆包线绕的,用磁棒线圈的话干扰大得不能收听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关注,我的139B已经换成NPN硅管,所以新的混频电路如图所示,供你参考。
混频三极管有一定偏置 ...

请问二个9018基极上接的电容是否可以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在考虑将我的那台进行一些改造,你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另外,不知道你考虑过混频 ...

混频级增益不是主要的,隔离度越高越好,因为单管混频增益上去了很容易发生大环路自激
输入阻抗,跟单管混频差不多,都是低阻抗的。不要只看电压,因为传输的是功率
况且用这种混频器肯定不是负增益,把通道发大量调高些也不会自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O:
请问二个9018基极上接的电容是否可以减小?

不小于各级高频退耦电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小于各级高频退耦电容就行

谢谢!有空我也想试一下双三极管混频。

楼主:
可以把这张图

还原成4管的形式:

性能应该更好。这是三极管双平衡混频器的巧妙设计,比模拟乘法器简单好用。
原图是三极管昂贵时代的产物,现在的时代已经没有必要了。

网友P:
请问这四管混频器实际效果试过没有,对称电路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这四管混频器实际效果试过没有,对称电路好做

还没有来得及试,但从原理上来说是可行的,我很有把握。

楼主:
这个是使用三极管双平衡混频器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这四管混频器实际效果试过没有,对称电路好做

电路刚才试过了,有些令人失望。这种方案本身是可行的,但增益很低,远远低于常规的单管混频器,只适合两个大信号的混频,用于收音机前级是不合适的。

楼主:
高增益的三极管双平衡混频器是这样构造的:

互为反相的本振信号从两个发射极馈入。

上面电路混频增益低的主要原因是两个发射极电阻产生了很大的负反馈作用

网友P:
81楼那个四管混频电路激励信号相位不对吧,看上去互相抵消的干活,所以增益·很低呀

网友:
同极性管子,平衡混频器输入激励信号应是二端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P:
81楼那个四管混频电路激励信号相位不对吧,看上去互相抵消的干活,所以增益·很低呀

相位应该没有问题。即使不考虑其工作原理,从静态结构上看,与原电路是相似的。只是把耦合电容换成了三极管发射极耦合,把不平衡输出改成了推挽式的平衡输出。原来的电路同样有增益低的问题,不会比改造过的电路增益更高。如果关心的是混频器对无用信号的抑制而不在乎增益的话,这样的电路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