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功放的老师吗?付维修费~~

楼主(2015-04-21):
先锋C-90  前级故障现象    现在输出声音只有一声道,且声音也不大,按键都灵的,按了也有反应~~求老师维修,PM我维修价格,运费我出~~

网友A:
换掉那些电位器 试试。。。。。
2xshy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掉那些电位器 试试。。。。。

电位器清洗了下,声音变大了 ,还是只有一声道··~~

网友A:
找到输入信号转换控制板,把输出的L,R的 左右 对调下,看是 前级问题 还是后级问题。。。

网友B:
之前没仔细看,先看供电正常与否,再左右交叉试试,我估计还是某个电位器的问题,还有看看接插件有有没有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输入信号转换控制板,把输出的L,R的 左右 对调下,看是 前级问题 还是后级问题。。。

前级问题,后级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没仔细看,先看供电正常与否,再左右交叉试试,我估计还是某个电位器的问题,还有看看接插件有有没有氧化 ...

今天再拆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级问题,后级正常的

那就详细检查前级啊,,电位器啊,插头那些,,

网友:
老机器,先拍~~~下看看,最先怀疑的就是虚焊

楼主:
故障已经找到,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故障已经找到,封了~~

怎末回事,到是有个结果啊,着还悬着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末回事,到是有个结果啊,着还悬着哪

电位器坏了~~~双排的坏一排~~~板上有虚焊~~

网友D:
看这个机的布线比较零乱,也看不清输入输出接线?但我可以告诉你二点。第一;你首先分开试验。把前后级分开试机。找一个耳机。耳机的一条线接在铁壳上。另一条线接一个电容的负极。如果是无极电容就随便接。用电容的另一个脚去查那个没有输出声音的那一路。搞清楚到底是前级出问题还是后级?第二;我可以告诉你。从图片中分析。可能是电子开关IC出问题。你可以偿试找到这个开关IC。一般情况下IC的种类应该是CD4052或4053以及4066之内的IC.这些都是14到16脚的组件。首先测量IC的电压脚。如果供电正常那就换IC.如果供电不正常就查供电部分。一般都能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机的布线比较零乱,也看不清输入输出接线?但我可以告诉你二点。第一;你首先分开试验。把前后级分开试 ...

谢谢!!!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