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音响的前级放大4558?

楼主(2015-04-21):
同上4558为什么要接负压,不接有什么问题?我抄的一个电路是没接负压的,在传个经典的2.1图给大家看看,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接负压?

网友:
单电源和双电源电路接法有所不同,下面是它的PDF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jEMmuWI-Iv0f7qqCyUC

网友A:
一般考虑,运放要处理的信号(包括输入端、输出端和内部的信号),电压瞬时值都必须在它的两个电源端子电压范围内。比如要允许0V附近的交流输入,那么电源负端就必须比0V更低。注意,运放是没有地引脚的。
实际上大多数的运放(不是Rail-to-Rail那种),输入范围比电源电压还要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考虑,运放要处理的信号(包括输入端、输出端和内部的信号),电压瞬时值都必须在它的两个电源端子电压 ...

谢谢!我最近在用的音响的4558是直接接地的没有接负压。抄了一部分电路图,4脚直接和地是连接的

网友:
采用双电压,输出是0V,单电压输出是1/2正电压,输出需要加隔直电容,

网友B:
你后发的图是用的直流音调控制,它是单电压供电的,如果给运放供电使用双电源会增加制作成本,电路也变复杂了。所以使用单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后发的图是用的直流音调控制,它是单电压供电的,如果给运放供电使用双电源会增加制作成本,电路也变复杂 ...

谢谢分享!我准备按照做这个图来制作PCB,还有后面的低音部分就用第一张的图低音部分来制作,但是第一张的低音部分4558用的是负压。难道我重新做个负压吗?零件我倒是用76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后发的图是用的直流音调控制,它是单电压供电的,如果给运放供电使用双电源会增加制作成本,电路也变复杂 ...

目前画的PCB一部分4558是单电源供电的.

网友:
好手工画得漂亮

网友:
想取得双电压。1可以用双绕组变压器。2,用两个二极管做半波整流。但纹波大,不适合给功放供电。

网友:
其实你用的功放IC是2030.它是双电压功电的,运放的双电压完全可以从那里出。当然,加个稳压给运放供电效果更好。

网友B:
你用的是LAYOUT5.0画的。画得还不错,布局再规整点就更好了。还有注意地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LAYOUT5.0画的。画得还不错,布局再规整点就更好了。还有注意地线问题。

布线是有点不好看,我这个功放IC 不是用2030的看不上,用TDA系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布线是有点不好看,我这个功放IC 不是用2030的看不上,用TDA系列的

2030也是TDA的啊,大部分音质好的功放都采用双电源供电。

网友:
4558运放单双电压供电都可以的,正负双电压供电时输出端可不用隔直电容,改为单电源供电后输出端要加隔直电容,并且要在输入端加上俩只22至47K的偏置电阻才能正常工作,4558和5532可互换使用,后者音色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