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帝燃气灶为什么对电池的电能利用率这么低?

楼主(2015-04-21):
华帝燃气灶点不着火,气路完全正常,点火时可以看见明显的的高压火弧,可就是点不着火。

换新电池后一切恢复正常,但检查测试原来的旧电池,除了电压稍低1.30V以外,短路放电电流都在1A 以上(一只1.1A,另一只1.5A),按道理说电池应该还可以正常工作,但实际就不能用了。该燃气灶使用的是1号电池,为什么这么费电,原因在哪里,求解。

网友:
楼主用维修电源调下试试,看打着火时的最小电压及工作电流,然后用可调电阻给电池放电,对比下电池放同样电流时的电池实际电压,我想应该比维修电源的电压低不少吧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明,是那种带电磁阀的燃气灶么?一节电池的还是两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明,是那种带电磁阀的燃气灶么?一节电池的还是两节电池的?

对不起,忘了说了。

是两节1号电池,是否是带电磁阀的燃气灶,我不知如何确定,请各位赐教。

网友:
是不是电路,或线圈局部短路,引起工作电流大!

网友:
用电池的基本都是有电池阀的,这个估计是电磁阀费电引起,只要火着了,电磁阀就一直工作,要是火意外熄灭,电磁阀就断气。

网友:
电磁阀可能有问题.燃气减压阀也会.换一个试下!

网友B:
用两个电池3v直流电的燃气灶大都有电磁阀,只要使用气灶电磁阀就要工作需要用电,点火装置只要点燃就停止工作但电磁阀要一到关火,比用一节电池的热电偶燃气灶费电多了.一般电池3至5个月,好的碱性电池半年至一年就需更换,为什么有高压火弧就是不能点火电池也有电换电池就好,主要是电池内阻大了,因为电磁阀有两组线圈一组启动线圈和维持线圈,当开始打火时用启动线圈电流400MA至500MA,由于电池内阻大电磁阀不能吸合没燃气出来,两秒钟后换为维持线圈.当然点不燃火.可从打火频率来看是不是需换电池,打开开关点火频率两秒后明显提高就需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电池3v直流电的燃气灶大都有电磁阀,只要使用气灶电磁阀就要工作需要用电,点火装置只要点燃就停止工作 ...

我觉得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网友C:
电池1.3V时听一下电磁阀的没有工作,电磁阀的工作的话就调一下高压电弧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1.3V时听一下电磁阀的没有工作,电磁阀的工作的话就调一下高压电弧针

我只是换了一对新电池,什么都没有调整。

网友:
费电说明熄火保护是真的,多用几节电池换来使用安全是值得的。现在好多标称有熄火保护的燃气灶都是假的,只有火焰传感器,但没有断气电磁阀,省电池但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1.3V时听一下电磁阀的没有工作,电磁阀的工作的话就调一下高压电弧针

说的有道理,应该是电磁阀没有打开。

网友D:
带电磁阀的就是费电!我家也是2个1号电池3V的,一般电池只能用2个月左右,跟你说的一样,只见打火就是不着。现在我改成6V小电瓶然后降压3V后给灶子供电,能用多久还不太清楚,因为电瓶也旧的,反正觉得比电池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电磁阀的就是费电!我家也是2个1号电池3V的,一般电池只能用2个月左右,跟你说的一样,只见打火就是不着。 ...

我以为我的华帝燃气灶是个例,原来还有同病相怜的。

网友E:
我家燃气灶用的是一节1号电池,带熄火保护的,很省电的。燃气热水器两节1号电池一般在单节空载电压1.4V时已经很难启动电磁阀了,燃气灶少修就不清楚了。

网友F:
改锂电吧,要不改个手机充电器,反正家里都有多。我就改了14500磷酸铁锂,不用买电池了,没电就换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燃气灶用的是一节1号电池,带熄火保护的,很省电的。燃气热水器两节1号电池一般在单节空载电压1.4V时已 ...

我家的是燃气灶,不是燃气热水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的是燃气灶,不是燃气热水器。

我只是为了说明电池新旧程度对驱动电磁阀能力的影响而已。

网友G:
我的热水器电池也是不耐用

网友H(2017-01-06):
燃气灶节能环保的火电打火电源(可替代电池)
夕阳红lbq把华帝燃气灶的3V电池供电改为220V火电供电的心得体会说明如下:
华帝燃气灶JZT-B317A不仅有电磁阀控制燃气开关的装置,而且还有离子探针熄火保护装置,因此这种燃气灶的电池电源不单纯是燃气灶电打火要消耗电池的电量,并且在做饭炒菜期间离子探针熄火保护也需要用电,电磁阀的用电是为了让燃气通过电磁阀进入燃气灶的燃烧炉盘,所以电磁阀是长时间地处于吸合状态,这也需要消耗较多电池的电量。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所以这种燃气灶比较费电,一般情况下两节质量好的1号电池的使用期限在三个月左右。并且这种燃气灶的电磁阀当电池电压降低到2.8V以下时电磁阀就打不开了,燃气不能进入燃烧炉盘,因此也就不能打火做饭了,必须更换新的电池才行。由此可见电池的电量并不能完全地用完,电池剩余的电量就造成了比较大的浪费,而且废旧的电池还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为此夕阳红lbq自行设计了用220V的火电电源经过降压→整流→稳压→调压的程序后,得到输出直流电压是3V的稳压燃气灶打火电源。这种火电打火电源与电池打火电源的性能比较如下:
1.华帝燃气灶用质量好的1号电池两节(大约5元左右)使用
期限大约三个月(一个季度)左右,按此推算一年(四个季度)买电池的花费是:5元×4 = 20元/年。华帝燃气灶的使用期限是8年,那么8年买电池的费用是:20元/年×8年= 160元。
2.华帝燃气灶用燃气灶节能环保火电打火电源所消耗电量的计算如下:
华帝燃气灶电磁阀的保持线圈电阻是375Ω,电压是3V,所以电磁阀保持线圈的电流是:3V÷375Ω= 0.008A(8mA)。
我们家华帝燃气灶JZT-B317A离子探针熄火保护用电和电磁阀保持线圈的用电的电流之和实测是12mA。
如果一日三餐做饭炒菜的时间按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计算,那么一天的用电量是:0.012A×3V÷1000×4小时= 1.44×10-4度(千瓦/小时)/天,一年365天燃气灶的用电量是:1.44×10-4度/天×365天= 0.053度/年。
华帝燃气灶的使用期限通常是8年,8年燃气灶消耗的总电量是:
0.053度/年×8年= 0.42度,所消耗总电量的价钱是:
0.42度×0.52元/度= 0.22元(2角2分),燃气灶做饭炒菜一年用电量的费用不到3分钱。
这种火电打火电源理论上可以把电量用完,一点电量也不浪费,但是实际上燃气灶8年的使用期限到期了,这种火电打火电源才用了0.42度电,花费也就2角2分钱,而且这种火电打火电源的寿命要大于燃气灶的使用期限。
这种燃气灶的火电打火电源因为不使用电池,所以也就对环境没有任何的污染。
3. 两种打火电源对于燃气灶8年使用期间用电量所花费用的比较如下:电池打火电源:火电打火电源=160元:0.22元=727倍。
关于这种火电打火电源的使用安全问题:这种火电打火电源的电子元器件是安装在一个绝缘的盒子里,这个电源盒子输入端连接220V的交流电源,输出端连接燃气灶电池盒内的“+、-”极,电池盒可以放在远离燃气灶的安全位置处,不会产生安全方面的隐患。我们家的华帝燃气灶用这种火电打火电源已经7年多了,华帝燃气灶的8年使用期限快到了,这种火电打火电源从来没有出现任何安全方面的隐患。
综上所述,可见有着诸多优点的燃气灶节能环保的火电打火电源应该大力推广使用。

网友I:
用废手机充电器供电,取消电池,减少污染。围板已经用了10多年了。凡是用3v电池的地方都可以改。你若仙电压高可以串联1-2个二极管。(直接用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我直接买了几个5号转一号,电池转换筒,可以放三节5号的那种,我放了两节,这样两节假一号电池筒用4节5号电池,感觉一年好像才换一次,比买一号电池便宜还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热水器电池也是不耐用

什么品牌型号的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燃气灶用的是一节1号电池,带熄火保护的,很省电的。燃气热水器两节1号电池一般在单节空载电压1.4V时已 ...

还真是你说的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锂电吧,要不改个手机充电器,反正家里都有多。我就改了14500磷酸铁锂,不用买电池了,没电就换电池,充 ...

已经用18650锂电改制成功,用了一个5号电池转1号转换桶,一个5号假电池(其实就是一导体),现在是第二次充电了,第一次用了26天,这一次电还未用完,已经16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燃气灶节能环保的火电打火电源(可替代电池)
夕阳红lbq把华帝燃气灶的3V电池供电改为220V火电供电的心得 ...

方案也不错,感觉改电池更方便一些。

网友:
我都直接上手机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废手机充电器供电,取消电池,减少污染。围板已经用了10多年了。凡是用3v电池的地方都可以改。你若仙电压 ...

按你这个方法我也改了,但是很费电,估计灶有问题,

网友:
这个大家想得太复杂了,我是用了三节一号电池,很耐用的。能打火,但不能点火,是因为电磁阀没有足够的电能打开而已。三节管一年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