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1型单管机,全部使用硅管可行吗?

楼主(2015-04-21):
在1994年中学时代迷恋无线电,并在当时装响过636型单管机,兴奋了好久好久。。。再后来,由于工作和家庭的原因,几乎没有再拿过电烙铁和万用表。近两年又重拾了儿时的爱好,也迷上了矿坛。
向坛友们请教:我想装一台68—1型单管机,但是没有锗管,用9014的硅三极管+4148的硅二极管怎样?为了缩小整机体积,我想只用一节1.5伏的7号电池供电,是否能行?

网友:
9014+4148可行,1.5V不太行,除非您那儿电台的信号很强。建议先用3V调试好了,再试一试1.5V,调整偏流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A:
个人感觉单管机做成超小型的不太好,单管机对调谐回路的要求其实还是蛮高的,最好是高质量长磁棒+高质量多股烧包+空连。否则满刻度都是隐隐约约的强台的声音,选择性灵敏度都差。一家之言,供参考。

网友:
使用手机电池。4.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单管机做成超小型的不太好,单管机对调谐回路的要求其实还是蛮高的,最好是高质量长磁棒+高质量多股 ...

有同感,我做单管机都是用140mm以上长度的磁棒,自己绕磁棒线圈,效果都不错。

网友:
硅管用1.5伏电池好像不行吧,光管压降就0.6伏,动态范围太小

网友B:
636型的用9014+4148+1.5V是可以的,但磁棒太短效果就不好了。68-1不清楚。

网友:
如果只能容纳单节7号电池位置,为什么不考虑用3.2V的磷酸铁锂充电电池?电路适当改动一下,虽然只有2、3百毫安,但对单管收音机也能用很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36型的用9014+4148+1.5V是可以的,但磁棒太短效果就不好了。68-1不清楚。

当年,636的我用过1.5伏,用的是高阻耳机,音量还可以。但是没在636上试过硅管。

楼主:
其实,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暴露出了我对电学知识的一知半解,如果基础知识学得好,不用发贴提问的,只要根据9014的厂家数据自己计算一下静态工作点和输入输出之类的数据就能得到结论了。

网友:
硅管用1.5伏也没问题,基极供电要用硅二极管稳压。6硅管外差机用一节电池的产品常见。

网友:
完全没问题,只是要把电源极性调过来。电压最好大点,不然效果不好。毕竟是单管机。

网友:
完全可行,但要换一下二极管,调试一下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636的我用过1.5伏,用的是高阻耳机,音量还可以。但是没在636上试过硅管。

我用硅管比用锗管效果好很多,现代硅管比锗管性能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