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遇到了新问题

楼主(2015-04-21):
     同 事的热水器坏,电磁阀不开启,本着节约原则,帮器剪短一圈电磁阀弹簧,再拉伸一下,好了。过两天又不行,我的另一个同事帮其换了电磁阀,换了水压推杆的气膜。暂时好了。过几天,电磁阀又打不开了,这次我换电路总成,没开气时候试了一下,哒哒电磁阀吸合声,以为好了。开气,又不动了。换新电池。还不行。暂时撤兵。
     老师傅遇到新难题,回到家想想,莫非煤气瓶的气压阀压力变大或变小,造成不平衡引起开启电磁阀困难?

网友:
碰过类似问题.用电池包括新电池.时通时不通.拍拍又吸上.后找到原配交流变换器.标称3v1.5a输岀.实测3.2v.直接在供电线上.直流端尽量短线少阻.一直正常使用.估计年长时久.综合性状有变.足压足流会好些.
还有可以试用铁锂电池试下.或许会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煤气减压阀供气压力太大把电磁阀顶死了    这种一般只要调减压阀降低压力即可修复, 有些是点火器的电磁阀控制回路内阻大,更换一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煤气减压阀供气压力太大把电磁阀顶死了    这种一般只要调减压阀降低压力即可修复, 有些是点火器的电磁阀控 ...

跟电有关的东西都换新了,就是思路局限在“电”,电磁阀,电路总成,电池。没有想到气压原因。明天他如果不买新的热水器的话,再帮他看看。

楼主:
我家里用的是手机电池供电,电池内阻小,电压比3v高一点。不但高压火花够猛,电磁炮吸合也干脆有力。

网友:
觉得是减压阀问题,楼主可参考这个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6725-1-1.html

网友:
卡阀了,最好换新的。

网友:
我都是用手机充电器做电源的

网友:
同感可是不好拒绝呀,往往是大家电小故障

网友:
往往是大家电小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