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四MF368万用表两个常见病的处理

楼主(2015-04-21):
上四的MF368表由于结构设计的缺陷,有两个常见毛病.一是档位开关的定位钢珠脱落,二是定位开关上的塑料套筒开裂,这两个毛病虽然不大,但是挺讨厌,特别是定位钢珠经常脱落.十分影响心情.这里介绍两个简单处理方法,我处理过的几块表效果很好.
1.定位钢珠脱落:将压簧片拆下,在簧片两端压钢珠处折一个角度,使之压在钢珠上顶端不翘起;再用细铜丝(我用的网线芯线)绕一个直径约4.5毫米的圈(绕一圈半就行),能套住钢珠又能不套死,将铜丝圈焊在压簧片的两端.使之正好套住钢珠,钢珠不再脱落.
2,塑料套筒:在套筒的表面用细棉线紧密地绕一层,用502胶水涂抹固定,使套筒不开裂.

网友:
这方法简单可行,回头也改一下。

网友A:
学习了,不错的好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不错的好经验。

互相交流,分享折腾的乐趣.

网友:
好方法。点赞

网友:
真是好办法,学习。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好经验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不错的经验

网友B(2015-06-10):
值得学习,我有块368表掉了一个定位钢珠,直径4mm,到车间拆个旧轴承拆了十几颗钢珠,装上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值得学习,我有块368表掉了一个定位钢珠,直径4mm,到车间拆个旧轴承拆了十几颗钢珠,装上修复

自行车的脚踏和前叉上用的就是4mm钢珠.到修车摊子要一粒就可.

网友:
这样也是个好主意,我顶

网友C:
方法不错,对368维修使用很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不错,对368维修使用很有作用

有好的经验大家分享

网友D(2015-08-20):
学习了。谢谢。我的368表,交流500,250测市电全部满偏,直流电压偏大2-3V。焊下2AK2再焊回,测电压又在量程内也不准。以为温度影响,于是替换了个2AP9,还是不行。测得2.98K那个电阻只有2.31K,用可调电阻替换也不能解决交流直流电压档偏大的毛病。其他分压电阻基本准确。彻底没辙了。求教各位了。

网友D:
经过几天折腾,判断是板子被电池漏液引起的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过几天折腾,判断是板子被电池漏液引起的漏电。

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过,如果不看见实物,是很难从电路原理上判断的.

网友:
方法不错,可行。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漏液会引起多种故障,我收了一台YX-360TRF,也是电池漏液造成一个二极管短路。第一次用毫欧表分析短路元件,的确很方便的定位了故障元件。

网友(2016-11-09):
赞一个。看来学修万用电表还是可以学到在学校里和社会上学不到的不少知识的。

网友(2017-03-20):
实际上还是机器的金属件做工粗糙造成的!

网友:
我也有368表,我啥时候不好用了也改了,学习了

网友(2018-03-27):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谢谢。我的368表,交流500,250测市电全部满偏,直流电压偏大2-3V。焊下2AK2再焊回,测电压又在量程 ...

拆下板子,用超声波清洗机,放入酒精,浸泡数小时,打开超生震动半小时,烘干后刷清漆,即可搞定。

网友:
系统老出错

以为上传失败,服务器有问题

网友:
我的表还没有问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