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和河南朋友交易360游戏机一套。申请中介

楼主(2015-04-21):
BOX360游戏机,已经破解可以随意按游戏,(需要专业知识)内部是枪机游戏鬼屋,花一两百元买的全新的两个手柄和视频线,110V供电带转换变压器。一套回家即用,280元包邮。帖子连接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88638-1-1.html请河南朋友确认。

楼主:
补充内容 (2015-4-22 09:55):
麻烦版主确认.

网友:
买家是先搞价的,以为是现款才便宜的,搞价后又走中介,为了信誉同意中介,现有几条补充,机器保证正常工作,正常视频输出,声音输出,正常玩游戏,手柄正常控制,很好玩手柄还带震动的,费劲打开机器内部,从新拍几张图片,所见即所得。第一。硬盘不知道多大,因为没有直接写多少G的,是代码。第二,光驱正常进出,没有游戏碟片,不保证正常使用,第三,看到主板上有另外改装的芯片。查资料是解密版。但是这个不确定。因为不确定所以不能承诺能不能另外添加游戏,只能保证现有游戏正常运行。买家同意以上所述后等版主确认我发货,如不同意,交易取消。请买家确认

楼主:
麻烦版主确认。

楼主:
已付款,地址已经PM,麻烦版主确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内容 (2015-4-22 09:55):
麻烦版主确认.

收到发货吧

网友:
已发货,少时附上单号

网友:
收到货没有

楼主:
还没有。应该今天会送过来

网友A:
单号显示已签收,如果无疑义请通知版主放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号显示已签收,如果无疑义请通知版主放款谢谢

老板:下午6:00多收到快递。快递是直接放在保安室的发的短信给我的。现在收到试机有以下问题。变压器。外壳还有游戏手柄压了很大的痕迹。试机可以开机。但是不能进游戏后来拆开看有一根线材脱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连接。连接到那个点。打你电话显示已经关机。你看怎么解决。

补充内容 (2015-4-27 17:09):
后来看了破解板那里的线没有脱落.只是看着像是脱落了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板:下午6:00多收到快递。快递是直接放在保安室的发的短信给我的。现在收到试机有以下问题。变压器。外 ...

我刚才给你打了几遍电话也没见你接,这个图片是你传过来的,看意思是没有检测到信号,你不懂的话最好不要打开主机,现在你把主机打开了,就不好说了。请你仔细看看硬盘到主板上的线,数据线还有电原线,这个包装时候特用心,你看看泡沫的厚度就知道了,主机和电源之间都用厚泡沫隔开的,实在不行就找个懂维修的看看,主板能启动就问题不大,其它事情等结论出来再协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给你打了几遍电话也没见你接,这个图片是你传过来的,看意思是没有检测到信号,你不懂的话最好不要 ...

. 今天中午我都没有休息拿到修电脑哪里看了下.师傅只是插电试了下机.维修师傅说这个可能是硬盘的问题.换的话最低都要200还要看是多大的硬盘.另外一家说最少要150........关于其中有几点我要说明下
1.快递是后来发短信的并没有打电话通知签收.而是直接放在保安室的.请不要以快递已经签收为由说你已经签收了那就说明没有问题了.试问现在有几个快递会等你验完货再签收的?
2.收到货以后我发现有问题就有打快递单的电话但是是关机的.所以我以为是线松动了.才拆开外壳看了下.其他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动过.要是换做别人有问题拆了会告诉你吗?我这个人是一就是一.做事如做人.做了就是做了.很多卖家会以为买家会拆他的东西.我想这个你大可不必担心.谁会吃饱了没事找事.因为我只是在工厂的一个小小的打工仔并不是那些专门靠这个来吃饭的.
3.“我刚才给你打了几遍电话也没见你接”因为当时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外面回家的路上.所以没有听到电话..
不过卖家的态度是很不错的.细心的讲解分析问题.是个很好商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 今天中午我都没有休息拿到修电脑哪里看了下.师傅只是插电试了下机.维修师傅说这个可能是硬盘的问题.换的 ...

让版主看着办吧,我的包装除非快递故意摔才能摔坏,你找修电脑的一定要找熟人,不是熟人就是没病他也能给你找出些病来。很正常的机器,包装四周是加厚泡沫,机器和附件都是厚泡沫隔离,变压器用厚泡沫固捞,上面再用加厚泡沫,绝对不会出问题的,下午就签收了,晚上打你电话你不接,然后跟帖询问你才说坏了,等版主处理吧,如何处理我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