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放在指针万用表上的问题

楼主(2015-04-22):
如题,一次无聊将htc  g12手机放在表头上面,按亮屏指针就开始小幅度摆动,黑屏偶尔摆动几下。上网用流量摆动幅度更是爆表(AC  10V)。以上不论挡位靠近表头均有摆动。。。。。。。。
                 这是不是手机超强辐射了,我这信号很好的,大家的手机有这么严重的吗,还手是正常的。搞得现在都远离手机了,

网友:
试了下,没有发现。
47表

网友:
手机电磁辐射(手机电磁感应到表头线圈,使指针打破静止状态)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指针表啊?

网友:
可能你的万用表灵敏度太高了吧!我的手机不论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在万用里有显示。

网友B:
指针万用表的表头接线相当于短天线,如果在长点或卷几圈,那就可以当手机发射功率检测了,原来我做过一个,用的是47表头,一米外还可以看到表头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指针表啊?

YX-960TR便宜的国产三和samwa表

网友:
试了下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YX-960TR便宜的国产三和samwa表

表上那个有机玻璃罩产生了静电,指针会摆动,用湿布擦一下就好了。我有体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指针万用表的表头接线相当于短天线,如果在长点或卷几圈,那就可以当手机发射功率检测了,原来我做过一个, ...

47表试了,没这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上那个有机玻璃罩产生了静电,指针会摆动,用湿布擦一下就好了。我有体会。

拆了玻璃罩和换其它手机也一样,应该是这个为内磁表头的原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47表试了,没这情况啊?

确实,我试了下47表也不偏转,但手头上的内磁表均有摆动,

网友:
我的63加1表也是会动的,而且我去年就发过帖问过的!这是无线电做的功吧!

网友:
这样测试手机功放是否工作也挺好的

网友:
表内交流部分整流二极管用了高频管,里面接线充当了天线,把手机的信号整流送表头了。

网友:
刚试了,我的47正常

网友:
手机辐射肯定有,不过没这么严重吧。

网友E:
手机是高频无线发射源。万能表里的有感电阻吸收了电磁波经过二极管整流后驱动表头偏转。几乎所有的指针万用表都有有感电阻和表头线圈。都会感应到高频能量。指针偏转很正常。只是手机天线和万能表内电感偶合程度和位置变化引起指针偏转角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是高频无线发射源。万能表里的有感电阻吸收了电磁波经过二极管整流后驱动表头偏转。几乎所有的指针万用 ...

的确是这样,换不同二极管偏转角度也不同,原表用的是1N4148开关管

网友:
试了下,没有

网友:
万用表指针的偏转角度和表头的灵敏度。万用表内部结构有感电阻的位置档位的选择。手机的发射功率有关。如果用对讲机测试。无论万用表放在什么档位都有可能撞表。对讲机得处于发射状态。

网友:
              最早用摩托罗拉C289手机就发现过这个问题,在手机接收短信或拨出电话时,指针万用表的表头偏转较明显,其原理就是众多坛友所说的,表头线圈和表内线路充当了一个无形的接收天线,微弱 的电波讯号经过表头所并联的二极管整流变成了一定幅度的直流电,驱动线圈偏转,如果你用示波器做实验,示波管显示波形变化会非常明显。
              但是我用现在使用的智能手机做实验,不论哪块表指针均是不动的,看来其辐射量很低很低。

网友:
还有这种事?明天我也试试。

网友F:
是不是手机喇叭的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手机喇叭的磁干扰?

应该不会,因为指针是随发射信号摆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