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输出牛制作

楼主(2015-04-22):
这是我昨天做完的6550推挽输出牛,才做好一个,手工排线,层层刷漆,请各位师傅多指点。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做的不错!6550推挽用4.5K不小吗?层层刷漆用不上毕竟不是845、211等高屏压

楼主:
屏—屏阻抗是9000欧,屏压500v,超线性工作,设计最大输出功率70w,层层刷漆是考虑到,线包绕好后浸漆,线包中间位置不容易浸透,要是有真空设备就好啦。

网友:
楼主做的挺好,手工排线比较累辛苦了!

网友:
做的挺好的。层层刷漆我是不敢的,甩出来把衣服弄脏老婆是要发疯的。

楼主:
一军师傅说笑了,跟你比差远了,我是手工排线,绕制速度慢,刷完漆包一层绝缘纸基本上没有弄到手上。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随心所欲,提高DIY水平。

网友:
无骨架绕,以前就用这种绕,

现在都改用骨架绕了,比无骨绕的轻松多了

网友:
看做工不错,输出牛兄弟千万别浸绝缘漆,事实证明浸漆后分布电容将呈数量级增长

楼主:
多谢提醒,我倒是没有试过,只考虑南方潮湿,空气湿度大,为防止霉断,所以浸漆。

网友:
初级从头绕到尾,两臂阻值必定不相等,楼主考虑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我倒是没有试过,只考虑南方潮湿,空气湿度大,为防止霉断,所以浸漆。

无论南方或北方,电源牛或推动输出牛,为保可靠稳定防潮是必须的,但推动输出牛不定都要浸漆解决,比如浸蜡或固封。

浸式防潮材料可有三种选择:蜂蜡、高频蜡、巴西棕榈蜡;
蜂蜡,效果较好,但蜂蜡自身含糖分,日后有隐患。
高频蜡,效果很好,但他是若干材料配方后制作的,对音质还是存在一定影响,并且各材料热熔点不一致。
巴西棕榈蜡,效果很好,所含杂质少,应是首选,唯一缺点是价格较上两种略高些,但他的热熔点又均比上两种要高,要知道胆机本身就是一只火炉,材料热熔问题应当考虑。

固封式防潮材料很多:环氧树脂最好,但对以后修理拆卸是个大问题。上面三种材料也是固封上好材料,并且无以后拆卸后顾。

提示,千万不要普通沥青材料。;

楼主:
8375好眼力,的确没有左右分段绕,我采用里外分段绕制,5夹4,+B在中间,初级20层,最内层起算为P1,每段层数分别为253352,p1接内2外5内3十B,p2接外2内5外3十B,直流电阻相差2欧,但漏咸比左右分段小,听音效果也很好,我所有的推挽牛都这样做。

网友(2016-11-27):
引用 网友A:
无论南方或北方,电源牛或推动输出牛,为保可靠稳定防潮是必须的,但推动输出牛不定都要浸漆解决,比如 ...

灌封可以用沥青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8375好眼力,的确没有左右分段绕,我采用里外分段绕制,5夹4,+B在中间,初级20层,最内层起算为P1,每段 ...

楼主恕我愚笨,你这5夹4绕法我无法理解,能绘个大家都容易理解的图吗?谢谢

网友B(2017-02-08):
矿石收音机  这个题目不错  我很喜欢这个栏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矿石收音机  这个题目不错  我很喜欢这个栏目

我也非常喜欢推挽输出牛的制作  我平时喜欢绕制的小型变压器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