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池盖板的 MF30

楼主(2015-04-23):
上海第四电表厂有一个时期生产的MF30带有电池盖板,数量不多,欣赏一下---

网友:
这个好,换电方便,稀少

网友:
40多岁的老表!稀罕物!

网友:
真新真好。。。。。。。玩够了出给我哦!

网友:
第一次见到,谢谢!

网友:
稀有30表,第一次见,成色还这么好。

网友:
这个拆装电池很方便。

网友:
比卡扣式的高端多了。卡扣的每次开启关闭都会“折寿”。。说不定哪天就折了。

网友:
这个版本的30表第一次见

网友:
MF30表以前一直用胶木做外壳,比较容易损坏,
活动电池仓版本的估计用塑料的做外壳了

网友A:
新的如同没用过库存货,还是一直没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如同没用过库存货,还是一直没用呢。

使用过,但频次低,所以看上去很新

网友:
稀罕物,带电池盖板的30表还真头回见。

网友:
打开后盖和打开电池盖板都是拧二个螺丝,有电池盖板的强度差了,容易损坏。

网友:
逛矿坛,长见识。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