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装9014单管!!!!!!!!!!!!!

楼主(2015-04-23):
有图片,呵呵呵!一次装稍微调整一下偏流,就有声音了,在室内各种叫声。晚上到外面稍微转动可变就收到3台,没细品。明天继续调整。9014真的很容易成功!线圈是配合270P双连的,我的是140。改天自己绕一个换上!因为磁棒短,怕失败为了提高成功率才选的9014.空间小,几个原件挤到了一起,还没有加再生。(估计挤也能挤出点来,哈哈!)

网友A:
上个电路图看看呀,有空也整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电路图看看呀,有空也整个玩玩!

晕用的是坛里的9014电路。我在去找下,补上!

网友:
自从车机20元包邮,就再也不想做收音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至从车机20元包邮,就再也不想做收音机了,

说高了,是最低19元包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从车机20元包邮,就再也不想做收音机了,

应该这样说,自从有了缴费赠机,啥收音机也不想听了。*(手机有收音机功能)

网友D:
盒子很精致,那买的?

楼主:
某宝,大概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盒子很精致,那买的?

运费比盒子贵的多的多!盒子,1.3元 我在用这台机器,听中国之声,呜啦呜啦的,哈哈

网友:
19元的车机在哪里?

网友:
可以出套件了

网友:
哪个装牙线的盒子做壳子也蛮好的。

网友E:
做单管机为什么要强调9014三极管呢?望指教。中波单管机(我没做过) 对管子要求不高,我认为好多管子都行吧。如C9011,1815等等高频小功率管,估计9013,8050管都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做单管机为什么要强调9014三极管呢?望指教。中波单管机(我没做过) 对管子要求不高,我认为好多管子都行吧 ...

是都行,效果差别大了,9014的效果,那叫好得一塌糊涂。

网友:
玩的高兴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单管机为什么要强调9014三极管呢?望指教。中波单管机(我没做过) 对管子要求不高,我认为好多管子都行吧 ...

9011是正路。

网友G:
普通电机里铜丝或者变压器初级细铜丝可以代替纱包线绕磁棒吗?

网友H:
1N4148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普通电机里铜丝或者变压器初级细铜丝可以代替纱包线绕磁棒吗?

如果是外差机,没问题,单管机,最好是多股纱包线。这样容易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H:
1N4148好用吗?

嗯,1418.能收到很多台,昨天晚上听了两小时的中国之声。今天重新绕了线圈,给整没声了,晚上在细调!

网友I:
手艺不错,中毒的开始
玩笑了,做的不错,简洁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艺不错,中毒的开始
玩笑了,做的不错,简洁明了,

谢谢,鼓励,哈哈!

楼主:
现在改成一节5号电池供电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改成一节5号电池供电了!

你好,楼主!请教第一张图中磁环扼流圈怎么绕的,9014的β及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都行,效果差别大了,9014的效果,那叫好得一塌糊涂。

是啊,9014和9015管,放大倍数大且线性极好,做单管机是很好的,这也是我的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楼主!请教第一张图中磁环扼流圈怎么绕的,9014的β及电流?

你好,小磁环是电子镇流器里拆下的,用铁丝绕个小穿梭,吧线先绕到穿梭上,计算好长度,穿来穿去就绕好了,9014β230多(用我的胜利万用表测得不知道准确不,因为这台表测不出老管子的放大倍数,所以有严重怀疑中!),电流1MA左右!
谢谢
leung_zh

ZWDA
加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小磁环是电子镇流器里拆下的,用铁丝绕个小穿梭,吧线先绕到穿梭上,计算好长度,穿来穿去就绕好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当年就是用0.07漆包线七到15股合在一起,那是七几年的时候了吧

中国山水,去年注册的,现在才2分,平常都干嘛去了?

楼主:
今天练习了一下刀刻简单的电路板,下面是图!

准备好的工具

准备好的工具

先画一下原件的位置

先画一下原件的位置

打孔

打孔

添原件

添原件

慢慢的完成

慢慢的完成

结束

结束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今天练习了一下刀刻简单的电路板,下面是图!

铲刻电路板用钢锯条折断,很好用。楼主继续努力。
  发一张我刻得板子
      14年前人家5寸彩电摔坏了,电路板缺了一块找不到了,到哪里都修不了,后来送给我了。我找到电路图绘制好印版图用钢锯条刻了一个上午,把电视机修好,可惜用了几个月场块又坏了。没配件,这机器就一直休息了,哈哈,刚刚拿出了把玩一下 ,不想修它了,液晶的手里都大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铲刻电路板用钢锯条折断,很好用。楼主继续努力。
  发一张我刻得板子

老师真是好手艺,太厉害了,神技!就那个单管机板板,我就刻了一个上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真是好手艺,太厉害了,神技!就那个单管机板板,我就刻了一个上午。

刻多了就熟了 ,我手里还有很多覆铜板,有些都是几十年的老货,现在舍不得用,又买了些现代的产品来玩。

网友:
兴趣决定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L:
铲刻电路板用钢锯条折断,很好用。楼主继续努力。
  发一张我刻得板子

电路板也能打这么大一补丁,您真是奇人了!

网友M(2016-08-02):
引用 楼主:
现在改成一节5号电池供电了!

呵呵, 才发现你这电路板反着焊, 另想问你这单管机加再生顺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呵呵, 才发现你这电路板反着焊, 另想问你这单管机加再生顺利吗?

未加再生已经很牛了!后来做的很多单管机都不如它!晚上夜间可以收到30多个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未加再生已经很牛了!后来做的很多单管机都不如它!晚上夜间可以收到30多个台!

那真是太牛了, 还1.5V,磁棒又这么短,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说高了,是最低19元包邮啊!

哪里有?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已经备件 我的9014单管也快出来了

网友O:
这个单管机的电路是需要改进的,两个4148去倍压检波,只有峰峰值大于0.6-0.7v(一个pn结压降)的信号才会有检波输出,小于这个数值的信号没有检波输出,这样就只能收到强台,弱信号收不到,好处是底噪极小
把一个二极管换成锗管,0.1v峰峰值的信号即有检波输出,弱台接收能力会有改善,但噪声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单管机的电路是需要改进的,两个4148去倍压检波,只有峰峰值大于0.6-0.7v(一个pn结压降)的信号才会有 ...

谢谢老师指导!还是需要提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高了,是最低19元包邮啊!

还有10元以下包邮的

网友:
做个标记, 找根磁棒玩一下哈哈哈 支持楼主!

网友:
9014单管机子,电路图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哪里有?推荐一个,谢谢。

这个有的是啊!本坛不就有嘛,还有十元包邮的。

网友P:
这个单管机是带高阻耳机的,最少600欧以上,用现在的低阻耳机效果大打折扣。比如管子电流为1毫安,在64欧姆耳机上的压降仅为0.064伏,电压基本全部加在三极管E-C间,三极管基本在截止状态。要么调高电流,要么换高阻耳机,要么加功放级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单管机是带高阻耳机的,最少600欧以上,用现在的低阻耳机效果大打折扣。比如管子电流为1毫安,在64欧姆 ...

不会截止  用9014  1.2v 强台音量绝对振耳  为一问题是灵敏度高低不均匀   再生难控制

网友(2019-03-13):
对,我们就是玩儿的高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