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DIY一个3D扫描仪

楼主(2015-04-23):
感觉3D扫描仪很好玩
请高手做一个,我等来仿制。
提供一些思路或者指导一下也可以,先谢了!

网友:
这个建议很好。

网友:
极好极好!

网友:
item.taobao.com/item.htm?_u=d5m1los0782&id=20787779374 最容易低成本3D扫描仪

网友:
item.taobao.com/item.htm?_u=d5m1los0782&id=20787779374

网友:
楼上的链接不错  不过还是支持大牛做一款  动动手呀

网友:
这个D起来难度大不大的

网友(2015-05-28):
将摄像头变为3D扫描仪,全靠一款叫做DAVIDLaserscanner的小软件。它能通过特定的方法,让摄像头从多角度扫描目标物体的轮廓,然后将这些多角度的图像组合成为目标物体的3D模型。很神奇吧?
 请注意,本文介绍的方法纯属好玩,扫描效果与专业的3D扫描仪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准备工作      DAVIDLaserscanner是一款绿色软件,下载后解压即可使用。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些硬件设备和辅助装置。
       具体包括:
1、摄像头。摄像头成像质量直接影响到最终扫描的结果,因此尽量选择镜头质量/感光度较高、大分辨率下捕捉帧较大的摄像头。当然,并不需要购买专业摄像头,市场上质量较好的家用摄像头即可。例如我选择的蓝色妖姬T602摄像头,成像效果不错,在640×480分辨率下可以达到30rps捕捉,完全可以满足需要。
2、可发出线形红光(或绿光)的激光发射器。要求发射器射出米的红光(或绿光)能在平面上照射出一根亮度较岛的红色(绿色)细线,用以对物体进行扫描。要求亮度越高,光线越细越好。专用的激光发射器十分昂贵,不可能采用。最后我想到了汽车装饰川的光线发射器,它个头不大,亮发却很高,发出的光能够在地面上找射出3mm左右细的一条直线。这种光线发射器在车体改装/装饰店或网上都能买到。它用12V直流电供电,可以利用电脑电源上4针D形头里的黄线( 12V)和黑线(地)来供电。   3、90度夹角背景。相当于一个墙角,将目标物体放在墙角前,以90度角的两面墙为背景。不过为了准确扫描,需要背景上有校准图案。而这些图案可以从DAVID Laserscanner软件的安装目录里找到,文件是PDF格式的,可以用A4或A3幅面白纸打印出来贴在墙角上。不过实际使用中,我使用的办法是将校准图案贴在一个可以张开成90度角的活页夹上。现在,就可以进入实战阶段了。      实战“3D扫描仪”      出于扫描对光线环境的要求,扫描工作最好在晚上的室内进行。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Step1安装背景   将软件附带的校准图案打印出来。这里以A3幅面为例,按照图案上虚线标记折叠,然后贴在一张开成90度角的活页夹内,图案的虚线为90度角分界线。将活页夹立于平坦的地面上。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避免高亮度光线照射地面造成反光(如家庭地板常采用的磁砖和木地板等都会有强烈反光),影响最终扫描效果,所以地面最好铺上一层表面不反光的纸或垫子。我这里用了牛皮纸。      Step2安置摄像头   在光线较明亮的环境下(室内开灯),将摄像头正置于90度角背景前。打开摄像头的拍摄软件观察,视野内要将校准图案全部包容在内。如果摄像头较矮,需上仰才能拍摄到全部图案,则要垫高摄像头,使之与图案中心平行,防止产生梯形失真。      Step3摄像头校准   打开DAVIDLaserscanner软件,首先会提示扫描需要的设备,如合适的摄像头、激光发射器、背景和用于打印校准图案的打印机等。因为工具都准备好了,所以我直接点击窗口下方的“NEXT”进入下一步。   接下来是摄像头校准窗口,这一步让软件精确标记校准图案上的25个校准点。先从窗口下拉框内选择正确的摄像头(笔者的摄像头这里是“FAMETECHUSB2.0 Webcam”),这时会弹出摄像头拍摄窗口,方便对拍摄状态进行监视。主窗口下将显示当前摄像模式,如“320x240,30fps,24bit”。拍摄分辨率大小将影响最终输出结果大小,如果想得到更大的输出结果,可以点击下方的“Change Format”将图像分辨率改大;但注意条件是较大分辨率下你的摄像头可以完全流畅地进行拍摄。不过以我的经验,普通的家用摄像头在640×480、较暗环境下都很难流畅拍摄,所以我还是建议设置为320×240。   接着点击旁边的“Camera Settings”,调节摄像头焦距和亮度、对比度、曝光度等参数,使摄像头可清晰地“看”到图案上的25个校准点,并尽量达到黑白分明的效果。最后点“Calibration mode/assistance”栏内的“Calibrate Camera!”按钮,进行摄像头自动校准。如果一切顺利,拍摄监控窗口内的25个校准点中心都会标记上红色的“×”,并弹出“Calibration Successful!”的提示。如不成功,调节拍摄参数和室内光线(如用台灯等辅助照明),重新进行校准。注意,一旦校准成功,千万不要再移动摄像头。点击窗口下方的“NEXT”进入下一步。      Step4安置目标物体和激光发射器   现在软件进入扫描窗口等待扫描,之前先将要扫描的物体放于背景前,这里以一个花瓶为例。需要注意,目标物体表面最好是能较好照射出光线的金属、陶瓷、石膏等,深色表面的物体会吸收光线,效果不好;玻璃等透明物扫描效果也不好。物体摆放位置要靠近背景,正对摄像头;从拍摄监控窗口内查看,物体整体要全部位于校准图案中。如果物体位置较低,可以将它垫起来;如果物体较大,就需要换更大幅面的背景。   让手持激光发射器位于摄像头正上方一定距离,使红色光线在背景上处于水平,等待进行扫描。实际操作中,手持激光发射器非常累,也不容易保持平稳,因此我将发射器固定在一个三脚架的云台上,手持云台握柄进行操作。      step5调节摄像头,进行扫描   安置完目标物以后,将室内的灯关闭,尽量保持环境黑暗。显示器的光亮也会影响到扫描,可以将显示器背对扫描工作面。另外,如果你的摄像头有夜视功能(发光LED辅助照明),要先将LED关闭或遮挡起来。点击扫描窗口内的“CameraSettings”,对摄像头参数调整一下。在摄像头属性窗口内,需要把所有的自动调整项目关闭,包括自动白平衡和自动曝光等。然后手动调节摄像头参数,使红色光线在拍摄画面中成为黑暗中十分清楚的一条亮线。   点击扫描窗口内的“Start”,开始记录扫描过程。然后打开发射器,让红色光线慢慢地由下到上从目标物体上掠过。注意,红线要足够长,扫描目标物时,没有被目标物遮挡到的背景两侧都要同时被红线扫到才行。扫描过程需要持续10秒或更长时间,速度越慢扫描效果越好。   扫描的同时,你可以看到一条条的灰色线,它们记录的就是红色激光线走过的路径。灰线的深浅不一则是描绘了扫描点与摄像头距离的远近,因此得到3D画面中的凹凸。你也可以来回扫描物体,直到拍摄窗口内收集到足够的灰线连成片、描绘出物体的全部轮廓为止。如果你对结果不满意,还可以点击“Erase”按钮全部重来。      Step6合成并保存3D图像   现在结果已大体出来了,不过有些细节还是有缺失。没有关系,扫描窗口下方“Interpolation&Filtering”栏内提供了三种滤镜,可以对扫描结果进行平滑和插补。“Smooth Average”虽然可以平滑表面,但会极大损失细节,不建议使用;“Smooth Median”和“Interpolation”会对结果缺失部分进行插补,不太损失细节,可以适当使用。看看修整过的画面是不是好多了?   现在可以看看3D扫描的最终效果了。点击右下方“Show 3D'’对物体的3D效果进行观赏。可以看到,3D图像描绘了花瓶被扫描面的轮廓,包括花瓶表面螺旋状的凹凸都还原了出来。最后,你可以保存这个3D模型成为3D素材。点击“Save Mesh”,将此3D模型导出为.OBJ格式文件,它能为多数的3D软件调用,或通过转换工具转换为3D软件对应的格式。      写在最后      现在是不是觉得手中的小小摄像头突然变得更有用了?其实除了专业的3D应用,我们还可以将许多东西扫描为3D模型,非常好玩。比如喜爱的玩具或朋友的面孔……不过要注意的是,强光会对人眼造成伤害,扫描脸部时一定要闭上眼睛哦!

网友:
好像有 款软件可以用手机或其他拍照设备照几张,可以转为 3D模型  完全是真的

网友:
这是软件算法的问题,太高深了,大部分公司都搞不定……不要说个人了

网友:
感觉3D扫描仪很好

网友(2015-06-27):
这个主意很好,静等良方!

网友:
扫描仪用的摄像头看来用不上啊!~

网友(2015-09-07):
感觉这东西,硬件是处要的,软件最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