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脑乱

楼主(2015-04-24):
(图片)

楼主:
插上电后时转时不转,转时又1.2.3.3.2.1乱跳挡。还会跳停止

楼主:
把按键的4个供电电阻焊开了也一样

楼主:
483933

1

二个电解也试探换了,还一样

二个电解也试探换了,还一样

楼主:
没有晶振

没有晶振

没有晶振

网友A:
把红外接收器取掉试试,如果还是一样的,那就单片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红外接收器取掉试试,如果还是一样的,那就单片机坏了

已经取下过,还试换了。【那单片机不知哪里有卖?】

网友:
单片机没得卖的,整板某宝上可能有卖的

网友:
一般都是整板换掉,单片机里面要有相应的程序才行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晶振

好象不见稳压块?用了稳压管?看看邦它弄个稳压试试.用317.可调高低.或许电压略偏点会正常.还有微动开关查下不要漏电.

网友:
查下那个稳压二极管试试。

网友:
这东西我修过,你看指示灯的亮度,要是没有你以前正常的时候亮或者风扇转时亮度降低,把这降压电容换掉,这国产东西为节省成本,用电容降压,极不稳定

网友:
   1 楼上的回复你可以不用看了,全是把你带沟里的。
    2,如果电源供电不正常优先检修降压电容,在电源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换掉所有的按键,如果还不行就换掉455的晶震,换了以上两个还不行就注意看下控制芯片,如果型号是BA8206BA4的话配件店都应该有卖,如果不是这个型号的话就不用找了,可以直接换风扇中间那截,有电脑版和机械版可供更换,都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不见稳压块?用了稳压管?看看邦它弄个稳压试试.用317.可调高低.或许电压略偏点会正常.还有微动开关查下 ...

谢了,通往微动开关的4个电阻己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