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永跃MF14,充磁、调表头、调平衡,调满偏,终于调到精度尚可状态。

楼主(2015-04-24):
收到一块93年永跃MF14,到手后发现指针两边都调不到零,就是机械调零失效、电阻调零失效,指针仅可在中间偏左运动,且每次回位都不一定在一个位置。论坛一番猛查资料,从一窍不通到现在基本将此表调整到适用的精度。机械调零失效是因为下游丝挂在游丝焊接柱上,每次回位都不在一个位置是因为轴尖与轴承间隙太大,指针到不了右边经查是表头失磁了,测满偏电流为180微安左右。通过充磁,又冲多了,满偏在150微安左右,尝试退磁,但未成功,分析原因是用的线圈太少,家中没有太长的线,就用了一圈20米左右喇叭线串接一个2000瓦电炉,退磁时磁铁有强烈震动,但就是退不了,应当是线圈少了,以后用100米左右线我想应当可行。另想办法---加短路薄铁片解决了问题,满偏调整为160微安。再调轴承间隙、调平衡后,现基本达各档位都可压线,平放、竖立、倒置、左侧、右侧平衡良好指针基本零偏移状态。但直流25V档测试多一条线左右,测试线路上电阻精度基本合规,没办法了。

网友A:
弄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的挺好的,

多谢鼓励,经常看您帖子的。没办法,逛DIY坛,收了一堆音箱,现在进矿坛又迷上了老万用表,现在还分别有一只误差很大的MF47、mf35要调整,特别mf35,缺肉了,少了个电阻、断了两个压板、最可惜是少了两只原装封盖白铜螺丝,替上的是铁螺丝,非常不爽。

网友:
嗯,确实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搞的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B:
楼主第一次既然没搞报废反而成功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第一次既然没搞报废反而成功了,佩服。

也没什么,只要细心一点,关键还是多学习坛里前辈的贴子。

网友C:
学习了。。。有木有充磁时候的照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有木有充磁时候的照片啊??

充磁时只顾准确区分南北极,沒照相了,其实也简单,取出铁心,用网络线剥出的芯线按右手法则在磁铁每边绕7一8圈,用一个充足电的450v470微发电容接通瞬间放电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磁时只顾准确区分南北极,沒照相了,其实也简单,取出铁心,用网络线剥出的芯线按右手法则在磁铁每边绕 ...

多谢赐教。。。两个问题,您用铁钉,是怎么区分南北极的啊?再一个,用网线里面的线,太细了吧。。。我的疑惑。。。握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鼓励,经常看您帖子的。没办法,逛DIY坛,收了一堆音箱,现在进矿坛又迷上了老万用表,现在还分别有一 ...

看来有这症状的不少 多少有点强迫症的感觉。
刚忙了两小时,将坛里收的一台函数信号源上盖和后部被人用记号笔写的字给弄掉了,否则看着心里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赐教。。。两个问题,您用铁钉,是怎么区分南北极的啊?再一个,用网线里面的线,太细了吧。。。我的 ...

我是用指南针,指南针的S极那边是磁钢的N极,指南针的N极那边是磁钢的S极。个人觉得网线芯线很好用,比漆包线保险,因为穿的时候还是费劲的,网线芯线不易磨破皮。我用两股并一股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指南针,指南针的S极那边是磁钢的N极,指南针的N极那边是磁钢的S极。个人觉得网线芯线很好用,比漆 ...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