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淸除光盘金融膜?

楼主(2015-04-24):
有坛友知道 怎样淸除光盘金融膜 吗?

网友:
网上看到有个视频是用高压电放电打掉的,就几秒钟,我是放到盐酸中,几个小时即可

楼主:
盐酸是用海盐加水做吗?

楼主:
最后用水煑30 分 , 再用强力胶纸 拉掉金融膜.

网友:
市场上应该能找到不带金属膜的光盘。

网友A:
我用的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砂纸打磨,绝对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砂纸打磨,绝对有效。

打磨后会否变成磨砂玻璃?

网友B:
直接用㬵带䊀上撕下就可以了,因为我自己原来给CD粘保护膜的时候,有时粘不好,想重粘,结果一撕成光板了,CD也无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㬵带䊀上撕下就可以了,因为我自己原来给CD粘保护膜的时候,有时粘不好,想重粘,结果一 ...

真好, 谢谢.
步步骤如下:

1.先 用刀锲 , 可否则剪时可能裂开 .
2. 用剪刀 剪裁.
3.用㬵带䊀上撕下.
4. 借用领导的润肤乳液把胶帶的胶水拿掉
5. 完成.

网友C:
向领导汇报,不花钱也做矿机。看出来了是要做可变电感。预祝成功。

网友:
盐酸是氯化氢的水溶液,属于一种强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领导汇报,不花钱也做矿机。看出来了是要做可变电感。预祝成功。

是的, 想试试效果如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