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眼问题

楼主(2015-04-24):
我从视频里看到很多德机的猫眼开机时瞬间亮起,而不像国产的,慢慢亮起,哪个牌子的猫眼会这样?哪里有买的?

楼主:
各位大神捧场啊

网友:
瞬间亮起就不是电子管猫眼,电子管猫眼工作需灯丝加热的过程。

楼主:
使用6E1的收音机             http我://v.youku.com/v发不了_show/id_XNjE0MTc0NDUy.html链接

网友A:
猫眼同显像管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80年代末进口的细颈显像管末尾带B字的为快速启动显像管。你说的就是这一技术。用到电子管上就是俗称的快闪管。不过老的欧美猫眼也是逐渐亮起来的。我手中就有EM11不是快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猫眼同显像管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80年代末进口的细颈显像管末尾带B字的为快速启动显像管。你说的就是这一技 ...

快速启动的这些管子哪里能买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快速启动的这些管子哪里能买到

我只在淘宝上买电子管,但没有见过特别说明是否是快启管。不像显像管后尾有B字母标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快速启动的这些管子哪里能买到

这类电子管由于炒作等原因现在价格较高,如果实在想要这种效果在功率要求不大的条件下可以采用小型直热管,基本上瞬间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电子管由于炒作等原因现在价格较高,如果实在想要这种效果在功率要求不大的条件下可以采用小型直热管 ...

那淘宝上的德国猫眼管都是这种快启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淘宝上的德国猫眼管都是这种快启的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快速启动电子管灯丝热系数大,冷态电阻很小,加上电压瞬间电流很大,所以启动较快,不过某宝上的不好说。。

网友:
影视剧里的全信!吼吼?!
国产电子管收音机拧动开关就出声岂不更先进!

网友:
到现在为止,没见过开机6E1电子管就能亮的,即便是欧洲晚些时候生产的快速启动阴极的电子管,也做不到一开机管子就能亮的,快速启动阴极只不过比一般管子进入工作状态快些而已,我手里的飞利浦6AL5(国产型号6H2)加电瞬间灯丝底部很亮(和管脚进线焊接的地方),两秒钟以后变暗,然后阴极慢慢发红,管子进入工作状态,这个过程大约5-6秒钟的样子,一般的管子如6A2/6K4进入工作状态需要10秒钟以上,功率管还要长一些。     除非你先把波段转换开关放在拾音位置,然后再按回去猫眼瞬间就亮了........哈哈,道理你明白的

楼主:
那估计是视频拍摄者再拍摄前让收音机工作,然后关闭,开始录像后打开,电子管还没凉透,于是,,

网友C(2017-02-21):
引用 网友A:
我只在淘宝上买电子管,但没有见过特别说明是否是快启管。不像显像管后尾有B字母标记。

老师,EM11管子的管脚怎么区别?也是由管键顺时针数吗?看图好像一只管脚就在管键正中,怎么算呢?另外它的参数您有吗?灯丝电压是多少?最高屏压是多少?我有一只捷克的11管,想点亮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               看,字数不够

非常棒的资料! 这只管子的管脚定义与国产管子不一样啊,管键向上的,另外,0.2和0.35代表什么呢?管座我准备用老胶木座子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  作  电  流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手里有一只捷克em11管,很漂亮,想点燃它,还没有看过圆猫眼的实际图形,很感兴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EM11管子的管脚怎么区别?也是由管键顺时针数吗?看图好像一只管脚就在管键正中,怎么算呢?另外它 ...

再给你个简单的图。一一对应就行。这种管座叫偏八脚。只用欧洲有这样的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再给你个简单的图。一一对应就行。

老师图文并茂的教学实在是太棒了!这样一看就明白了,就担心管脚搞不对烧灯丝,管子就报废了。这个管子管脚特殊,与国产管管脚定义不同。再次感谢老师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图文并茂的教学实在是太棒了!这样一看就明白了,就担心管脚搞不对烧灯丝,管子就报废了。这个管子管 ...

管脚的定义这样应该看更清楚

网友E:
胖子管身,安装要想点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胖子管身,安装要想点办法

我准备把它横着架起来,应该好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准备把它横着架起来,应该好解决的

那当然要横着放啊!猫眼屏本来就在管顶,你不横着放咋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当然要横着放啊!猫眼屏本来就在管顶,你不横着放咋用??

这种猫眼外面的装饰圈用什么代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种猫眼外面的装饰圈用什么代替?

1mm厚的铜板做一个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1mm厚的铜板做一个很方便

好办法!

网友:
在拍视频之前已经热过机了关掉,按快门开始拍摄,再立刻启动遇到过这样拍视频的,我当时也纳闷呢,不光猫眼立刻亮,声音也立刻出手里二十多只各种猫眼管,尚未见过有快速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