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工业时代的遗迹----6S33S(6C33C) 单端15W功放

楼主(2015-04-25):
6S33S很多烧友并不陌生,俄文叫做6C33C。超低内阻三极管,做的好,单端输出20w绝对没有问题。本例实际输出电压+-15v,输出功率14w的时候,失真1%。最大输出功率20w以上。

楼主:
俗话说不打无把握之仗,为做好6S33S单端,先做仿真。所用元件均按照实际制作使用元件情况设置。包括内阻、变压器直流电阻等等。

满功率输出时的波形.设计输入电压0.775v,输出15v。

楼主:
从频谱分析可以看出,输出15v时3th谐波大约-38dbv(输出20dbv),大约有2%的失真。实际制作好测量低于此数值。

楼主:
0dbv输出时仿真结果

这时候的失真么.................可以忽略不计了。0.1%?0.2%?

楼主:
不同电压输入情况下输出波形。

FFT结果,看不清楚了吧!这只是示意图,实际仿真的时候,可以一幅一幅的来,看得十分清楚。

楼主:
当然,这台机器最为重要的就是电源了。由于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很低,仅有640欧,变比只有不到10%。电源波纹大小就极其重要,谐振波纹的大小决定了这台机器是否更加好听。也要对电源做好了仿真,下图仍然是示意图,仿真时候要驻点看,并调整。电源电路的仿真图与实际电路差别还是很大的。

电源在500-600毫安负载的情况下要求波纹低于5mv。前级放大电源低于0.2mv。

楼主:
本例实际电路图如下:(含元件搭棚示意图)。没有给出强排风冷却电路。

楼主:
该亮个像了。

楼主:
换个马甲试试

楼主:
细节更接近真相

楼主:
我更喜欢那铁壳管子,低噪,且音色更好,性能更加稳定。

楼主:
输出变压器阻抗640:8

采用105*50铁芯。电感量7H,漏感2.1mH,振铃210kHz,直流电阻59欧。频宽6hz-100khz   +-0.5db。高温浸蜡处理。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指标?低阻啊!当然,层层垫纸,且尽量减低次级漏感。

电源变压器两只,96*50.一只高压,输出165v  1A, 另一只输出12.6v9A,110v,80v

扼流圈两只,1H,500毫安。

楼主:
下面贴图是整机测试结果

先来个20k方波的吧。黄色为输入波形,青色为输出波形。

楼主:
20k不够过瘾?咱来个50k的方波。50k方波测试?真的有些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