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小钱买了台双踪示波器玩功放

楼主(2015-04-25):
年纪渐长,器官愈衰退。用音频信号发生器测试了一下,只能听出40~14000Hz的频率,心中不免有些惆怅。

听力不佳,更疑惑自己做的收音机和功放,存在自己听不出的失真。为了不贻笑大方,花小钱在淘宝买了台成色不错的20M双踪示波器,捣鼓半天,大致弄明白使用方法。

前段时间,用拆机元件装了台供电脑用的双声道小功放,曾发在坛内见笑过, 现在就用它捣腾一下。

单边的电路。

负载用2只6寸8欧低音。

分别用50、500、1000、3000、5000、8000、12000Hz进行双踪对比测试。其中50Hz的输出波形稍微前倾,8000Hz以上又稍微后移,是何道理?还待以后捣腾推究。其余的500~5000Hz波形无明显失真。

左右声道的情况基本一致,以原设置要求5w+5w测试出不失真波形。

又捣鼓出进入失真波形时的状态。

有了这双踪示波器玩意儿,以后就不再以口说无凭,大可减少遭受板砖,而且玩音频放大电路以及其他电子玩意儿,必定更加兴致昂然。准备从头越一下,就单电路玩起,一步一个脚印地用示波器理论一番……。

补充内容 (2015-4-26 06:06):
用拆机元件装了台供电脑用的双声道小功放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58666-1-1.html

补充内容 (2015-4-29 07:46):
淘宝买的,加2根探头1根输入线和快递费,合计:324元。外部成色不错,7、8成。内部更好、更新,没有维修过的痕迹,微有灰尘,可能是大单位实验室闲置的仪器。

楼主(2024-03-20):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为了解惑了一个疑问,大回环负反馈和反馈电容较大,
我实作中缺失遇到了反馈电容较大系统 ...

大回环负反馈的优点是反馈量大,作用强。缺点就是不确定性地存在自激的可能性几率大。所以应尽量避免大回环负反馈,改为自激可能性几率小的单级负反馈,这样效果会容易掌握。
改善音质的手段很多,负反馈仅是其中之—。负反馈也有负作用,过度时会使信号动态减弱,使大动态的信号,比如交响乐和民乐,变得平淡无味,含混不清。如何掌控负反馈,因人而异,仁智不同。

网友(2015-04-25):
有个示波器,很方便,可以节约大量时间,能够拿数据说话.现在数字示波器也不贵了.喜欢搞电子的,应该都要有个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赫兹以下相位不对,原因是C7容量太小,18千赫以上相位不对,原因是C2、C4和C5容量太大。在R7选1K的情况下 ...

谢谢指教!
有了双踪示波器,以后不再“瞎”折腾,弄清每个元件的作用和数值利弊,应该是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赫兹以下相位不对,原因是C7容量太小,18千赫以上相位不对,原因是C2、C4和C5容量太大。在R7选1K的情况下 ...

C7 应该是个高通滤波器,和它串联的电阻对高频部分分流。应该不对50赫兹这样的频率起作用,不然几乎在音频频段的信号就都加在下面的那个电阻上了。

网友:
有了个得力的好帮手
好极了

网友C:
用示波器看功放带宽,一般用1KHZ方波测量,要求高的用10KHZ方波测量没有明显失真即可,没有必要用各个频率的正弦波来测量。正弦波反映不出真实情况。

网友:
示波器还是很有必要的,哪怕是最便宜的,也能看出很多问题。

网友:
就是觉得笨重了。采样快是个优点。

网友D:
卤煮能听到14000Hz不错了。我大学时也就这水平而已。
50Hz相位超前是因为临近高通滤波器分频点。此高通滤波器是相位超前的。
10000Hz相位滞后是因为临近低通滤波器分频点。此低通滤波器是相位滞后的。
都正常。
不正常的是我看你50Hz输出波形似乎有偶次谐波失真(大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功放带宽,一般用1KHZ方波测量,要求高的用10KHZ方波测量没有明显失真即可,没有必要用各个频率的 ...

谢谢指导!
我试着用示波器自带的1000Hz信号测试了一下,确实比正弦波更好观察。对称性较好,说明直流状态没问题;输出频率有失真变化,问题应在交流回路中,调整所有电容均无明显改变,不知症结出于何处。
再次感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卤煮能听到14000Hz不错了。我大学时也就这水平而已。
50Hz相位超前是因为临近高通滤波器分频点。此高通滤波 ...

谢谢!50Hz时确实是谷小峰大的失真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我试着用示波器自带的1000Hz信号测试了一下,确实比正弦波更好观察。对称性较好,说明直流状 ...

这个波形表明存在低频失真,可加大输入电容试试。

网友E:
小钱,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钱,多少啊

加2根探头1根输入线和快递费,合计:324元。外部成色不错,7、8成。内部更好、更新,没有维修过的痕迹,微有灰尘,可能是大单位实验室闲置的仪器。

网友:
现在玩“无限垫”的人很专业啊,很羡慕。谢谢

网友:
楼主既然有了示波器,为什么不一级一级的查,很快就可以查出来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探索精神。

网友F:
老哥早说嘛!我今天也是给一位坛友老哥半卖半送一台50M双踪!成色没有您这新!但是功能好!台湾顾伟652包邮给他170'

网友:
上无21厂新建,漂亮,国货精品

网友G:
在哪个链接买的,有点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哪个链接买的,有点心动。 一

二手 高性价比 新建XINJIAN XJ4328 20M 双踪模拟示波-淘宝网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2uvghv665b0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 高性价比 新建XINJIAN XJ4328 20M 双踪模拟示波-淘宝网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 ...

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波形表明存在低频失真,可加大输入电容试试。

我个人觉得输出接喇叭的电容缺口远远大于输入电容 我自已如搞这电路会用6800uF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我试着用示波器自带的1000Hz信号测试了一下,确实比正弦波更好观察。对称性较好,说明直流状 ...

因高频探头的方波特性,是选在例如60MHZ---DC之中段------30MHZ调好探头上的微调电容的,我很反对把这个

微调电容在使用不同频率时对它调来调去,使它变得松垮垮的,这支探头就废了,

我主张另用RG58馈线造另一条供低频使用,端子直接用焊口或鰐魚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个人觉得输出接喇叭的电容缺口远远大于输入电容 我自已如搞这电路会用6800uF

谢谢版主指教!确实如此,除输出电容外,增大其他电容毫无改进,但增大输出电容到4700u时,电源自保…,以后换电源再试。输出电容用3300u时,也只是稍有改善,看来OTL在低频时还是不尽人意。过几天弄OCL电路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教!确实如此,除输出电容外,增大其他电容毫无改进,但增大输出电容到4700u时,电源自保…,以 ...

OTL可以无限增大C6解决低频问题,其实晶体管功放几十年己经历了由简到繁,又由繁到简的历史,

我六十多年,在脑海里有好印象的前十台机,OCL只占一台.STK IC机占两台,IC推动大功率管占两台.余下的名额

则是2A3胆机,比麦景图胆机还要好.   而在石机领域,专用推动IC推大功率管比OCL好,在矿坛却没见影踪.

网友:
这个比较专业,不敢乱讲,学习。

网友:
我个人觉得V3的发射极如果接一个电阻,,,,,方波测试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我试着用示波器自带的1000Hz信号测试了一下,确实比正弦波更好观察。对称性较好,说明直流状 ...

看看这个波形对比一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老哥早说嘛!我今天也是给一位坛友老哥半卖半送一台50M双踪!成色没有您这新!但是功能好!台湾顾伟652包邮 ...

还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没有?

没有了!自用的哪有那么多啊!

网友(2017-07-24):
像大哥学习! 我也弄了一台日立V212 示波器。。还不会怎么用。。

网友:
交替双踪时注意应该选单A或单B同步,不要选A+B,否则相位比较就不准确

网友:
用上示波器,对电路的研究和改进很有帮助,但是理论知识非常重要,不然都不知道从哪下手,学习学习!

网友:
老兄能听到14000,佩服!

网友:
我今天也入手一台示波器,LG的20M双踪,还不会用,哪位大神帮忙,它是怎么用的

网友(2017-08-23):
引用 网友I:
你这样很好了。你看我的。我都无从下手...........

测量时接纯电阻负载,不接喇叭。

网友(2019-01-21):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我试着用示波器自带的1000Hz信号测试了一下,确实比正弦波更好观察。对称性较好,说明直流状 ...

试试减小c4,那个10p的小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我试着用示波器自带的1000Hz信号测试了一下,确实比正弦波更好观察。对称性较好,说明直流状 ...

试试减小c4的容量,就是那个10p的电容。

网友:
        现在的二手仪器价钱很低了,用20兆赫兹双踪示波器玩功放也够用了,又上了一个台阶。

网友:
20兆324元,贵了。收破烂的收去10元到20元一只,几经转手,摇身一变变成了300多元。我买旧电器一般是直接从收破烂的人那里去买,我的一台泰克465,只用了80元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错了,应该是C3。实际上C7的作用并不是改变输出信号的频谱成分,最主要的作用是相位补偿,如果没有C7存 ...

以前看过资料,C7和R13好像叫茹贝尔电路,是抑制高自激的吧,所有OCL,OTL功率放大器都少不了

网友:
小钱大用处,不错

网友(2024-03-20):
前天论坛收了两台100元,邮费50元,哈哈哈

网友:
给老师鼓励一下!

网友A:
不好意思,老爷子,这么久的帖子还翻出来问问题.
您玩这个电路时我还没注册ID.
就这个电路,C7 R13接在C6的前面,和接在C6的后面,
对于负反馈有没有区别吗?
其实这是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
今天看到了您曾玩过,所以向老师请教.

网友:
老师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老爷子,这么久的帖子还翻出来问问题.
您玩这个电路时我还没注册ID.
就这个电路,C7 R13接在C6 ...

您好!接在功放输出湍的C7 R13,起移相作用,又叫茹贝尔网络。能吸收高频尖峰,避免高频自激,移相能使喇叭呈现近似纯电阻,改善相位失真。
因输出电容C6很大,呈现的容抗在20Hz时,也不过8欧,C7 R13接在C6的前面或接在C6的后面,交流等效完全一样。
至于茹贝尔网络对负反馈的影响是存在的,因为电容都存在移相作用,当多次移相使输入输出相位接近同相时,负反馈中的移相频率部分就变成了正反馈,就会产生“负反馈越强,越易自激”的异常现象。特别是大回环负反馈和反馈电容较大,自激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大。茹贝尔网络对负反馈的影响,就是能吸收高频尖峰,消除电容移相产生的高频自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接在功放输出湍的C7 R13,起移相作用,又叫茹贝尔网络。能吸收高频尖峰,避免高频自激,移相能使喇 ...

感谢您的回复,为了解惑了一个疑问,大回环负反馈和反馈电容较大,
我实作中缺失遇到了反馈电容较大系统不稳定的问题,表现是出现间歇的低频突突振荡,
当时用了47uf的反馈电容,后来调小到10uf才稳定下来.
这个应该是大回环负反馈的关系,闭环放大倍数先取的34倍,后来改为22倍.
那时候不明白的问题,听您这一说,就明白了.

网友:
14KHz,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AP音频测试仪就是多频点扫描得出频响曲线,所以在只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有必要多频点测试,究竟是高频不足还是低频不足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回环负反馈的优点是反馈量大,作用强。缺点就是不确定性地存在自激的可能性几率大。所以应尽量避免大回 ...

谢谢老师鞭入辟里的讲解,
短短几句话包含很多信息,既说明了大回环反馈优点也指出了缺点,还提点了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我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