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N295晶体管测试器说明书

楼主(2015-04-26):
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kTzMYr1

密码

n5tr

原说明书缺少电阻数据,找了一个类似的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2015-12-22):
000伏挡NPN有反应。PNP没反应。是这样的

楼主(2015-04-26):
俺自己扫描做的,全网首见,用得的上朋友请点顶,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自己扫描做的,全网首见,用得的上朋友请点顶,谢谢

无私奉献,造福矿坛! 提取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私奉献,造福矿坛! 提取密码?

就在连接的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连接的下面

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在连接的下面

请问。JN294型PNP BVceo最高只有200伏是原来设计就这样吗。
2000伏挡NPN有反应。PNP没反应。

网友:
顶给需要的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JN294型PNP BVceo最高只有200伏是原来设计就这样吗。
2000伏挡NPN有反应。PNP没反应。

这个我不清楚,没用过294

网友(2015-05-29):
正需要这份宝贵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5-12-21):
JN294型PNP BVceo最高只有200伏没有2000V是由于开关转换不过来,可以用NPN档将三极管CE接在EC插孔测量

网友(2017-12-15):
还正需要这个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8-08-13):
二十多年前的东东,我有一台收藏品楼主辛苦了!

网友(2023-07-04):
谢楼主分享,链接失效,能否补发一份,谢谢
19769844@qq.com

网友:
正需要这个资料,翻出泛黄的JN295,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一个主机,能再发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
其实,作为晶体管直流参数测量仪,它的原理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可以不考虑直流以外的参数检测。说白了,无非就是PN结的正向压降和反向耐压。外带就是直流放大倍数。没有说明书也是大致可以使用的。有那张原理图基本就够用了。那张原理图的提供者大大的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