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保养小事2则分享

楼主(2015-04-27):
1. 厂家4S连空滤橡胶圈都省, 见图, 原来有橡胶圈(配套一起的), 再更换时都没了, 要把旧的拆下来套在新的空滤上, 小工不知或忘了, 就会把没有橡胶圈空滤装上, 会震动和漏气, 车主根本不知, 望车主更换空滤时注意看, 如果你旧的橡胶圈坏了,可能就要另交钱了

2. 见图, 是1年6个月,4000公里,  换下来的最普通机油, 倒点塑料瓶, 挂壁观察, 看清洁和黏度都没问题, 所谓半年以上机油会变质的说法是忽悠

网友:
您光凭目测就能检验机油是否变质,不够严谨啊呵呵。

肉眼看不见的,酸性,HTTS,什么高温抗剪性。。。。。不上仪器可是看不来的.

家里面的食用油,床底下放个3,5年忘了吃了,也不会化成水。但是您打开瓶盖一闻,您肯定不会再吃了。

网友:
破空滤真垃圾,这是嘛车的空滤f

网友A:
空滤密封圈 本来就是配套的,  现在的车命硬,10万公里不大修那是常事,但是4S等不起啊, 干脆玩小动作呗,  不出几年发动机磨损加剧,问题多了4S才有财源啊!气门烧蚀 直接换缸盖 和气门组件, 省事   缸体磨损换缸体 活塞 环 全新的, 以前那一套镗 铰 削  磨的修车工艺都免了 。

机油变质 这样是看不出来的,  机油本身就添加有很多稳定剂, 和抗氧化剂,  常温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保证了机油不会轻易变质,这是其一,其二 这些润滑油中的添加剂会有一个神奇的特性,即机油进入合适的温度后,这些添加剂的活性会大大增强,并且有很强的还原作用, 就是吧已经轻微变质的润滑油在合适的温度下通过自身的还原变成合格的润滑油,    这个温度正好就是发动机热车后水温正常情况下的95~100度左右 这一点是被很多所谓的专家忽略不说的,所以呢,  即使润滑油时间很长了, 只要在发动机中运行一定的时间, 机油就会有自我回复的能力,所以人说 机油半年以上会变质  那都是不靠谱的, 归根结底忽悠不明真相群众没事多换油。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滤密封圈 本来就是配套的,  现在的车命硬,10万公里不大修那是常事,但是4S等不起啊, 干脆玩小动作呗, ...

多长时间或多少公里数换机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长时间或多少公里数换机油呢?

一年 或者1~1.4万公里换一次机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年 或者1~1.4万公里换一次机油

看来我浪费了很多机油,我一直都是六七个月或七八千公里换,难怪换出来的机油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浪费了很多机油,我一直都是六七个月或七八千公里换,难怪换出来的机油看起来还不错。

呵呵  其实润滑油在发动机内的有效寿命是4~8万公里左右, 说白了 应该是每8000到12000公里更换一次机油滤清器, 更换两次滤清器后再更换机油, 只是我用车里程不多, 平均一年1.4~1.6万公里左右, 所以就干脆一年一换 。    新机油更换后 6千公里左右 机油的各种有效添加剂才刚刚起作用,保护你的机件,这个时候很多车主都换 了……

      这里“懂车”的喷子也多, 我说了肯定有很多货会以保护爱车的名义来跟我掰      不管怎么说反正我就是这样用的, 最长的一台车按照次方 用了17万公里没大修。

网友:
烟版说的基本同意的,再就是什么时候换看使用环境,整天在灰尘大的环境下使用的就要缩短了。毕竟空滤不会百分百过滤灰尘

楼主:
在谈谈对空滤的认识, 空滤不是平面的, 而是很多折叠形状, 增大截面积, 初步看空滤的截面积, 至少是发动机进气口的10-20倍, 有很大的余量, 就是说, 空滤90%完全堵死, 也不会影响发动机工作, 空滤有少量灰尘后,少量灰尘的阻挡, 过滤效果会更好, 不必担心通气量, 应为空滤截面积余量很大, 通过的空气量足够, 对发动机无影响, 我想汽车就是这样设计考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谈谈对空滤的认识, 空滤不是平面的, 而是很多折叠形状, 增大截面积, 初步看空滤的截面积, 至少是发动机进 ...

空滤材料有两种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有一种是两面平滑的浸渍纸张, 过滤器纸张表面平滑, 另一种是松压无纺布纸张,表面有膨松的纤维毛。 两种滤材的使用特性也是有区别的,   平滑纸张类型的过滤适用于空气环境较好的行车环境, 而松压无纺布的过滤适用恶劣环境  后者可以替代前者,但是前者不能倒置使用,     浸渍纸张表面平滑,气流行进过道断,进气阻力相对较小 在恶劣尘埃环境下容易出现尘埃板结 导致 有效面积逐步减小,

松压无纺布表面凹凸没有规律, 进气过道复杂,进气阻力相对大 但是在恶劣粉尘环境下, 尘埃不容易板结,因此在恶劣环境下比浸渍纸张要的维护周期要长很多倍

网友:
我的车车是个便宜货,一万公里左右换一次机油,放心跑,车就是一个工具,没必要整天放神龛上供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滤材料有两种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有一种是两面平滑的浸渍纸张, 过滤器纸张表面平滑, 另一种是松压 ...

确实如你所说的, 曾经单买一个空滤进行比较, 买的时候和店主聊此事居然不知, 膨松的纤维毛在进气面, 空滤看着比较厚密, 我也是后来才逐步认识的, 看来汽车配件方面的很多细节, 普通人甚至一般经销也了解不够, 版主研究很深, 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空滤材料有两种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有一种是两面平滑的浸渍纸张, 过滤器纸张表面平滑, 另一种是松压 ...

能不能在空滤前面再加一层过滤棉,类似空气净化器里的,增强过滤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在空滤前面再加一层过滤棉,类似空气净化器里的,增强过滤能力。

完全没有必要, 汽车最合理的设计, 应该是尽可能增大空滤截面积, 确保通气量, 增加使用里程, 减少更换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在空滤前面再加一层过滤棉,类似空气净化器里的,增强过滤能力。

  多余了  进气的能量也是来自发动机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如你所说的, 曾经单买一个空滤进行比较, 买的时候和店主聊此事居然不知, 膨松的纤维毛在进气面, 空滤 ...

   过奖!国产车对此细节不讲究, 如果是进口车 在这方面就会根据不同的用车地域有非常强的针对行适应调整 。

网友:
砖家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其实润滑油在发动机内的有效寿命是4~8万公里左右, 说白了 应该是每8000到12000公里更换一次机 ...

长知识了,我的破车五菱之前都是5千公里一换,现在看来太浪费了,以后我也一万公里换一次机油了。

网友:
学习力,等买车了用得上。

网友(2015-06-17):
真学习,这里有好多知识,知识就是生产力。

网友(2018-02-12):
涨知识了啊

网友(2024-11-17):
没有必要,没几个钱

网友:
我之前的长安奔奔一直是5000公里保养一次,保养基本就是换机油机滤,空滤看情况,换车前汽油滤只换过一次。每次接近5000公里左右时发动机的声音会变大一点,开着也会有点动力不足,保养后就会明显感觉声音小了,动力也好了,开始时没发觉,直到有一次过了接近1000公里才去保养,发动机的声音已经比较大了,保养后声音明显变小,这才发觉的。也可能是车便宜,有的油也便宜的原因,其他车就不知道了。

网友:
现在听说车年审很难过,主要是尾气检测不合格,电脑检测还不能有故障码,关键是不过必须要去指定的M站维修,修完盖章才能再次检测,又多了一个坑老百姓的手段,据说很多几年的的车都给强制报废了,估计是要促进新车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