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光纤线和收发头,实验一下

楼主(2015-04-27):
光纤的发射和接收头都是3根引脚的,除了电源的地只需要接逻辑电平的输入或输出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上找个同轴转TTL的电路
洞洞板简单搭一下
用个3.2V锂电池供电,接上RCA数字输出,S/PDIF的光信号来了。
接收端也简单连一下,到数字电路去
老的 discman 支持光纤输出的,用个3.5mm转接头插进去,红光就出来了。接解码的声音比discman耳机输出好很多。

USB声卡PCM2704的S/PDIF输出也可以这样玩:
就用个红色LED,超出我预计,接解码居然正常出声。

网友A:
没搞错吧 LED 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错吧 LED 也行?

我亲手做的错不了,44.1k/48k 16-bit确实行 没有误码
更高采样率的我这PCM2704也不支持,没法试了。

网友:
好像光纤的好处是可传很远距离,损耗微弱。

网友B:
用光纤音效有改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光纤音效有改变吗

这取决于后面的解码器。
光纤只是传输数字信号0和1,只要无误地传过来了,理论上不会影响声音。不过S/PDIF信号还有个时基的问题,就是说解码器的主时钟信号需要从数字信号里面恢复出来,所以传输介质有可能增加时基抖动(Jitter),这要看解码器怎么设计。
有人说USB线都影响音质,对特定的解码器这是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取决于后面的解码器。
光纤只是传输数字信号0和1,只要无误地传过来了,理论上不会影响声音。不过S/PD ...

什么解码器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