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交流电子管收音机的特殊电路(一)输入与调谐电路

楼主(2015-04-27):
收音机电路大同小异,但是每个厂家在设计时仍然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下面根据多年的积累,把国产收音机特殊电路介绍出来,供参考,为了上传方便,分为若干部分。手头资料有限,难免挂一漏万。
     一、输入及调谐电路
     1、长城639收音机的输入电路:
      该收音机为4灯交流超外差式收音机,6A2变频,6U1七极部分中放、三极部分低放,晶体管2AP2检波,6P1功放,6Z4整流。
该机天线线圈并联一个100P电容,厂家给出的解释是:
     2、中波磁性天线
      磁芯天线在高级收音机里普遍应用,上海131、144,熊猫607A以及飞乐265A等收音机采用可旋转式磁芯天线。为了提高远地接收灵敏度,磁性天线加了外接天线线圈,飞乐265A收音机外接天线线圈由两部分组成,结构如图,厂家的解释如下:

     3、熊猫1501特级收音机可旋转磁芯天线外面加金属屏蔽罩:
     4、短波铝箔天线
      一些高级收音机里使用短波铝箔天线,贴在机箱顶部:
     4、工农之友收音机为了降低成本,采用电感调谐。
     5、美多65A中波超外差式五灯收音机,为了节约成本,采用差容双联可变电容:

网友:
谢谢白版只有深入了解电路原理,才能DIY出高品质的胆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电感调谐更高档?

       工农之友两灯交流收音机,是国营天津无线电厂(七一二厂,小北京和北京牌电视机生产厂家)1954年开始生产的,其原型为东德的1U11单管交流收音机,该机为热底板,利用调节磁芯改变电感进行调谐。国外有些汽车收音机采用调感电路,一些家用收音机的调频部分是调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农之友两灯交流收音机,是国营天津无线电厂(七一二厂,小北京和北京牌电视机生产厂家)1954年开 ...

请问版主調感、调容的那个效果更好?

网友C:
美多65A的可变电容的确是非常奇特

网友C:
这个图清楚一些

网友:
可达上的图是什么机子的机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清楚一些

家里的各种收音机是否已达数百台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的各种收音机是否已达数百台了吧?!

老师好:住宅空间有限,电脑里面的图片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电感调谐更高档?

不认可,多波段收音机电感调谐体积和电路复杂程度,长时间使用的稳定性都会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調感、调容的那个效果更好?

异曲同工,电容调谐使用比较普遍,便于业余爱好者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多65A的可变电容的确是非常奇特

由于65A只有中波段,使用差容双联可以节约一个垫整电容。

网友:
3、熊猫1501特级收音机可旋转磁芯天线外面加金属屏蔽罩:

这个金属屏蔽罩能有效防止节能灯/电脑等开关电源的噪声,有胆机的朋友可大力仿制,用铝薄也可以

网友:
版主的资料很有用,收藏了,希望经常能看到,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