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串保护板怎么接线

楼主(2015-04-27):
有一四串锂电保护板,是军机电池拆机的,当年好些人都买过。忘了怎么接线了,有懂得的告诉我。

楼主:
进出的线我知道,四根红色的和细的黑色的接那里?

网友A:
应该是四节锂电串联供电的吧,四根红色线是连接在两电池正负电极处检测电池状态的,要按电位高低顺序连接的,黑色接最后一节电池负极,其它一红一黑为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四节锂电串联供电的吧,四根红色线是连接在两电池正负电极处检测电池状态的,要按电位高低顺序连接的 ...

发清楚点的,请详细点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