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用好运放不容易,发现LM358是个好运放。

楼主(2015-04-28):
        最近利用宝宝睡觉的空隙,搭了个单电源测电路测试下运放,我手头运放不多,只有LM833,LM358,NE5532,TDA1308,TL084。TL084是双运放,并且焊接在我的板子上,没来得及测试。

PS:我发现Multisim 13 仿真的LM358的结果和实际测试非常接近。
测试电路如下:

单正电源同相放大线性测试:
单正电源反向放大线性测试:

单负电源同相放大线性测试:
输入0v
输入-7.5v
单负电源反向放大线性测试:
输入0V
输入=7.5v

测试结果:
正电源:
同相输入
LM358 输入0V,仿真输出30mV,实际1.7mV  输入7.5V,仿真输出6V,实际值约6.25V.
反向输入:
LM358 输入0V,仿真输出40mV,实际4.5mV,输入-7.5V,仿真输出5.98V,世纪输出约6.2V.

反向电源:
测试结果和LM358同相输入相近,不过值相反。输入接近0电位时的输出,小于地电位约1.5V,实际小于1.25V,输入接近负电压时的输出,输出值约等于负电压。

LM833和NE5532的测试成绩很不理想,线性区间非常小。

TDA1308的表现让人吃惊,输入端大于30mV,即进入线性区,直到输入电压接近电源电压-0.5V.整个区域都是线性的,输出电压等于同相端输入电压。

LM358在0-电源电压-1.25V(官方PDF给的是1.5V),输入和输出都是线性的。貌似同相输入的时候,线性度更好一些。

通过今天的实验,让我弄懂一件事:
单电源运放指的是,当Vee==GND的时候,运放输入等于GND电位,输出也等于GND电位,并且在0-接近VCC的区间,仍然可以工作在线性区。

Rail-to Rail运放实际上必须包含2个rail能力,
一个是input to rail,含义是输入端接到Vcc或者Vee都能线性工作。
另一个是Output to rail,含义是输出端可以输出到Vcc或者Vee电平(实际上只是十分接近Vcc和Vee而已)
具有这2个Rail能力的运放才叫Rail to Rail.

因此rail-to-rail运放肯定是单电源运放,单电源运放不一定是rail-to-rail运放。

实际使用运放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和输出电压范围,通常PDF上都会给有说明。

扩展了一个单负电源的用法:
可以用在正负电源的跟随电路中。

补充内容 (2016-6-11 16:24):
#73楼  补充了两本运放设计的书籍,方便有兴趣的爱好者翻阅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fromuid=18268

网友A:
关于单电源和轨到轨的说法不能认同。运放不知道自己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供电。它开环时候做的事情只不过是把两个输入的差值放大开环系数倍。因此输入信号参考地是哪个并不重要。

ne5532可以看它的手册,在供电电压+-15v,共模输入范围最差只能是+-12v。两头各有3v区间使用不到。也就是你7.5v供电的时候,共模范围只能是3-4.5v这个区间。当然很小了。lm833也有同样的问题。

这两个所谓的双电源运放也可以在单电源供电使用,只不过你输入信号的参考地最好是1/2vcc,这样能比较好满足共模输入电压范围这个要求。TI有专门一个手册介绍单电源的技巧。

lm358由于是pnp管输入,自然输入可以到地轨。正常工作的输入范围从0-6v。你当然觉得lm358好。但是运放可不只有共模输入和输出电压这一个指标

网友:
这应该是物有专攻吧,不同的运放有不同的指标,应用到合适的场合,这很正常。LM358转换速率、带宽很差,用于音响就比不上NE5532、AD827之类了。

网友B(2016-08-08):

引用 楼主:
那是功放,不是运放。。。

LM358的优势,懂的人自然懂,特别是做项目的。

LM386也是运放  datasheet 上也有介绍做各种电路  电压比较  振荡器都有,  沒有说LM358不好  只是说作为通用型运放  LM358的确稱职  但跟5532  072比较就不合适  大家用途不一样

网友(2015-04-29):
358运放是价钱最便宜的,但不是垃圾货,我一直在用。

网友:
有图有真相,赞一个!

网友C:
和运放的输入电路有关,LM358,LM324输入差分是PNP管,输入共模电压低过V-仍有线性放大能力,是专门针对单端低频小信号用的运放。

网友D:
现在的5532还不如4558。4运放喜欢用084,至于324,就是垃圾。1308做耳放绝对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运放的输入电路有关,LM358,LM324输入差分是PNP管,输入共模电压低过V-仍有线性放大能力,是专门针对单端 ...

LM833输入差分也是PNP管,但是输入0-1.5V的时候,输出是都是1.5V。超过1.5后,才进入线性区。

通过这个测试,也让我明白为什么市面上很多设备用LM358,而不用同样价格性能更好的运放。也让我明白运放代换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以前只注意耐压,增益带宽啥的,现在发现,很多指标都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5532还不如4558。4运放喜欢用084,至于324,就是垃圾。1308做耳放绝对是首选。

我记得哪里看到的,324好像就是两个358,324的价格很便宜,同样价格可以做到0-(vcc-1.5V),输出5mV-(VCC-1.5V)的运放,推荐几个?关键是LM358or324可以3V工作,用在数字电路中,LM324和LM358可以免外围偏置。

网友:
单电源运放不用输出等于0的,只需“输入=Vee端“时仍旧能工作就是单电源运放了。
其实看一个指标就知道是否单电源运放,只要看Vicomm(共模输入范围),例如Vicomm写着-15 ~ +12V,同时测量条件写着Vee=-15V,Vcc=15V,意思就是Vicomm可以等于Vee,它就是单电源运放。

网友:
买了50个一支LM358,12.5元RMB

网友:
引用 楼主:
LM833输入差分也是PNP管,但是输入0-1.5V的时候,输出是都是1.5V。超过1.5后,才进入线性区。

通过这个 ...

像tda2822和类似的tda功放ic,其内部结构不同,单电源使用时输入端可以直接接地,这样会比较方便,有些运放内部也采用相同结构,如果你要深究为什么某个ic不行,最好找pdf看看内部配置

网友E:
PNP达林顿差分输入的一般是单电源运放,单PNP差分的不是,PMOS差分输入的一般也是。

TDA2030/2006里面也是PNP达林顿差分,也是一个单电源功率运放。
TDA7293里面好像是PMOS差分,但没尝试过是否单电源运放。

单电源运放在涉及MCU方面用的多,因为MCU以及外围设备、DAC等都是单极性,输出是非常接近0V,通常设计电路时,很少专门再弄一个负电源给运放。如果用非单电源运放放大DAC输出,输入接近0V时运放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F:
不知楼主能否拍张358的实物图看看是什么贴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楼主能否拍张358的实物图看看是什么贴标。

应该是TI(德州仪器)的,图如下:

这个是测试的简易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PNP达林顿差分输入的一般是单电源运放,单PNP差分的不是,PMOS差分输入的一般也是。

TDA2030/2006里面也 ...

准确来说,输入端只是满足一部分。

TDA1308,说明书上并未说它是轨到轨运放,但是实际测试性能比LM358的性能要好得多。唯一的缺憾是最高电压7.5V,这也是为什么我用7.5V供电的原因。

网友:
这里很多人只想看实际数据。

网友G:
请教楼主仿真用的啥软件,我用的怎么经常找不到元件,画电路也不太方便

网友:
更不用说TL062,TL072这些前些年已经开始正在淘汰的电子仪器仪表里,专用的运算放大器的性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民间通用双运放运算放大器从性能低档性能差的往高档性能好的运算放大器排列依次是:LM358,LM4558,TL082, ...

呵呵。估计帖子你都飘一眼就过了吧。

http://www.ti.com.cn/product/cn/ ... earch-CN-Everything

不知您说的淘汰和停产是从哪里来的?

LM358一直在销售,几乎是世界上最流行的运放,改进型是LMV358。这个帖子里测试过NE5532和LM833,LM833无论是性能还是其他都远胜于你说的4558,但是单电源应用,特别是接近0V的运用,依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单电源和轨到轨的说法不能认同。运放不知道自己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供电。它开环时候做的事情只不过是把 ...

呵呵,看标题,我讨论的就是单电源使用。我用7.5V是因为TDA1308最高电压7.5V。

另外,TDA1308输入输出并不是达林顿PNP管。

我没有否定NE5532或者LM833,我只是想说明LM358用好了并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垃圾。毕竟能在单电源下,输入输出这么宽幅度的运放,价格0.3元的正品IC,你能找出几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仿真用的啥软件,我用的怎么经常找不到元件,画电路也不太方便

同问仿真软件,求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问仿真软件,求共享

仿真软件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i3jBaSH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仿真用的啥软件,我用的怎么经常找不到元件,画电路也不太方便

仿真软件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i3jB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看标题,我讨论的就是单电源使用。我用7.5V是因为TDA1308最高电压7.5V。

另外,TDA1308输入输出 ...

对噪声、失调、温漂不敏感的应用当然可以用lm358。
lm358输入输出幅度只能说正常而已。
mcp6002 sgm358也不贵,输入输出轨到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仿真软件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i3jBaSH

谢谢,我也是用的这个13版,但很多元件没有,有什么办法加入元件吗?

网友:
358就一般般,廉价运放。说不上好,各方面都不强,要求不高场合用用,够用就行。
到正Rail也到不了,输入范围还是有限制的。
5V单电源用,比LM358强的运放多得去了。只不过新的运放少有直插封装,DIY要做PCB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我也是用的这个13版,但很多元件没有,有什么办法加入元件吗?

啥原件没有?我不会写原件模型。不过我常用的原件都有啊。

网友J:
电路仿真不太了解,疑问是,如果实际电路中,原器件参数不好或有偏差,搭出的机器效果肯定达不到理论值。

网友:
这个只适合于自动化控制,不适合音响,那怕很低档次的机也不用,4558系列就是低档次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路仿真不太了解,疑问是,如果实际电路中,原器件参数不好或有偏差,搭出的机器效果肯定达不到理论值。

实际电路测试的,好于仿真的结果。

所以放上仿真的测试结果,让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软件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i3jBaSH

太感谢了,楼主好人

网友K:
引用 楼主:
LM833输入差分也是PNP管,但是输入0-1.5V的时候,输出是都是1.5V。超过1.5后,才进入线性区。

通过这个 ...

运放本身是无所谓单电源双电源的,所有的运放内部电路都不存在地参考点,地参考点只存在于运放外部,所以对运放来说,只要V+和V-之间的电位差满足工作需要,就可以正常工作,只是在电源配置不同时,需要在外部做好信号偏置,使得输入和输入的信号总在V+和V-之间(实际上是在最大输入输出范围之间)即可。

因此,也不存在达林顿输入还是PNP输入的区别,运放本身只关心两点:1.总的电源电压是否满足;2.输入和输出是否超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运放本身是无所谓单电源双电源的,所有的运放内部电路都不存在地参考点,地参考点只存在于运放外部,所以 ...

呵呵。不想抬杠。可能是每个人实验结果和对运放手册的理解不同。
看清楚我的标题,泛泛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我讨论的是 单电源、单负电源,运放从0-电源电压,运放线性。

网友:
lm358只不过是能输入负轨到正轨-1.5而已。假设负轨为A伏,正轨为B伏。做跟随器的时候输入范围只要是A~B-1.5都能正常工作。而不管A,B具体数值是多少。A是1000v,B是1007.5 和 A是-1007.5v,B是-1000v都没关系,只要输入在A~B-1.5就可以正常工作。
其他运放也如此。
从来就没谁规定ne5532之类不能用所谓的单电源供电。

你非要把输入输出都能轨到轨的运放才叫成轨到轨。人家半导体厂商可不这么叫。

网友K:
引用 楼主:
呵呵。不想抬杠。可能是每个人实验结果和对运放手册的理解不同。
看清楚我的标题,泛泛的讨论没有任何 ...

我不明白这怎么就成了泛泛的讨论,研究一个未知问题的过程是从个性向共性的发展,但学习一个已知问题则是反过来,先了解共性,才讨论个性
运放是已经被研究透了的东西,你所谓的这些“泛泛”的东西正是前人总结的精髓,你抛弃前人总结的东西自己摸索,我只能说你精神可嘉,或许你有和前人不同的理解,我也没有权利阻止你分享你的理解,但论坛是大家的,如果你的理解中有错误的地方,我觉得有必要指出来,毕竟新人还是很多,容易被误导。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谢谢,我也是用的这个13版,但很多元件没有,有什么办法加入元件吗?

加不了,因为元器件太多了,软件只能收录少部分,其实也不需要加,因为元器件参数都是可以改的,比如一个三极管,你想让它有多大电流它就能有多大电流,300A都没问题,因为软件里面不存在烧坏或者电流电压超范围,也不存在击穿失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不明白这怎么就成了泛泛的讨论,研究一个未知问题的过程是从个性向共性的发展,但学习一个已知问题则是 ...

老师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加不了,因为元器件太多了,软件只能收录少部分,其实也不需要加,因为元器件参数都是可以改的,比如一个 ...

谢谢,学习了,我再好好看看这软件,刚接触还没用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仿真用的啥软件,我用的怎么经常找不到元件,画电路也不太方便

我看好像是multisim仿真

网友:
同一型号的358生产厂家不同,质量差异极大。大S的5532就不错,1308很好,就是比较娇气,电源电压一过8V就烧。

网友:
现在的358运放很差的,国产的,动不动就坏了,几分钱一个,呵呵

网友M:
最次的运放了,当年我给一个用户修理影碟机的时候就是原机的运放块坏了,当时手里没有4558就用这个LM358给带换上了,声音明显听出沙哑声,后来换了一个拆机的4558上去声音就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个案

网友:
90%机子是没有这个盒子,这个射频电路在大底板上

网友:
通常教科书上的电路,如果要处理直流信号,那么他通常是双电源供电;即使有的例子是单电源供电,但也仅仅是交流信号的的应用。因此体会不到‘单电源’这个特殊性。

设计过和ADC相连的测量电路的话,就会对“单电源”运放有比较深刻的理解。通常这些电路都是处理直流信号,并且通常都是单个直流供电的。如果选用音频的运放,电路通常就不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次的运放了,当年我给一个用户修理影碟机的时候就是原机的运放块坏了,当时手里没有4558就用这个LM358给带 ...

你把4558用在白菜白光上试试,呵呵。

网友N:
看到说单电源运放电路,最近有搞一款音乐盒子因为驱动不足达不到输出的功率要求就加了一级运放电路。
但是问题接踵而至;首先没有考虑到虚拟接地的问题。在实验时就简单搭焊了个正相放大的电路,声音出来了,驱动上去了。可是到第二天再试时欣喜一扫而空,失真,杂音让人无法忍受。可是板子资料已经发给PCB板厂了。现在想到虚拟接地的问题,板子回来只好割铜皮。改好后声音基本可以了。在老化试验时问题又来了,噪声,干扰声......。没办法继续改;在虚拟接地电路上下功夫,并个信号旁路电容,降低放大倍数......
现在经过几天的老化,基本OK了。
感慨,单电源运放用好真不容易。

我用的是MCP6002。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到说单电源运放电路,最近有搞一款音乐盒子因为驱动不足达不到输出的功率要求就加了一级运放电路。
但是 ...

呵呵,理解一些运放的原理,还有测试指标,对单电源使用运放,还是很有好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到说单电源运放电路,最近有搞一款音乐盒子因为驱动不足达不到输出的功率要求就加了一级运放电路。
但是 ...

你说的例子根本和单电源"运放"拉不上关系,是单电源的问题,没有负向摆幅的问题。

网友O(2015-05-29):
好多年前就有人说过所谓的发烧运放音效不如大路货的LM4558之类。

网友(2016-03-20):
引用 网友O:
好多年前就有人说过所谓的发烧运放音效不如大路货的LM4558之类。

4558这么牛,但我听来不爽。背景不静。换了AMP8920还是不错。好像是韩版的

网友:
技术贴,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软件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i3jBaSH

谢谢楼主!!!

网友:
lm358运放是个不错的运放,功耗低,性能稳定。

网友:
错别字特别注意啊!

网友:
刚查了AMP8920的价格,吓了一跳。

网友:
LM385频率太低,宣称能到700K,实际我测过淘宝买的到不了10K,我现在也就是用他最简单的活了

网友:
最简单的仿真软件就是PLC啦,用来入门很好的。

网友P(2016-05-23):
引用 网友Q:
lm358用在音频是没有问题的,包括lm741、324等,用lm358做文氏振荡器可以做到40千赫,lm324、741可以更高。 ...

刚研究过这个问题,这称作运放的靠“轨”传送指标,单电源供电下靠提高电源电压解决不了。楼主测试是在0伏为接地状态,下轨就是0伏,上轨是V+,LM358能靠下轨工作,但不能靠近上轨工作,厂家指标是离上轨的间隙不大于1.5V,而楼主测试结果是1.25V,符合指标。这个1.5V的靠上轨间隙是固定的值,当供电5V时,能传送信号动态范围最大是0-3.5V的峰-峰值,供电15V时,则最大为0-13.5V峰-峰值,总离下轨间隔为0,离上轨间隔1.5V。另外,楼主有误会,像TL072/82等是比LM385高级的产品,但它们都是对上轨(positive-rail=V+)间隔为0V工作的芯片,对下轨(negative-rail=V-)间隔则为2V。换句话说,单电源供电时TL072的线性范围是在2伏到V+之间,而LM358线性区在0到V+减去1.5V之间。若将TL072用在正电源共地的电路下,也可以是信号0起始线性。你所说提高电压的办法只解决用于双电源供电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Q:
lm358用在音频是没有问题的,包括lm741、324等,用lm358做文氏振荡器可以做到40千赫,lm324、741可以更高。 ...

还是盖上被子好,哈哈,精辟啊

网友:
好东西才会大量使用,不过要注意使用范围哦。

网友:
前几年向一个供应商定做一个音频模块,里面的运放用358,他说工作电压5V,测试过很多运放还是358最适用,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还要考虑成本,很明显在这里4558之类的要靠边站,那些杂牌358也不在此列

网友:
LM358我也用得较多,都是用在控制电路上。

网友:
LM358是场效应管运放吧。

网友:
一只9015都要7分钱,一只4558只要1毛1。

网友H:
TL084跟LM324一样是四运放,不是双运放。TL084比LM324性能参数要高好几个档次,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四运放。

TL082才是双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H:
TL084跟LM324一样是四运放,不是双运放。TL084比LM324性能参数要高好几个档次,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四运放。 ...

区分还有,TL0**是场效应输入,LM324等是双极型输入,而LM324及LM358都特别强调的是能用单电源工作的芯片,为什么厂家资料非常强调这一特征?恐怕许多人并不解其意,单电源供电与“有效工作”并非一回事

网友Q:
单电源,虽未精确定义,但意味着可在5v单电源下工作,故只要称单电源运放就可大致知道其和同类双电源电路相比一定更适合低电压工作
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可参阅共模输入电压范围这个指标,在这个范围内其运放的基本性能上有保证的,但实际使用应预留一定的动态范围,以免信号电平波动引起放大器失常或干扰信号引起的放大器阻塞,如果输入电压范围是0-5v,用lm324、358这类电路要求高的话就需选用双电源,负电压可选-3或-5v,正电压用8v或9v的电压,要求低省去负电压也可,因为lm324在输入电压略低于0v时仍能保持工作,一般的输入波纹尚不至于让lm324失常,运放输入范围到底如何一要看性能指标,二要靠自己对具体电路的分析和了解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单电源,虽未精确定义,但意味着可在5v单电源下工作,故只要称单电源运放就可大致知道其和同类双电源电路相 ...

单电源就是指能在0伏为地的单电源供电下,信号输入输出最低都能达到0伏下限,这是pdf资料明确的指标。以LM358为例,输入/输出指标 :
In the Linear Mode the Input Common-Mode Voltage Range Includes Ground and the Output Voltage Can Also Swing to Ground, even though Operated from Only a Single Power Supply Voltage.

假如用双5伏电源供电,LM358的传输下限是-5V,上限是+5V减1.5V即+3.5V。而一般的运放可能下限是-3.5V,上限是+3.5V,或更窄些。双电源到0伏地不会是问题。即使单5V电源下,下限仍是0,上限到3.5V就不是一般运放能做到的。各种芯片,其对电源电压的间隙值是固定的,通常在1-3伏之间,有的是上下对称的,有的则上下不对称,有的能单边达到电源值,称单边靠轨。有双边不靠轨的,但没有双边都能靠轨的芯片。

例如,同样是双5V供电,像LF353,传输下限是-3V,上限是+5V,即正电源靠轨,但指标上并不提能单电源供电。原因是与数字电路的相关性,因少有以正电源作公共地的数字电路吧?

补充内容 (2016-6-11 11:26):
单电源运放就是为了直接与数字电路连接而又不需要双电源而设计,仅是为简化电路而已。对性能要求较高时,你还是得设计成双供电运放的工作,毕竟那才是运放电路设计的原本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P:
单电源就是指能在0伏为地的单电源供电下,信号输入输出最低都能达到0伏下限,这是pdf资料明确的指标。以L ...

兄弟的解释让在下收获不少。
这个帖子发了之后,意外获得精华,然后我去研读了两本书《运算放大器设计指南》和《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 中文版(Op Amps for Everyone)》,对单电源应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上传这两本书,也算是对这个帖子的总结吧。

《运算放大器设计指南》 下载:
链接:http://pan.baidu.com/s/1eSnZXdC 密码:1ifn

《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 中文版(Op Amps for Everyone)》
链接: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dlldz/6690603

网友Q:
lm358,324输入下限均低于0V,约负0.1到负0.25V(依不同厂家和品种的不同而异),依据输入电路的不同,输入电压范围一般电压电压范围少1.5V以上,如果下限接近0V,上限就比电源电压低,如果上限接近电源电压,下限就比地高,这是没有疑问的
我想说的是,如果信号电压范围是0-5v,用这种运放就需要8v以上的电源电压来给运放供电,这样就回避了运放运放输入电压范围的不足
与数字电路配合,还是单电源比较器更合适,比较器的两个输入端电压差没有限制,某些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是有箝位二极管

网友:
LMV358怎么样,有使用过的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Q:
lm358,324输入下限均低于0V,约负0.1到负0.25V(依不同厂家和品种的不同而异),依据输入电路的不同,输入电 ...

LM358的线性工作区上限始终比正电源值低<=1.5V。下限一定能达到负电源值,这是其PDF资料强调的亮点特征。上限的1.5V间隔不会随应用设计电路改进而变小,正品芯片不劣于1.5V,不排除个别芯片有略小于1.5V的,都与你怎么用无关,即,是芯片本身决定了线性工作区上下限。要传输0—5V的信号不失真,当然单供电至少应是6.5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P:
LM358的线性工作区上限始终比正电源值低

兄弟是电子工程师吧,规格书看的挺多的。呵呵。

楼主(2016-08-03):
引用 网友P:
刚研究过这个问题,这称作运放的靠“轨”传送指标,单电源供电下靠提高电源电压解决不了。楼主测试是在 ...

最近在弄一个项目,需要用到高边采样,楼主用过TL072/082这类运放,2V--VCC输入的,不知道,输出轨能否到VCC ?手头上没有072/082,没法测试,盼回复。

网友E:
TL072/82输出达不到rail,手册有写输出电压幅度的范围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Q:
lm358,324输入下限均低于0V,约负0.1到负0.25V(依不同厂家和品种的不同而异),依据输入电路的不同,输入电 ...

请教一下,前几天想单片机AD做个l电流表,不想用双电源,用LMV324做直流放大,发现电压趋近0v有个小范围无输出,换上LM324 就可以;本来想用轨对轨运放提高量程的,只好放弃了,不知是器件本身问题还是应用的问题

网友:
应该说LM358的许多指标还是不错的,但它的温度适应范围还是在0~50度吧好像,反正不能在低温下使用

网友B:
TDA2822  LM386  也是运放  在单电5v也工作的很好 功率还比358大的多 例如可以用单个386做一个充电器  所以说看场合  358定位是通用 因此性能不可能突出 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A2822  LM386  也是运放  在单电5v也工作的很好 功率还比358大的多 例如可以用单个386做一个充电器  所以 ...

那是功放,不是运放。。。

LM358的优势,懂的人自然懂,特别是做项目的。

你试试TDA2822,单电源5V的时候,输入DC0V,输出看看是多少V?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M386也是运放  datasheet 上也有介绍做各种电路  电压比较  振荡器都有,  沒有说LM358不好  只是说作为通 ...

运放强调的是直流性能,

LM386/TDA2822M等是功放,很难像运放那样放大直流信号。
同样共模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范围这些参数也是针对直流下的应用才需要关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运放强调的是直流性能,

LM386/TDA2822M等是功放,很难像运放那样放大直流信号。

谢谢  明白分别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R:
请教一下,前几天想单片机AD做个l电流表,不想用双电源,用LMV324做直流放大,发现电压趋近0v有个小范围无 ...

不管是不是规至轨输出,接近高低限时驱动能力都是很差的,再好的放大器,输出级都是三极管或场管,只有这些管子在压降为0v时能正常工作才有可能实现规至轨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管是不是规至轨输出,接近高低限时驱动能力都是很差的,再好的放大器,输出级都是三极管或场管,只有这 ...

加一级缓冲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弄一个项目,需要用到高边采样,楼主用过TL072/082这类运放,2V--VCC输入的,不知道,输出轨能否到 ...

资料明示高于下轨2v,输入能达正轨V+,我实践的确信无疑输入能达到上轨V+

网友:
引用 网友E:
TL072/82输出达不到rail,手册有写输出电压幅度的范围的

输出达不到V+,但是输入能达V+正轨。即输入/出范围的上轨不对称,而LM358输入/出均能达下轨

楼主:
引用 网友P:
达不到V-负轨,但是达V+正轨。datasheet上指标是2—V+

查了072/082的规格书和内部电路图,指标是这么说的:

VCC和VEE 是±15V的时候典型输出是正负12V,,,

072和082输出也是无法到电源轨的。

多谢weim2016兄弟,现在对运放的参数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选择运放和设计运放电路的时候,可以更有目的性的去选择成本和性能平衡性。

网友P:
引用 楼主:
查了072/082的规格书和内部电路图,指标是这么说的:

VCC和VEE 是±15V的时候典型输出是正负12V,,,

噢,对不起,这个与LM358不同,输入(指标是Vcr——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range)是能靠到上轨V+,但输出(指标是Vom——Maximum peak output voltage swing)对上轨有间隙。而LM358是输入/出均能靠下轨。但对于输出不靠轨的能通过其它手段解决,远比输入不靠轨的容易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P:
噢,对不起,这个与LM358不同,输入(指标是Vcr——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range)是能靠到上轨V+,但输 ...

没事,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仿真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其实这个东西很多人都遇到过,就是无辅助供电的高端采样。专用的高共模输入的运放价格很高。我用恒流源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噢,对不起,这个与LM358不同,输入(指标是Vcr——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range)是能靠到上轨V+,但输 ...

您能列举几个如何扩展运放输出范围的例子么?比如接近正电源或者接近负电源的例子。

网友:
今天看到这个帖子仍然在被激烈的讨论
运放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东西,与其自己进行片面的实验或猜测来得出结论,不如找几本权威的书籍来了解其具体的指标和外在特性上的关系

讨论的焦点在于“单电源”和“双电源”以及“轨”上面。一般说的“单电源”、“双电源”、“轨到轨”其实都不是运放的基本指标,而是由基本指标带来的外在特性,把这些外在特性当做指标来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搞清楚了“工作电压范围”、“死区电压”、“共模电压范围”,就不会再纠结运放是不是单电源的或双电源的或轨到轨的。

看到上面所说的某些运放输出摆幅在高轨和低轨上不对称,或者在单电源和双电源下轨的范围不对称,是由共模电压范围变化所导致的,同样一个运放,在不同电源模式供电下,共模电压是不一样的,比如双电源对称时,静态共模电压是0,所以输入信号可以利用全部的共模电压范围,因此输出轨是对称的。单电源下,静态共模电压不为0,则信号在到达其中一个轨时可能使得共模电压更早的超出了范围,因此不能正常工作,导致输出范围不对称。

所谓的官方声明的“单电源”运放,它不是一个参数指标,而是说其共模电压范围可以满足在规定的单电源范围内使用,或者说给出了单电源条件下的性能参数,因此可以在单电源下“性能无损”的工作。

而有些运放,设计上使用双电源,也没有给出单电源条件下的性能参数,如果用了单电源,则可能因共模电压范围限制导致达不到某些双电源条件下的标称性能。

但从本质上看,运放本身是没有被限制是工作在单电源还是双电源的,只要各项输入条件在运放许可的范围内,运放就可以达到在这个范围内能够达到的性能。

网友:
79楼,可以考虑对地接个电阻试试。

网友(2016-09-19):
358是万能电路,用 处很广。

网友:
早些年,我也是自制控制电路时发现(与楼主的发现雷同)的运放参数不同带来的问题,后来用LM324替换掉TL084,TL062也换成了LM358。楼主所述让我这样的不是科班出来的爱好者感到通俗易懂。
还有热心的朋友介绍了相关的专业书籍,期待给最近学习高精度运放带来帮助。
(顺便说一下,从孩子们那儿讨教来的multisim,仿真还是很不错的,配合altium-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叫DXP2004,业余搞些小制作,是不成问题的。)

开卷有益啊!
谢谢楼主与各位热心的大侠。

网友(2017-04-07):
我在大范围使用324......

网友:
有图有真相,赞两个!

网友(2018-04-05):
引用 楼主:
没事,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仿真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其实这个东西很多人都遇到过,就是无辅助供电的 ...

怎么解决的,能说说吗?

网友S:
Lm358唯一的缺点就是噪音大,信噪比不高,前几年把LM358做简易直变频短波收信机后级音频放大,噪声大的吓人,换同脚运放例如4558,就很好。

网友(2020-06-28):
引用 网友S:
Lm358唯一的缺点就是噪音大,信噪比不高,前几年把LM358做简易直变频短波收信机后级音频放大,噪声大的吓人 ...

对,做个耳放都接受不了!还是5532好。

网友:
引用 网友S:
Lm358唯一的缺点就是噪音大,信噪比不高,前几年把LM358做简易直变频短波收信机后级音频放大,噪声大的吓人 ...

不会吧?LM358是通用运放,闭环增益不超过30dB的底噪都是可以接受的,除非器件变质,一般不会有明显的噪声的。

网友:
认真的看完了上面的帖字,对大家热烈的讨论点赞

网友(2022-04-16):
用2通道声卡 一台笔记本 一个全频喇叭 一支标准麦 先把喇叭音源调平再测自己的麦克风就知道了!

网友:
看大家都分析,做音频可能是有些不合适

网友:
其实从“单电源‘这个词可以得到如下条件:
1.单电源,那么运放的Vee脚肯定就是GND,是单电源供电的GND.
2.运放是直流放大
3.运放没信号输入时(这里讲的是直流!!)。那么输入段的直流电位就是GND,也就是输入端电位等于Vee脚电压。

所以:输入端电位=Vee脚电压 时还能处于直流放大状态的运放,就是单电源运放。
为适应上面这些要求,这些运放的输入结构有点特殊,例如LM358的PNP达林顿差分输入结构。
或者看运放的Vicomm参数,这个是运放的能线性直流放大时允许的直流电位范围,如果这个电压范围的负值能等于Vee电压,就是单电源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