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公路的安全问题

楼主(2015-04-29):
    早些时候跑高速公路,由于路段偏僻,很多服务区关闭,想临时在应急车道停车方便,打转向灯,看右后视镜见没车,正想转到应急车道,这时一辆SUV以150公里时速突然从右边应急车道强行超车(当时本人的车速在100),吓得尿都憋回去,不敢再有停车的念头,一直憋了50公里直到有服务区才敢尿。
    l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城市的或大城市的出口有时会出现塞车,临近出口5KM左右一定要把车速控制在80KM以下,本人亲眼见连环追尾的,两辆车追尾后,设置的警告三角牌不够远,6--7米。然后下来吵架,结果第三量车又撞上来,120-150公里的时速,没有十几米的刹车距离是停不下来的。一些城市的出口往往堵得严严实实,你不减速,特别是有点坡度的时候,当你看见前面堵车想刹车时,碰撞已经不可避免。

网友:
高速公路行车,远离货车,要么超过去,要么离远点,货车易爆胎,小心女人前面突然转向,不是歧视,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占着最左边的车道,这样你就可以尽量得少转向超车。时速别超过120,太快了难控制。与前车距离保持80M至100M。

网友:
120到150的速度没50米停不下来。楼主对刹车距的概念还是有问题哦

网友:
高速千万不能随便变道和停车,一定要保证安全

网友A:
一个事实就是:在所有的道路交通事故中,男司机肇事的是极大多数,而女司机肇事所占事故的比例非常之小。
一直拿“女司机”肇事来说事,你们也不觉得自己会脸红的吗?

网友:
从表面上看,楼主高速公路驾驶经验还不足啊!
    高速公路应急停车最起码要走2公里距离, 首先打转向灯,然后从后视镜中大范围的观察和确定车右后方车辆位置和距离 车辆距离100米范围内最好让行或者加速拉大距离,确定后方可缓慢向临近车道变道,  变道后 关闭转向灯行驶一段距离,再次开灯瞭望右后方,重复以上动作,一直变更到,最右侧的行车道,  到了外一条行车道后, 逐步降速,保持车道最低限速,加大前车距离, 最好250米以上,以方便瞭望前路应急停车道是否有障碍, 然后打灯, 观察后方, 逐步进入应急车道, 当车身进入车道一半后,停止, 骑线行驶,防止后车有短命鬼突然右超的,  骑线几秒后确定后方没有短命鬼跟车 一次过到应急车道 变双闪, 逐步停车,  将车靠边到最右路缘  观察后方车况 安全下车。

  按照100车速,  每秒行进约28米, 100米的距离也就是3.5秒左右, 这3.5秒如果注意力集中的驾驶员完全能避免很多事故,但是稍有疏忽,肯定要出事的, 所以高速上间距100米是最小行车间距。
    一次在G4高速 临时停车  从想停车到完全靠边 整整用了15分钟,

网友:
按照100车速,  每秒行进约28米, 100米的距离也就是3.5秒左右, 这3.5秒如果注意力集中的驾驶员完全能避免很多事故,但是稍有疏忽,肯定要出事的, 所以高速上间距100米是最小行车间距。

网友:
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120公里定速巡航很省心也不会超速,靠在最左侧行驶

网友:
120-150公里的时速,没有十几米的刹车距离是停不下来的。

楼主,常识性错误啊!

120公里时速,安全刹车距离至少要100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在车少的高速倒没什么,只是从高速要出口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要绕圈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差点的车50码 ...

呵呵 开车多了啥都见过了   不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 开车多了啥都见过了   不急!!

赞同你的变道靠边的方式,特别烦行车时连续变道。更烦的是变道不打灯。

关于变道,我的习惯做法是:打灯,核实,有条件则变道,可能可以变就等一等,无条件就回灯。如果要玩“阴招”,就打双闪,慢减速,结果你懂......有一次走外环后备箱装东西盖不住,车也少,我都放慢速度走大车道了,有个家伙在后面跟得紧,想想万一东西掉出来那他可惨了,恼火直接打双闪,于是没够一秒他就逃了。

关于临时停车,选择路直,视线好,那是必须的。在高速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临时停。

在高速不习惯跟车流行车,只要有机会我就想脱离车流,只因跟车流走很容易被车流压缩车距,车速快时真的很可怕。

楼主:
我93年开始有跑高速公路,路段是三水,广州环城公路,广深和广珠.我见过的事故和自己的经历还是比较多的,在广州环城高速公路,我见过一个拉长集装箱的货柜车由于急刹车翻得四脚朝天的.佛山路段我自己试过时速80水漂的,一潭看似不深的积水,不减速通过,整个车失控.
  关于刹车距离,自己确实没有120--150时速的经历,原因是有一次在广州环城,时速一百,当时的车没有ABS,脚一踩刹车就甩尾,吓得不轻,后来摸索出自己的经验,丢油门----踩刹车但不踩死感觉到有就好----看时速表时速下到80再深踩,但不踩死------时速下到40再完全踩死。这个经验适用于没有ABS的车。
   上面所说的我没说清楚,当时我就在最右边车道(双向四车道)。左车道限速80--120,右车道限速60--100.交通法规定,应急车道是不允许超车的,时速150开在慢车道本身就违法,违章超车没有按喇叭提示更是漠视安全。
   时速不降到60转入应急车道本身就是危险驾驶,这个我还是懂的。

楼主:
保持100米安全距离,高速公路旁一直有安全提示,谁都懂,实际情况是有的出口在一段上坡路后不远的地方,旅游旺季常常会堵车,类似城区的红绿灯跟车距离在1米内。但后面的来车在上坡时是看不到前面的情况的,当车到达坡的顶部时,你已经没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只能眼挣挣的追尾。
     在高速堵车时,排在最后面的车是非常危险的!!!不要以为高速一定是畅通无阻的,实际情况是在某些城市的出口你以爬行的速度爬半小时也未必能进入匝道。排满车,根本没有过路车的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同你的变道靠边的方式,特别烦行车时连续变道。更烦的是变道不打灯。

关于变道,我的习惯做法是:打 ...

是的!!你的观点我很赞同,加分鼓励,   高速上宁可前后无车 单独行驶,    最烦前后跟车,   自己预留足够位置了 很多短命鬼看着缝隙就斜插一杠子,要么就是后面的傻逼跟着你十几米 ,掐着你屁股跑,好像高速公路是他家似的,  反正高速短命鬼,二货多的是,自己谨慎为上

网友:
在高速绝对不能临时停车,危险呀

网友:
对于右侧应急车道上超车纯粹就是...  所以 上路行车还是遵章守法 ,按规定速度 规定道路行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事实就是:在所有的道路交通事故中,男司机肇事的是极大多数,而女司机肇事所占事故的比例非常之小。
...

这个你得看看男女驾驶员的比例是多少?也就说十个里就有就有九个是男驾驶员,

网友:
现在开车要防止不守交规的害群之马,就是现在人们崇拜的所谓任性,它违规它不一定有事,把旁边的车给搞出事来了,这是比较差劲的做法!可是这种无德的行为并没有受到大家的讨伐!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网友:
高速上经常看到在应急车道上超车的,在拥堵的时候更甚。真不知在这道上跑车碾上螺丝什么的,后悔莫及

网友:
跑了五年高速,大约每月一个来回,约1000公里。一般回家都起早走,4-5点之间出发。这个时间在冬天还黑着,大车比较多,经常要连续地超车,遇到大车占左道,要等、要绕,既要保持距离,又要不时加速从右道快速插入左道通过。每当遇到大车,我都争取以快速超过,就是怕大车爆胎,而经常遇到有的车不紧不慢和大车并行很长一段时间,真的不理解这样的司机。

网友(2016-03-08):
高速上还是多留个心眼吧  这可是拿命在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