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频率档怎么用

楼主(2015-04-29):
数字万用表很多都有个频率档,但我不知道最高可以测量多少的电压,一直不敢用,不知有那位能普及下,测试在安全电压内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说明书上不都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不都有吗?

说明书早就不知跑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这个挡不准的...实在用的着上示波器吧

网友:
作大致测量还是可以的,我一般用来测低压交变信号的频率。欲测量市电频率一般都是经过工频变压器后降压至几伏后再测量,此功能在测量CRT行输出及开关电源是否起振很方便,只要在变压器磁芯中间穿一、两匝就可以测量了(但由于其波形不是正弦波可能读数有偏差,但作为估测及判断故障用已经足够)。

网友:
不知两个表笔如何接

网友:
很少用,不敢用

网友:
用交流档。。。。。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2015-06-02):
交流档测家用市电呀

网友:
测市电就用个变压器先降压,其他地方一般几十伏内的都能直接测量吧。可以找张万用表的图纸看看频率档的电路结构,就可以知道大致能承受的电压了。

网友(2015-07-29):
测交流电压的档位和接口,表上一般会有切换按钮的,按一下就可以了,你只要不用电阻二极管,电容,电流档,就没事,不要怕坏,矿坛友这么都高手,修不了还以交易掉,对吧!!搞电的一定要胆大心细!!

网友:
显示精度低它没用。尝试过测量彩电行频只需表笔靠近高压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