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的成果,1.5伏来复机!

楼主(2015-04-29):
这个机折腾了两天,没有前面的单管机收到的台多,可能是天线线圈没弄好,只能收到4,5个台,声音有点失真!继续折腾中!上图!这两天的收获就是天线线圈真的很重要,怪不得那么多人热衷于矿石,绕天线很简单,要整明白其中的奥妙真的好难!向老师请教,从C8哪里断开前级,接手机放音乐很清脆,接上单管机电路就声音低闷,音量开大了会失真!(就是呜了呜了的那种,是”好了“的“了”)

网友A:
比了一下,还是你头像的板子更好看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了一下,还是你头像的板子更好看的样子

哈哈,好像还退步了,55555555,好多东西都整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好像还退步了,55555555,好多东西都整不明白!

说笑啦,各有优点啦,只在学校的时候做,现在都没再碰这个了……加油加油~~

网友:
拿掉Q3、R2、R3,Q5、R7、R8也可以不要。

网友:
R9值取的过大了,我用3V做的来复机R9取1K声音才正常2K就失真,如果用1.5V供电估计要取更小值!用个可调2K电阻代替R9,看情况调节多大时声音才不失真吧!

网友:
磁棒初次级接地参考点与高放中放管要一致。信号走流程。难怪会呜呜地哭。

网友:
R6 取值大一点 150-510

网友:
是 R5 不好意思 看错了 R5 取值 150-510 之间

网友B:
你测一下你的Q6的电流你就明白了,你设计最佳工作电流只有0.2毫安,不可能收音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一下你的Q6的电流你就明白了,你设计最佳工作电流只有0.2毫安,不可能收音有效果、

真的是向您说的那样,Q6IC怎么也调不过。0.5MA,您没调过就知道,真神奇!

网友C:
1.5V  3K  就是0.5毫安,所以R9用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向您说的那样,Q6IC怎么也调不过。0.5MA,您没调过就知道,真神奇!

你的这个电路只有在0.2毫安时能达到收音效果最好的状态,就是3-4个台,应选高频磁环绕高频变压器单二极管检波来复的电路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V  3K  就是0.5毫安,所以R9用大了。

减小3K电阻的结果会是信号衰减更大,各项指标都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R9取值大得太离谱了,1.5伏供电的,应该取330-510之间,否则Q6集电极电压不正常;Q5这级是音频前置电压放大 ...

以按冰岛老师指导的方案做出如图改动。声音有很大的改善~! 现在是可变逆时针旋转一半以后没有台,是咋回事?就是有一半的行程没动静!

楼主:
今天继续折腾中,自己绕的线圈电感量太大了,发现用买来的黄河741线圈(分段绕的那种)调谐就有一半没台,最后用一个上次单管机剩下的线圈刚刚好、。下面的工作就是继续弄一下功放部分,还有些失真!

调试用的两个天线和已经绕好的高扼圈,频率范围已经和德生2P差不多了

调试用的两个天线和已经绕好的高扼圈,频率范围已经和德生2P差不多了

准备在绕一个高扼圈

准备在绕一个高扼圈

线路接的乱七八糟

线路接的乱七八糟

网友E:
买点覆铜板来做电路板,更有意思单管,2管机可以用钢锯条折断铲刻,也很快。洞洞板不耐折腾还不美观。
   有条件再淘几个270P密封双联,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点覆铜板来做电路板,更有意思单管,2管机可以用钢锯条折断铲刻,也很快。洞洞板不耐折腾还不美观。
  ...

嗯,谢谢!覆铜板已经有,203双连也有,单管机的小盒子装不下,哈哈!

网友(2016-08-19):
1.5v 推喇叭就是技术活  不简单

网友:
厉害,自制收音机!!!

网友(2017-08-04):
老师,您装机神了!

网友:
整机设计 低频增益过高(放大级数4),容易低频震荡和失真。

网友F:
天线线圈自己绕有具体参数吗?还是绕好了再用仪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线线圈自己绕有具体参数吗?还是绕好了再用仪器测的?

天线线圈配合不同的可变,会有不同的圈数!一般270可变!是70圈,223p可变,是110圈!

网友G:
用高阻耳机的单管机1.5伏可以,用喇叭放音电压6伏比较经典,非要1.5伏,需要专门设计的低电压功放,您这电路出效果有点费劲。另外电路图好像画错了,可变电容动片应该接地,图中接到电源正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上网淘了个宝石花706

宝石花706收音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中放的两个偏流可变太不可靠了!需要弄弄!一般都会出问题!还有功放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高阻耳机的单管机1.5伏可以,用喇叭放音电压6伏比较经典,非要1.5伏,需要专门设计的低电压功放,您这电 ...

回老师,这个贴是刚入坛不久的时候发的!那时候啥也不懂,现在要是在装这种1.5V再生级肯定不会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