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RX5010,外壳是日本产,变压器是台湾产

楼主(2015-04-30):
懂行的看看是仿的还是原产

楼主:
貌似是原装货

网友A:
不像是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仿的

谢谢,貌似是原装的,板子很干净

网友B:
没正面图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正面图片啊。。

网友:
好货。几节电池,图片看不清

网友C:
是原装松下的,至于变压器可能后换上的,也可能选用了台湾元件,国产手机不也是用了许多国外的元器件。

网友D(2016-08-08):
引用 网友C:
是原装松下的,至于变压器可能后换上的,也可能选用了台湾元件,国产手机不也是用了许多国外的元器件。

刚到手一台5010,准备打理。调频正常。电位器居然正常。外表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刚到手一台5010,准备打理。调频正常。电位器居然正常。外表脏。

看到下面那个日期,应该是散件国内组装的,纯进口的没见过有这个,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下面那个日期,应该是散件国内组装的,纯进口的没见过有这个,个人看法!

我的那个没有打开,不知道里面和这个一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