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_Ra-Ia曲线】

楼主(2015-05-01):
    以前在学校,1是被老父逼着,2是为了赶快毕业了事。囫囵吞枣的应付几年过去了,很多书本都还几乎是新的一样,对书里的内容不甚理解、甚至忘光。自用了仿真工具后将以前的东西得以复习一遍、大有收获、、、

   下面是6N1_Ra-Ia曲线

1、手册截图:

2、仿真截图: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

【点这里查看】

网友B:
手册和仿真,都不能说明什么,手册的图是人画的,仿真的图是人写到程序里的程序。它们近似就对了,要是不一致才奇怪呢。但是从精度来说,手工画的比仿真的更接近电子管本身的特征。

网友:
手册及仿真软件都是电子管应用的科学依据。有他们总比自以为是轻视科学知识及前人经验闭门造车可贵。

网友:
于老师说的在理,电子管参数是测试若干个得出的平均值,仿真软件是把电子管参数数字化处理后得出的,因此两者是一致的。由于电子管个体参数有离散型,因此实测数据与电子管手册或仿真软件得出的结果有一点误差。在制作高保真功放时要求左右(声道)、上下(推挽)电子管尽量配对。电子管生产厂家推荐的典型数据是最佳工况,应优先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册和仿真,都不能说明什么,手册的图是人画的,仿真的图是人写到程序里的程序。它们近似就对了,要是不一 ...

软件仿真和优化是设计和制造电子产品不可或缺的工具。如果仅凭自己的经验,想当然来设计和制造,你做一个最简单的微波放大器试试,不用软件设计,保证你做一年,改版20次以上你都达不到指标要求。

网友:
实际做好了调试太麻烦了,而且有时还顾此失彼,先仿真一下就不同了,有了大概的轮廓,情况恶化也能知道一个大概的范围。然后做出相应的前提措施。这个好

网友:
各种电子管如果不能用好它们的各种特性曲线———只能被忽悠!!!

网友C:
没有用过仿真软件,提一个问题,电子管的传输特性,你是如何建立数学模型的?要知道电子管的传输特性是指数函数,如果用线性函数来近似模仿,仿得就不太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过仿真软件,提一个问题,电子管的传输特性,你是如何建立数学模型的?要知道电子管的传输特性是指数 ...

    这个问题层次比较深、涉及到了仿真的核心内容之一“模型”。的确,仿真结果的正确性几乎取决于模型的精确度。但是我学习仿真也时间不长(以前在学校时没有仿真课程),还徘徊在学习使用的初级阶段,并没有自行建模的能力、使用的元件模型目前也还仅限于“拿来主义”,大多是在国外网站下载现成的、、、呵呵!

   在论坛上凡提到"仿真",常常很容易转到讨论它的“真”实性和“实”用性方面去,我自己也经常说:仿真是“仿”不是“真”。但我意思并不是否定。

目前仿真受到模型的局限,可能没法应用于某些场合。但是,有些时候,仿真还是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例如现在的IC厂商,绝对不可能每生产一块集成芯片都经过实际焊接试验!那么靠什么?靠的就是仿真!

貌似马航MH370使用的波音777有这样的故事:

777是世界第一款完全以电脑立体CAD绘图技术设计的民用飞机,该技术又称CATIA(Computer-aided Three-dimensional Interactive Application),整个设计工序中都没有采用传统绘图纸方式,而是事先“建造”一架虚拟的777,让工程师可以及早发现任何误差,以确保机上成千上万的零件在被制成昂贵实物原型前,也能清楚计算安放的位置是否稳妥,并减省了开发时间和成本,在原型机建造的时候各种主要部件一次性成功对接。初时波音仍对CATIA的能力有质疑,于是制造了一个Section 41机鼻部分的实体尺寸模型,来测试它的能力,结果非常的成功;而波音777的开发使波音公司总共动用了2200台电脑终端机。

总之,还有。。。

网友:
真是这样...“仿真”的关键就是建“模”。在军用电子产品和武器仿真设计中,这个“模型”是高度机密的。

楼主:
本帖的主题是复习功课,下面再发个6P3的静态跨导曲线图:

书册截图:

仿真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过仿真软件,提一个问题,电子管的传输特性,你是如何建立数学模型的?要知道电子管的传输特性是指数 ...

一般情况下我们无需自己建模型。前辈们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了,各种器件的模型都已经在软件里建好了,我们使用时只需要从库里调出对应型号的元件就可以进行仿真了,仿真的结果与实际情况比较吻合。需要注意的是,模型是以各元件的典型参数进行建模的,由于实际生产的元件参数有一定的误差,才会使实际情况与仿真结果有一定差异,但只要你明白了差异产生的根源,在实际生产时进行适当的调整,应该能达到预期指标。
实际上,从低频到毫米波,以及电磁场,仿真软件在设计和生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楼主:
    楼上说的不错!我的确也从未自行建模过、人又老又懒的、连学习上进心都差了许多,还真没有找到学习建模的动力!停止就等于落后,据说SPICE模型早已是进入第三代且被业内公认了、、、呵呵!

    再贴上个6C1的Ip-Eg曲线,虽说也不是十分准确(看来也只能怪模型了),作学习功课却是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