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可变电感信用卡矿机

楼主(2015-05-01):
又做了第三个信用卡矿机, 今次用 两张信用卡, 每张线个相互反绕的双 D 形线圈,, 收齊三个本旭地强台, 但收不到弱台, 制作法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Q1NzI1MjY0.html

L1,L2  : 用两张信用卡, 第一张剪出一 双D形每个D 形有5胠的珠纲线圈架, 内环 30mm.
        在每个D形架上 用0.2mm 漆包线绕30圈 约 30uH, D 形线圆相互反绕

L3, L4  : 用另一张信用卡 照L1, L2 的做法 做出另一 双D形线圈, 把它剪成圆形, 放在 L1, L2 上 旋转调台

用铜柳钉把 两张信用卡 在中心打孔做个转动支点, 来调L1,L2和L3,L4的互耦电感 (44uH-212uH)

S1 可把不同电容接上线圈调高低端覆盖中波频率.

J1: 3.5毫米耳机插坐,接1500欧耳机(可串联兩个300欧舌簧耳机或压电器耳机)

天调电容  约每增一米天线长度加 10pf,  10 米天线约 100pf, 视乎实施情况

楼主:
改正了线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正了线路图

好玩:   新颖 神奇

网友:
  超薄,小巧!

网友A:
有点复杂,很有启发性,将可变电容做在卡片上怎么样?为减少介质损耗,镂空卡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复杂,很有启发性,将可变电容做在卡片上怎么样?为减少介质损耗,镂空卡片?

单片的可变电容要120mm 直径才能有 365pf, 信用卡太小放不下.
就算夠大能放下, 因卡太軟 电容量也不会稳定.

网友:
好技术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张见识了。

网友:
哇,很有创意呀,效果也很不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