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钟电路板如何调时?

楼主(2015-05-01):
请教电子钟电路板如何调时?谢谢!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90181-1-1.html

网友:
调无源晶振 32.768KHZ

网友:
有个插坐 4脚还是5脚的  挨个用铁镊子 连一下会有后应的。

网友:
应该是五脚的,公共脚在一侧。同意楼上。

网友:
调32768k晶振电容!!!

网友:
应该要做一键盘接入白色插座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