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缩气泵,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5-05-01):
厂里有个小压缩气泵,今天给换了下加油,
1.我用的是摩托车机油15-40 不知道有影响没?
2.换了机油发现启动电容居然鼓了,手头没有 就是买了个旧的 原先的是100UF 250V 现在换了100UF 400V  不知道有影响没?
3.另外问问这打满气是几个气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气泵的额定工作压力都是0.8MPa,就是常说的8公斤,铭牌上标的ZB-0.10/8表示气量每分钟0.1立方,最大 ...

谢谢老师,我这个换了摩托车机油可以吗?还有气泵里面的水要经常放吗??

网友:
电容没有问题。压力可调的,用的普通压力开关,不要太高压力可以用螺丝刀拧一下,上面写的标称压力0.8Mpa.

网友:
还有气泵里面的水要经常放的,放 出来 的 水带 油

网友:
一般就是加汽机油。电容是正品的话,参数没问题。压力就是8个,也即是8公斤

网友:
压力是可调的

网友:
100UF 250V 换成 100UF 400V  容量一样、耐压还高,还好啊、、、

网友:
电容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谢谢; 另外这个玩意压力可调?在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谢谢; 另外这个玩意压力可调?在哪呢?

气压表上边小盒子有红色按钮那个 拆开有个可调螺丝  可能 顺大逆小 不过不是太确定 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