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电色纯不良

楼主(2015-05-01):
最近碰到几例彩电颜色不对,有的地方红一块,有的地方蓝一块。打开看消磁电阻确实损坏。但更换后还是不能完全去除。请问,是不是消磁电阻损坏,长时间不修导致的?

网友:
一般交流开关机几次后能解决。

网友:
  重复开关机几次就有可能解决此类色纯不良现象,另外也可以用彩电消磁器在屏面进行消磁,还可以将彩电移动一个摆放位置,来消除地磁的影响,经过这样处理后,故障依旧那就是彩色显像管内的荫罩极板由于某种原因变形而影响到色纯不良,这时可调节一下显像管尾部会聚磁环可能凑效,(这种操作要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如果荫罩板变形严重,那么色斑就很难消除。

网友:
把消磁电阻换小点的看看,还不行就上消磁器

网友:
    长时间着磁,机内消磁功率又小,导致消磁不彻底。碰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手动消磁解决

网友:
如果做维修,还是买个220v交流电消磁棒

网友:
会不会消磁线圈也不行了?貌似近期产品铝线当道.故障多了.

网友:
用两个消磁电阻并联试试,让机子彻底凉透再开机。

网友:
我看还是用消磁器试试!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只有多消磁几次,多开关几次,不行就是显像管的问题,

网友:
只要电视机没有摔过,色斑都可以消除。

网友:
再看消磁线圈有没有断路,没有的话就买个消磁器,外消磁一下吧。

网友:
附近有无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