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背投重影如何解决?“

楼主(2015-05-02):
如题大背投重影如何解决    昨天收了一个大背投红色的枪投出来的影比另外两枪的大一些,调整磁环,偏转线圈,光路放大无效!诸位坛友,前辈:看看我在找那里?诚心拜谢!!!!

楼主:
自己顶顶,欢迎坛友发表意见!

网友A:
粗调是调整投影枪位置,偏转位置,调到一定程度就得用遥控器进入工厂模式,在工厂模式里进行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调是调整投影枪位置,偏转位置,调到一定程度就得用遥控器进入工厂模式,在工厂模式里进行微调。

感谢坛友关注!可是投影枪是不可调的,而且没有原装遥控器。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那就没法了,背投都是总线控制的,同品牌的遥控应该可以,用特殊顺序按键进入工厂模式,要3色汇聚没其它办法。

网友:
我有遥控器还有整机是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在清理镜片时装反。

楼主:
我又研究了一下,发现红色的枪投的影比另外两枪投的影大一些而且有一点斜,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步?遥控器倒是配上了,也不行!!!!

楼主:
我没有动光路,机器原装!!

楼主:
坛友们没有别的意见了吗??

网友:
可能红抢散焦,调调高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