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个 智能电饭煲

楼主(2015-05-02):
一个朋友来电话,说他家里电饭煲坏了,让我给看看 ? 拿过来吧 !
十分钟后,他来了,互相客套一番。
打开一个布包,电饭煲露出了尊容。
原来,还是一个智能电饭煲,这是它的型号。哈哈,第一次修这样的。

楼主:
插电,红灯亮了,按下煮饭,有鸣响,(按键音)但是,三秒后又鸣响,绿灯亮了

楼主:
绿灯应该是饭煮好了才亮啊 !?三秒 ? 朋友说:就是这个样 !不能煮饭了。
拆吧 !哈哈 !一通忙。

网友A:
这就完了,下文呢,什么故障修好了没有

楼主:
拆开一看,和原来的电饭煲完全不一样。原来的那些“杠杆”;簧片;都没有了,而是 7根线,和电路板。
研究半天,没有看到有明显损坏的地方,还很清洁。也是,才工作一年多。那就,再用表量,检查各个晶体管,继电器,也没有发现问题。
再通电检查电压,交流 220 ?正常。12 v ? 5 V ?正常。单片机 ?没办法查,还是先查外围。
时间晚了,明天再说。回家。

楼主:
其实,回家了头脑里就没有停。。。晚上,又查一些东西。。。第二天,再来 !
上面发过的图再发一次 ,电路板上右边,上面,有一个黑插座,它连接的是锅底热敏电阻,还有一个红插座,它连接的是锅盖热敏电阻,检查外观,没有问题,拔下测量,锅底热敏电阻 70 K , 锅盖热敏电阻 ,也差不多,但是,有点不稳定,再看锅盖热敏电阻的走线,在铰链处有一个透明套管,只有这里是看不到的了。

。。

楼主:
再拆

!拔出套管,真相大白  !三根线,断了两根 !焊接好,测量,锅盖热敏电阻,62 K 。
这应该是,锅盖反复开启,关闭,造成金属疲劳,断裂,所以,这样的设计要改 !补一张套管处,外面,原来的样子,有盖板的图。

楼主:
终于排除故障,组装还原,给朋友送去了。。。
通过测量,还发现,它煮饭的方法也不同了。。。按下煮饭,它没有通电到发热盘,先泡米 !再间隙的,脉冲加热。。。 名堂多 !
供大家参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完了,下文呢,什么故障修好了没有

给您补齐下文了 !故障排除,已经送还朋友了,谢谢关注。
(主要是发图和文,不会穿插,又怕图片搞错位置,才发成这样了。)

网友B:
智能电饭煲煮的饭好吃多,买小日本的,一共买三四个飞利蒲的,还可以,就是煮饭时间长一点。相同的米,煮出的味道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C:
图文并茂,不错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电饭煲煮的饭好吃多,买小日本的,一共买三四个飞利蒲的,还可以,就是煮饭时间长一点。相同的米,煮出 ...

没有用过这种智能电饭煲, 等家里的不行了,就换个试试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文并茂,不错

谢谢关注。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