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变压器硅钢片上的绝缘漆如何清理干净?

楼主(2015-05-04):
拆了一个旧变压器重新绕了线圈,可往回装铁芯时发现铁片上粘了好多绝缘漆,铁片很难装整齐,片子之间有间隙,请教各位老师如何清理掉硅钢片上的绝缘漆。

网友:
矽钢片出厂时表面是绝缘的,如果刮掉了,会增大涡流,变压器会比较热。
如果变压器原来组装后又浸了绝缘漆,最好按照拆时的顺序,把漆膜厚的片子装在两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这样处理硅钢片上的绝缘漆的,方法如下:用20%的烧碱溶液(NaOH) 置于适当容器内,放在电炉子或其他热源上加热至80℃左右,然后将变硅钢片放到容器内,煮十来分钟左右,这时硅钢片表面的绝缘漆可以基本清除,然后取出,立即用冷水冲洗干净,烘干或晾干。这样处理后,再重新装配变压器,作浸漆处理后对变压器的性能没有影响,因为现代的电工硅钢片其表面都有一层氧化膜,是作为绝缘用的,而浸漆处理是用来增加整个变压器的电气绝缘性能的,同时也能消除变压器在工作时的噪音。

网友:
不知道火烧会有什么坏处

网友:
3楼4楼的方法正确。